[顯示卡] GTX470 藍底白字 晶片重植 簡易維修(重版再來.看圖說故事..)

楼主(2016-08-08):
這張470之前供電MOS有燒毀,PCB有斷線幾經處理還能使用.不過外觀實在是太慘只能留著自用或客戶送修時臨時借給客戶使用
今年1.2月份借給客戶回來後被告知有問題就一直丟著.前幾天有空就順便拿出來處理一下.通常籃底白字多為晶片問題.
內部如圖
擦乾淨晶片
側面觀察錫球是否正常
準備取晶片上新錫.
取下晶片
晶片果然脫焊
晶片以新錫代過
底板準備除錫
除錫完成
清洗底板
晶片除完錫
小鋼網植球
上完錫球晶片準備鐵板燒植球
完成後準備重上GPU
BGA完工圖
由下往上關觀察錫球是否正常到位
由上往下關觀察錫球是否正常到位
開始安裝散熱組件
完成圖
開機測試.可正常進入系統.
3DMARK03 測DX9
BENCHMARK 測DX10
3DMARK11 測DX11
最後在室溫32度下燒機半小時看是否有不穩定現象.最後完修.
其實會發這文是因為日前在YOUTUBE看到某位仁兄把GTX470當烤雞一般用錫箔紙包一包把卡片丟進去烤...然後說回焊又說重植實在是看不下去.特此PO上個正常維修流程.昨天發文犯版規.所以重版再來....

网友A:
昨天是我移去回收區的,除了感謝你的大作分享外,也謝謝你的體諒與配合。

网友:
很厚工啊~~~~~

网友B:
我滿好奇的。。。。。。

那個GPU那麼重,熔接時錫珠怎麼沒有在回焊時壓扁????

网友C:
重植是比回焊還難搞(個人認為)~

目前戰績5戰5敗~

搞不太懂除了溫度,到底是哪個環節出錯?

有時候搞半天植不上去,硬加到400度還是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植是比回焊還難搞(個人認為)~

目前戰績5戰5敗~

BGA儀器吧!

网友:
能夠上下這麼大顆的晶片
肯定是有工具跟詳細的教戰手冊
門外漢的都只能包一包丟烤箱了!
沒錢買這貴死人的玩具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是我移去回收區的,除了感謝你的大作分享外,也謝謝你的體諒與配合。 ...

了解了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滿好奇的。。。。。。

那個GPU那麼重,熔接時錫珠怎麼沒有在回焊時壓扁???? ...

錫球融化時確時會下塌.但冷卻時錫球會自動定位.除非晶片錫球沒植好或機台水平架設偏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植是比回焊還難搞(個人認為)~

目前戰績5戰5敗~

重植自然比迴焊難攪.基本不管重植或迴焊都至少得用上下加熱.如兩溫區加熱(下部加熱跟上部加熱)總不能把晶片當mos管拆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錫球融化時確時會下塌.但冷卻時錫球會自動定位.除非晶片錫球沒植好或機台水平架設偏差太大. ...

我是指那些錫球融化時撐得住GPU下壓的重量???

像PS3在GPU的下面就墊了很小的東西,這顯卡的GPU也差不多那麼重,錫球融化時不會被壓擠出來??
(我看過Xbox360的GPU上面壓50元,結果融化時太重就壓到錫球擠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植自然比迴焊難攪.基本不管重植或迴焊都至少得用上下加熱.如兩溫區加熱(下部加熱跟上部加熱)總不能把晶 ...

原來是這樣......

我看一些影片都是只有上加熱,而且是熱風槍吹一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那些錫球融化時撐得住GPU下壓的重量???

像PS3在GPU的下面就墊了很小的東西,這顯卡的GPU也差不多 ...

該不會是沒用bga焊膏或太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該不會是沒用bga焊膏或太少吧.

滿駭人的回答。。。。。。

bga焊膏不是不用太多嗎??就用指腹塗一層薄薄的。
不是有就好,而且不要太多嗎?

當然,bga焊膏多用一些有可能可以幫助增加錫球的表面張力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滿駭人的回答。。。。。。

bga焊膏不是不用太多嗎??就用指腹塗一層薄薄的。

你對錫膏,有一定的誤解

如果你手頭上還有錫膏

你自己試驗一下,你找廢版先隨便拆掉一個8 pin SMD元件並清乾淨

然後塗在錫膏電路板上,你可以試著塗厚 & 塗薄,然後又熱風槍直接吹錫膏,你就可以看到錫膏受熱後會產生如何變化了,你就會知道塗厚並不是你所想像的結果

基本上不同錫膏品質,也會有不同結果

很難跟你口述,你要自己實作才會知道的

网友D:
建議BIOS在改一下風扇預設轉速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BIOS在改一下風扇預設轉速就更完美了

min:40% max:85% 已經很吵了.之前幫修過gtx480風扇設定100%的公版卡.那簡直是魔音傳腦.如果非公板卡那倒是個好方法.

网友:
我有一片GTS250破圖,用熱風槍370度吹GPU 5分鐘竟然好了.

不知能撐多久,沒有植錫球的功力也只能這樣了.

网友(2016-10-12):
足夠的錫膏可以恢復錫的表面張力,以錫球的比重7.4~8.5來說應該足夠撐起晶片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