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2000W該用什麼線?

楼主(2016-08-08):
剛買一個對岸公牛牌的排插(類似下圖)要給CNC雕刻機用,吃220V功耗大概2000W左右。因為是220V還有線材長度的關係我必須重新配線(這個排插是可以換線的),接到5公尺處的冷氣電源箱中。不過我發現原廠號稱2500W安全功率卻只配0.75mm平方的線,整條電線直徑頂多也才6.5mm。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原廠配的線有可能達到標稱的250V/10A嗎? 第二,如果我要延長至5公尺,該用什麼線比較好? 1.0mm平方可以嗎? 線徑不能太粗,不然殼鎖不上。

网友A:
一般220VNFB都配20A,220V要安全直接2.0單心線或3.5絞線,當然要配小一點也可以但........可能有個意外電線燒了NFB也不會跳
為什麼當初不直接改插頭反而花錢去買對岸延長插座

10A最低也要2.0絞線,1.0花線當電線用是在玩命嗎= =?

http://www.hesheng.biz/C-WEB/c_tec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220VNFB都配20A,220V要安全直接2.0單心線或3.5絞線,當然要配小一點也可以但........可能有個意外電線 ...

因為室內沒有220V插座,必須從室外拉線進來,所以才要延長5公尺接到break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室內沒有220V插座,必須從室外拉線進來,所以才要延長5公尺接到breaker。 ...

是我會直接總電源拉2.0白扁線進來給布嘞尬用

网友B:
10安培的電流,建議直接拉線
不要用插頭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安培的電流,建議直接拉線
不要用插頭轉了

應為機器是移動式的(角鐵桌),還是要接插頭。如果固定式的倒是可以直接接到breaker。

网友:
去五金行買工業用插座,再配3.5mm線較安全。

网友:
台灣賣的插頭/插座雖然沒幾塊錢,但要符合CNS標準才能公開販售。
大陸的則亂賣一通....若真的插上2000W,搞不好是插頭接觸不良燒掉...

CNC雕刻機若是大陸的220V插頭,建議把大陸的插頭剪掉,
改用台灣的220V T型插頭+ 插座+盒子+自己配線,(裝冷氣常用)
http://www.tai-yuh.com.tw/web/detail.asp?id=327&sortType=0

機器吃的功率這麼高,一般是一台機器只有一個插座,不能用好幾個插座的延長線。
若不會自己裝,也同樣可以找裝冷氣問看看....

若怕電纜線太粗進不去盒子裡,可用直徑1.6或2mm的單實心線3條,走PVC管,

直徑1.6mm的單實心線,負載15A左右
直徑2mm的單實心線,負載20A左右,大約相當於截面積3.5mm平方的絞線負載。
一般暗管電線配線,主要就這兩種規格....若是到廚房的配線則大多是5.5mm平方絞線。

直徑1.6mm單實心線的截面積= 半徑0.8*半徑0.8*3.14=  2mm,
直徑2mm單實心線的截面積= 半徑1*半徑1*3.14=  3.14mm,
可能單實心線不像絞線有空隙,較細的線能承受較高的負載,
若單實心線直徑更粗就會變成銅棒很難彎了! 所以, 單實心線直徑最粗只到2.6mm。

若電纜線外面包的那層塑膠皮可以耐高溫,絞線細一點也不是不行!
但2500W卻只0.75mm平方,感覺是誇張了點...

楼主:
昨晚將排插改線了,原廠的線有點誇張就是,無論是包裝還是廣告都宣稱可以到2500W,真是大言不慚。今天會接到冷氣電箱之中,到時候再拍照片分享。

對岸知名公牛牌

這牌好處是可以改裝線材,換成線徑2.0mm的3C線

原廠線與2.0mm3C線比較

裡面的開關,號稱可以250V/16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將排插改線了,原廠的線有點誇張就是,無論是包裝還是廣告都宣稱可以到2500W,真是大言不慚。今天會接 ...

雖然延長線有寫2500W,但上面是寫250V 10A,主要是看A,不能看瓦。
因大陸電壓主要是220V, 也不能用250V來算瓦。一般也只能算是2200W。

而插座/延長線的負載不是只有線徑問題,還有插座本身負載的問題..
電暖器是高瓦數,開啟的時間很長,就算配線沒問題,但只要插頭沒插緊,就容易造成插頭/電線過熱燒掉,
若插頭/電線過熱而延燒到旁邊的易燃物.........這就是冬天住宅火燒厝的主因....

所以,我才會建議買只有一個插座的220V插座+配線盒自己做,也不用焊接,還比較輕鬆點...。
220V插座上若寫10A就只能負載10A,台灣的220V插座一般都是15~20A用螺絲鎖的,
插線式的插座則負載較低。

楼主:
安全性有考慮過了,目前盡量不要超過7A輸出(~1500W)。本來打算自己買220V插座,但是雕刻機電源線又要換,又遇到類似的問題,所以乾脆拿原廠線用就好,只要排插搞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