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示波器上的開關

楼主(2016-08-08):
請問痞酷友有這種示波器上的開關可以賣我嗎?或是那裡可以買到。先謝謝大家
面板開關功能(紅色框的)↓
正面(紅色框的)↓
背面(紅色框的)↓

補圖(紅色框的)

网友A:
拆掉那個撬撬板,我猜裏面有三個按鈕。

手上也有一台相同面板的示波器,在使用那個 auto 按鈕不時也覺得怪怪的。

不知您那台台是什麼症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那個撬撬板,我猜裏面有三個按鈕。

手上也有一台相同面板的示波器,在使用那個 auto 按鈕不時也覺得怪 ...

auto鍵沒有反應,懷疑按鍵壞掉了

网友:
卸下那兩顆螺絲,按鍵蓋應可取下,看看底下是不是三個按鈕

网友B:
不確定大大的示波器型號
從 Hitachi 相近的 Service Manual 中判定該按鈕下方只有兩顆按壓開關 S1601 & S1602

對應其零件料表, 規格是 SPPH2

SPPH2 是 ALPS 的產品, 但看其外觀尺寸應該有不少可替代品
http://www.alps.com/prod/info/E/ ... PH2/SPPH2_list.html
Datasheet
http://www.alps.com/prod/info/E/PDF/Switch/Push/SPPH2/SPPH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那個撬撬板,我猜裏面有三個按鈕。

手上也有一台相同面板的示波器,在使用那個 auto 按鈕不時也覺得怪 ...

拆掉撬撬板,底下是2個開關及1顆LED,當初是LED不亮,但是LED拆下測量是好的,還要繼續測量其它的開關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確定大大的示波器型號
從 Hitachi 相近的 Service Manual 中判定該按鈕下方只有兩顆按壓開關 S1601 & S16 ...

感謝L大提供的資料,我的示波器型號是HITACHI VC-6545,請問大大有這個型號的Service Manual嗎?SPPH2有測量過,是正常的。RV2400靈敏度比較差一點,懷疑是這個開關的問題。

楼主:
找到這個

hitachi_vc-6025-6045-6525-6545_complete.pdf: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IQsrWRBi

下午再來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這個

hitachi_vc-6025-6045-6525-6545_complete.pdf:

剛找一下手邊這份Service Manual 的 RV2400

標示也是 RK163 10kΩ L35

RK163 應該也是ALPS的VR系列
http://www.alps.com/prod/info/E/ ... aft/RK163/RK163.PDF

不過這款有可能是客製品
您1樓照片3中的VR出腳位置非常與眾不同;
Datasheet中似乎也找不到零件表中標示的L35, (L1最大30)

网友C:
這台示波器有點歷史了,故障可能要想辦法拆修,開關也是能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示波器有點歷史了,故障可能要想辦法拆修,開關也是能拆的!!

感謝E大建議,還有另一台可用,這台有時間慢慢拆,慢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找一下手邊這份Service Manual 的 RV2400

感謝L大提供的網址,第一次可以進去看資料,第二次進去就是黑鴉鴉的一片,看不到東西,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剛仔細看了RV2400電位器規格,836G 10KBX2,測量只能測到8.9K歐,再上去就無限大了,先用電子接點復活劑處理。不行的話再來找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