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焊機維修零件及相關知識求助!!

楼主(2016-08-08):
  各為先進們: 大家好!! 又要來麻煩大家了!!
先前 IKURA 大作的點焊機很心動,但又有些猶豫,前天去回收場花了 100元其中一件寶物就是今天要向先進們求助的"點焊機", 拆開來檢視過發現開關零件需要更換(街處內阻過高) 這一台好像是"電容放電式點焊機",網路找不到這一家的產品資料,痞酷網高手雲集應該會給小弟只點一點迷津!!
  我把照片先PO出來!! 請大家幫忙..
  1.外部點焊好像缺了一些零件,似乎是銅製品..哪裡可以買得到?
  2.知識方面: 線路好像是充電到 300V 800UF的 閃光燈電容器,然後放電給變壓器,這樣算是直流脈衝,變壓器會感應過去嗎? 電流?
  3.這機台 SW-100 這100的單位是甚麼?
  4.翻新期間要注意哪些地方?

  感恩!!

1.線路圖 若有畫錯請幫忙糾正(電阻為 5W 330歐姆)少畫了一個"0"!

2.外觀

3.內部零件:

300V 800UF 放電專用電容器

電壓調整變壓器(等同 自偶變壓器)

繼電器接點

OMRON繼電器

网友:
能修好的話,這玩意是不錯......

网友A:
外型近似醫療用的, 可以搜尋一下 ORTHO SPOT WELDER

類似
http://www.msdentalsurgicals.com/welder.html

网友B:
自耦變壓器(升壓)的輸出,經橋整後為全波,在經由電阻33歐姆,向電容800uF充電,經一時間後,電容器充飽電,"Ready"燈亮起,這時可按下"SPOT"鈕,繼電器將此高壓經由no腳,送至後端輸出變壓器,完成放電輸出行為.又因電容器上的電壓需經一段時間充電,所以即使將"SPOT"一直按著不放,也不會一直有高壓輸出至變壓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耦變壓器(升壓)的輸出,經橋整後為全波,在經由電阻33歐姆,向電容800uF充電,經一時間後,電容器充飽電,"Read ...

CIKO老師:
  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型近似醫療用的, 可以搜尋一下 ORTHO SPOT WELDER

類似

LAZY大:
   幾乎一模一樣,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electdentalmfg.com/spot-welder.html

http://www.teralab.co.uk/Electronics/Spot_Welder/Spot_W ...

ARTHUR大:
   真是神通廣大!! 感恩!! 有一點眉目了!! 上下好像可以一樣!!

网友:
這點焊機看起來不錯喔,我有空也要去回收場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