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WOWSON OPE-242BA無DC電源輸出

楼主(2016-08-08):
這是一台路由器的電源
台電跳電,復電後就掛了
目視無明顯零件損壞
請求高手指點

規格

另一側面

正面

背面

測量

補充內容 (2016-8-19 05:01 PM):
已經修好囉 ^^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阿里阿豆...

网友:
有5v修低壓,沒5v修高壓

网友A:
找一下附圖箭頭的 IC DataSheet,量一下相關的電壓!
另外你這台輸出應該是 12及5V 的吧,這類產品市面上很多,不過還是希望你能將它修好!
加油!

网友B:
可能是瞬間的高電壓衝壞
外觀看不出壞....整流器正常
那可能要先查查保護IC的工作條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附圖箭頭的 IC DataSheet,量一下相關的電壓!
另外你這台輸出應該是 12及5V 的吧,這類產品市面上很 ...

呃 ..猜錯沒糖果...

5v 3.3v雙輸出的...好像少了點...

感謝您提供的方向..明天來試試

有空可以過來玩玩示波器呀 ..

楼主:
沒5v ...修高壓 .. (筆記

阿里阿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瞬間的高電壓衝壞
外觀看不出壞....整流器正常
那可能要先查查保護IC的工作條件了! ...

感謝

指的是這顆嗎

网友C:
應是AP3842IC無動作先量熱縮套管包起來的電阻是否有燒斷及二極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5v ...修高壓 .. (筆記

阿里阿豆 ...

這是wish大的名言,我還在練習中

网友D:
第一先查市電輸入  保險絲>NTC>EMI濾波器>整流器>APFC>大電容>PWM IC 降壓電阻 濾波電容器
                            AC                               DC:150V以上    DC:350V                           DC5V 9V 12V 大概其中一種
MOV也要注意一下  看有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是AP3842IC無動作先量熱縮套管包起來的電阻是否有燒斷及二極體

3482B拆下後,測試它確實是故障了,換上後可以輸出 5v 和 3.3V
但怪的是 .. 聽到板子傳來搭搭搭的聲音
5v也不穩 , 3.x~5.x間跳

補充內容 (2016-8-19 04:58 PM):
無負載問題..修好嚕~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先查市電輸入  保險絲>NTC>EMI濾波器>整流器>APFC>大電容>PWM IC 降壓電阻 濾波電容器

3842b 壞了 .. 換新後輸出 5v 和 3.3V可以輸出
但聽到板子傳來搭搭搭聲音
量測5v不穩 , 3.x~5.x間跳

補充內容 (2016-8-19 04:58 PM):
無負載問題... 修好嚕...感恩

网友B:
恭喜完修~
一般整流器沒壞應該都是後面保護IC被衝壞~
不過還是要按照流程慢慢測量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一般整流器沒壞應該都是後面保護IC被衝壞~
不過還是要按照流程慢慢測量出來~ ...

十分感激您的熱心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