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220V中性線可以拿來給110V當接地線用嗎?

楼主(2016-08-08):
如題。因為家裡頂樓房間的插座都沒有地線,而外面的冷氣機室外機的220V迴路有中性線,想說可不可以將中性線拿來給110V這邊當地線用?

网友:
...因為家裡頂樓房間的插座都沒有地線,...
=> 所以 房間的插座  是火線(L) 和 中性線 (N)
      那麼 房間的插座  中性線 (N)     再去  把 220V迴路的中性線,拉來當GND接地 ...
     毫無意義!!
     中性線是 火線  電流返回路徑  , 有帶電流的

网友:
直接從冷氣的3條線中,抓一條火加中,就有110V可用

我冷氣線路客廳連房間是同一條

客廳是吃220V 房間是吃110V  這樣接可以用,但是不建議同時開啟這2台冷氣,

网友A:
台湾110V/220V用电就是麻烦,多数电器用110V电流大电线粗,浪费铜,布线麻烦故障率还高,110V/220V同时用要布两套线,不同电压的插头插座怕搞错不能通用,还是大陆全国统一为220V方便,电流比台湾的110V小一倍,我家住店没装空调电热水器,最大功率电器是电磁炉约2000W,我的电线只用18#约1平方毫米(公厘)的铜线就够了。

网友B:
220迴路中為什麼會有(中性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湾110V/220V用电就是麻烦,多数电器用110V电流大电线粗,浪费铜,布线麻烦故障率还高,110V/220V同时用 ...

任何一個國家的建設都是有其歷史背景
這樣的批判是沒有意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個國家的建設都是有其歷史背景
這樣的批判是沒有意義的

我哪句话是在批判?我知道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但我有个疑问,为什么日本是100V而台湾是110V?

楼主:
請問一般家用220V的插座有地線嗎? 還是像第二樓連結中的單相三線式,地線是另外的。如果是這樣,那我能了解simon兄的意思,中性線不應該拿來當成地線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一般家用220V的插座有地線嗎? 還是像第二樓連結中的單相三線式,地線是另外的。如果是這樣,那我能了解 ...

這要看該房屋是否有配置接地線,每個房子狀況不太一樣吧,根據個人經驗,20年內蓋的大樓大都有配置接地線,公寓、透天則比較少有接地線。

不管是單相三線式還是三相三線、三相四線,接地都是個獨立系統,正常狀態下不應該承載負載電流,電力系統會將中性線接地,所以很多人認為中性線可以當接地線使用,其實要看狀況而定。

從開關箱出來的獨立迴路,中性線沒有被接到負載供電任一端,如單相三線式供電的220V專插迴路,該迴路如果有拉中性線就可以當接地線使用,一般110V插座中性線是供電迴路的一條線不能當接地線使用。

也就是以總開關箱為起點,從開關箱出來的中性線沒當負載線,那這條中性線可以當接地線,反之則不行,但前提是入戶中性線有確實被接地。

正確的接地可以增加用電安全性,不正確的接地反而是危險的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要看該房屋是否有配置接地線,每個房子狀況不太一樣吧,根據個人經驗,20年內蓋的大樓大都有配置接地線 ...

多謝說明。我聽說一般台電接到家裡的電源都是單相三線式(兩條火線與一條中性線),其中兩條火線相位差180度,所以構成220V。正常的屋內110V有兩個迴路(剛好是這兩條火線各自應用),端看水電工怎麼配。現在問題應該是家裡的220V插座中第三條線到底是接地還是中性線(水線),如果是中性線應該就不可以拿來當成110V的地線使用,因為它也是110V的迴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謝說明。我聽說一般台電接到家裡的電源都是單相三線式(兩條火線與一條中性線),其中兩條火線相位差180 ...

台灣住宅220V插座通常是給冷氣用,所以大部分是專插(該迴路只有一插座),如果確定該迴路是拉 火線-中性線-火線 三條線,而該插座負載只使用兩條火線構成的220V,這種狀況下該插座中性線原則上可以當接地線使用,但要確認開關箱處中性線有正確被接地。

一般來說,三孔插座接地孔應該會接接地線才對,曾經看過早期公寓窗型冷氣插座是三孔,接地孔也確實有接一條綠色接地線,但拉綠色接地線卻跑了出來,原來是做假的只是短短一段線插入管內而已。

所以還是現場將線路查清楚比較好,看該迴路三條線是怎麼拉的?從開關箱處扳動NFB觀察插座是屬於哪個NFB所控制,進而可以找出該迴路是從那條管子到插座,要找出開關箱內這三條線的接線應該很容易才對。

單相三線式供電就如同全波整流用的中心抽頭變壓器一樣,以 6V-0V-6V 來說,可以當成12V輸出,或是2組相位顛倒的6V來使用。

网友:
我們家的220V冷氣插座是紅+紅+綠,也就是火火地的配置.....

网友D:
照理說220V冷氣室外機應該不會用到中性線(水線),夠誠意的話會有接地線!

可能要再確認一下?另外中性線(水線)原則上不能當接地線用,但也有些搞不清楚的"半桶師"在配電盤會接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灣住宅220V插座通常是給冷氣用,所以大部分是專插(該迴路只有一插座),如果確定該迴路是拉 火線-中性線 ...

台灣住宅220V插座通常是給冷氣用,所以大部分是專插(該迴路只有一插座),如果確定該迴路是拉 火線-中性線-火線 三條線,而該插座負載只使用兩條火線構成的220V,這種狀況下該插座中性線原則上可以當接地線使用,但要確認開關箱處中性線有正確被接地

如果這專插的中性線直接到配電盤,並且無其他迴路當中性線,而且有正確被接地,
這時候的中性線是否稱為接地線比較恰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20迴路中為什麼會有(中性線)?

應該是接地用的,引電工法規:
二、移動設備之接地應按左列方法接地: (一) 採用接地型插座
(Grounding Receptacles) ,且該插座之固定接 地接觸極應予妥接地。 (二)
移動電具之引接線中多置一地線,其一端接於接地插頭之接地極, 另一
端接於電具之非帶電金屬部分。 (二) 二二○伏額定冷氣機、電灶、乾衣
機,其電源如由單相三線一一○ /二二○伏之專用分路供應,電路之中
性線 (被接地之一線) 得作 為地線,以供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接地用的,引電工法規:
二、移動設備之接地應按左列方法接地: (一) 採用接地型插座
(Grounding Re ...

(二) 二二○伏額定冷氣機、電灶、乾衣
機,其電源如由單相三線一一○ /二二○伏之專用分路供應,電路之中
性線 (被接地之一線) 得作 為地線,以供接地。
---------------------------------------------------------------------
前面我說的中性線當接地線使用就是源自於這條條文,但不是所有中性線都可以當接地線使用,條件是從開關箱出來這條中性線都沒有當負載線使用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這專插的中性線直接到配電盤,並且無其他迴路當中性線,而且有正確被接地,
這時候的中性線是否稱為接地線比較恰當。

問題是這條中性線在開關箱內是接在中性線銅排而非接地銅排(甚至可能沒接地銅排),所以不能稱為接地線。

由於單三入戶中性線在前端一定有被接地(通常在電表處),進入用戶開關箱之後不可以再接地,否則可能會導致地迴路產生,部分中性線電流會經由接地線分流,這是不正確的。

假設開關箱無接地銅排,借用中性線當接地,但入戶中性線線實際接地在電表處,開關箱到電表這段中性線豈不是負載電流跟接地共線?是這樣沒錯,只要確保中性線接續沒問題,是被允許的。
但這麼說來跟前面說的不就矛盾了?前面不是說帶有負載電流的中性線不能當接地使用?那是指出了開關箱的分路,因為分路佈線較雜接觸點也較不牢靠,發生斷線或接觸不良的可能性較高,而電表到開關箱這段入戶線必須由甲級執照業者施作,打端子、鎖固等會較嚴密,所以這段允許中性線當地線使用。

网友:
那條本來就是接地用的接地線,拿來給110V當接地線當然是可以的

請注意我說的 接地線 這跟 被接地線 是不同的喔

网友:
分路中性線不能當接地線使用以下圖說明:

綠色四方框是電器金屬外殼被接到分路中性線,電器裡面有開關,負載以電阻符號代替,在正常狀態下A處沒斷路,開關打開電器開始工作,由於中性線被接地所以即使電器在使用中外殼仍然是安全不帶電壓的,但當該分路在A處斷掉時,開關一ON火線電壓經由開關、負載然後到電器外殼,由於中性線斷路沒電流電器無法工作,所以在電器外殼上呈現火線電壓........摸到外殼馬上觸電,這比不接地還糟糕。

這是很極端的例子,但真的有人這樣做,為了讓三孔插座有接地,在牆壁插座處直接將插座中性線插孔與接地插孔接在一起,這種作法非常危險。

网友:
接地線具有一定特殊性與電磁遮蔽之用途  故必需要完全與供電線隔離獨立迴路
家用電到了用戶那邊時  連中性線帶有電壓了(導線壓降)
除非獨立供電或是用戶設有變壓器專供

以及部分儀器 醫療設備要注意  他們的數位地是跟外殼與變壓器遮蔽層有聯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理說220V冷氣室外機應該不會用到中性線(水線),夠誠意的話會有接地線!

可能要再確認一下?另外中性線( ...

中性線跟接地線,在單三系統中是允許在配電盤內(直接相接)
也就是G端子排跟N端子排中間有條綠色線連接,稱為內線系統接地

這種接法在G確實依據法規設置,那可以穩定N相為最低電位,也就是說內線系統接地有穩定N相的功能

网友F:
砂鍋大的問題引起在下的興趣,所以調查了一下.與大家分享.
台灣最初有供電可以追朔到清朝,一直到日本統治時代1919年初設立電力公司就開始以110V供電.
但是日本呢,最開始是1887年,供的是210V的直流電,而且當時日本的電力不是獨佔事業,日本面積又大,所以各家電力公司會依照所購買的美製或德製發電機而決定供電的頻率與電壓.有一個時期在日本是110與100並存的,但是這樣電器公司很麻煩,必須製造兩種電壓的電器,所以後來決定統一至100,主要是當時的數量最多的電器(電燈泡)所決定的,因為110V的燈泡可以使用100V沒問題,但是100V的燈泡用110V的話壽命會縮短,而也因此緣故,不會影響燈泡壽命的"頻率"的部分就沒有統一,導致今日日本仍然有兩種交流頻率並存.

另外,關於此帖一最先的ciko大的回覆,在下有話想說.
ciko大的回覆乍見之下應該有人覺得不親切,幹嘛不直接給答案就好,但是仔細想想,這帖問的電壓是110與220,都是有相當的危險性的,完全沒有相關知識的人最好不要碰.
所以,在下認為ciko大用心良苦,也就是說,如果樓主看不懂ciko大的回答,那表示相關知識不足,為了安全不要自己弄比較好,又或是如果樓主搞懂的ciko大的回答,那他就會有足夠的相關知識,自己弄也比較安全了.
小小感想,與各位分享.

网友:
看了這篇大家的留言,其實關鍵就是 "中性線=地線"?
其實地線最直接的定義就是把電導到地表去,當然是要把銅打到地裡的接地才算嘛。
而中性線就只是一個電力迴路。
你去把火線碰中性線和火線碰地線,哪個安全哪個危險就知道一不一樣啦。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意見,這220V其實是要接到室內給CNC雕刻機使用。經查證,家裡的220V應該是與110V共用的迴路並非專線,然而220V冷氣插頭配的是地線而非中性線。

戶外冷氣配電箱,供應三組室外機

自行拉的2.0mm 3C線穿過門框到室內

跟第三台室外機共用,白色是接地,接在背板。三台冷氣機皆是如此。

家裡的樓層配電箱。只要總開關關閉,無論220V還是110V都關閉,因此推測220V不是專線。其中110V有兩個迴路,有各自的開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總開關關閉,無論220V還是110V都關閉,因此推測220V不是專線。

是否為專線不是這樣判斷的,所謂專線是指從開關箱內某一NFB出去的迴路只安裝一個插座,也就是一個NFB只接到一個插座就可稱為專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為專線不是這樣判斷的,所謂專線是指從開關箱內某一NFB出去的迴路只安裝一個插座,也就是一個NFB只接 ...

原來如此,不過經詢問同事,有些人說家裡的220V是另外拉進來的,有點搞糊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問題是這條中性線在開關箱內是接在中性線銅排而非接地銅排(甚至可能沒接地銅排),所以不能稱為接地線。

“由於單三入戶中性線在前端一定有被接地(通常在電表處)。”
原本家中只是110V二線式,後才經水電行申改220V三線式。
當時施工完畢後就覺得怪怪的,為何電表處沒有一條接地線(埋入地裡)。
因觀看眾其他用戶電表都會有一條接地線。
請教ysc大,這位師傅的施工方式是否不當。
如果真不當的話,為何台電來復檢送電時,居然能通過??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砂鍋大的問題引起在下的興趣,所以調查了一下.與大家分享.
台灣最初有供電可以追朔到清朝,一直到日本統治時 ...

台灣最初有供電可以追朔到清朝,一直到日本統治時代1919年初設立電力公司就開始以110V供電.
但是日本呢,最開始是1887年,供的是210V的直流電,而且當時日本的電力不是獨佔事業,日本面積又大,所以各家電力公司會依照所購買的美製或德製發電機而決定供電的頻率與電壓.有一個時期在日本是110與100並存的,但是這樣電器公司很麻煩,必須製造兩種電壓的電器,所以後來決定統一至100,主要是當時的數量最多的電器(電燈泡)所決定的,因為110V的燈泡可以使用100V沒問題,但是100V的燈泡用110V的話壽命會縮短,而也因此緣故,不會影響燈泡壽命的"頻率"的部分就沒有統一,導致今日日本仍然有兩種交流頻率並存.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这样的解释非常合理,19世纪日本供的是直流电,因那时还没有半导体整流管,我看过老式的直流发电机是转子带整流子配合固定的碳刷机械换向取得直流电,碳刷会磨损,大电流会造成火花烧蚀,会造成供电稳定性差故障率高不耐用,供交流电就不用整流子和碳刷。
自老李以来,台湾被宣传教育成近代化是日本殖民统治带来的,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功劳,没有日本殖民就没有台湾的近代化,以为台湾的铁路是日本统治才有的,其实台湾近代化是日据前清朝时期台湾省巡抚刘铭传执政时就有的,那时大陆还很落后,但台湾像是中国的特区,铁路、火车、电灯、自来水、邮政、电报、通大陆的海底电览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原本家中只是110V二線式,後才經水電行申改220V三線式。
當時施工完畢後就覺得怪怪的,為何電表處沒有一條接地線(埋入地裡)。

或許在更前端有接地過,要不然台電應該不會送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这样的解释非常合理,19世纪日本供的是直流电,因那时还没有半导体整流管,我看过老 ...

台灣鐵路是從清朝劉銘傳時代開始建設的沒錯,當時從基隆到台北,之後延伸到新竹,貫穿台灣縱貫鐵路則是日本時代完成的,至於電力確定是日本時代1904年才開始有第一座龜山水力發電廠。

目前台灣官方房舍很多還是日本時代建築的,最具代表性的總統府、監察院、臺大醫院舊院區等都是從日本時代沿用至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台灣鐵路是從清朝劉銘傳時代開始建設的沒錯,當時從基隆到台北,之後延伸到新竹,貫穿台灣縱貫鐵路則是日 ...

刘铭传是台湾近代化之父,上面资料说日本是1887年才供电,刘铭传当清朝台湾省巡抚是1885年~1891年,那时台北就有电灯和自来水,与日本同步,那时台湾自筹资金自行建设的客货两用铁路比大陆还进步:刘铭传在台湾创下的“中国第一”(组图)http://news.163.com/15/0802/11/B00RTG8F00014AED.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或許在更前端有接地過,要不然台電應該不會送電。

應可確認更前端並無接地。因明顯可看出台電屋外線,直接進入電表,
之後再進入總開關箱。莫非台電認為原本於變壓器中之中性線已接地了??
故無須再接地嗎? 還請ysc大解惑...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應可確認更前端並無接地。因明顯可看出台電屋外線,直接進入電表,
之後再進入總開關箱。莫非台電認為原 ...

這個就不了解了,可能台電每個營業所判定標準不一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應可確認更前端並無接地。因明顯可看出台電屋外線,直接進入電表,
之後再進入總開關箱。莫非台電認為原 ...

各區規定不一樣
甲承業者跟台電承辦關係好壞有差~

另外...除非是(建案新設),否則施做接地系統符合第三種接地,可能會沒有業主想花錢~
所以.....

台電燈力並供的N相本以跟大地做接地(N-G),這是源頭端的,到了屋內建議再做一次N-G相接,因為有太多不可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就不了解了,可能台電每個營業所判定標準不一樣。

唉....嚴格說起來又是一個後門的.....
感謝ysc大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區規定不一樣
甲承業者跟台電承辦關係好壞有差~

唉....嚴格說起來又是一個後門的.....
感謝macliu大的回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刘铭传是台湾近代化之父,上面资料说日本是1887年才供电,刘铭传当清朝台湾省巡抚是1885年~1891年,那时 ...

簡單說劉銘傳蓋的鐵路根本不能用,後來日本人重新規劃了新的路線.劉銘傳蓋的鐵路是從台北的大稻埕過淡水河到三重新莊,上龜山到桃園,其中龜山段坡度太陡,火車載重根本爬不上去,日本人就放棄這段路線,後來這段路就成了台一線省道.而日本人重新蓋的火車鐵路,是從萬華到板橋,經由樹林,三峽,鶯歌到桃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铭传是台湾近代化之父,上面资料说日本是1887年才供电,刘铭传当清朝台湾省巡抚是1885年~1891年,那时 ...

劉銘傳時代有公共水井供水設施,但不是以管線送水的自來水,台北市自來水的確是開始於日本時代.......話說台灣至今還有沒自來水的地方!

日本時代建造的抽水機機房,位於現在的台北市自來水博物館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簡單說劉銘傳蓋的鐵路根本不能用,後來日本人重新規劃了新的路線.劉銘傳蓋的鐵路是從台北的大稻埕過淡水河 ...

“劉銘傳蓋的鐵路根本不能用”,刘铭传时期的铁路是从基隆到新竹约一百公里,是客货两用铁路,不能由于载重货车爬不上某个坡就全盘否定它,载重火车爬不过去客运火车爬得过去吧?货运火车可以装少点货爬过去,由于当初技术条件有限,要解决载重爬坡问题,可等稍后技术进步后换大马力火车头,当年的火车马力多少?现在的火车马力多少?
刘铭传花了一百多万两银子,请的英国工程师建造的铁路“根本不能用”,在台湾当摆设多年,一直等到日本来殖民再重建,俺智商低,用脚指头想问题,脚指头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难道高薪聘请的英国工程师是吃屎的?全世界只有日本工程师才是吃饭的?媚日也不用这么媚法,难怪全世界涉日军慰安妇的国家地区不少,只有台湾哭着喊着自愿慰安:

网友:
接地銅棒熔接裸銅線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