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iewSonic VA2213wm 顏色異常

楼主(2016-08-08):
大家好!搭給賀!胎軋厚!
看過很多先進處理顏色異常的方法,自己要處理起來卻怎麼也不管用n_098|
在這裡先謝謝各位的幫忙!!!

這台螢幕的顏色大部分的時候不正常,但只要去菜單調整顏色的RGB或是幾K幾K的選項,就有機會正常,所以我先判斷可能程序出了問題

第一步我先試試還原的工廠模式,不過試了好幾次都進不去;按著2再按開機,跟按著上下鍵在按開機
1.請問還有甚麼方法可以進入工廠模式嗎?

沒辦法只好先拆開來看看,開始尋尋覓覓的找24C,卻只看到著兩個不認識的n_100| ,搜尋一下規格書似乎也是EEPROM的一種
ATMHL942 02B 1
PM25LV020
2.因為手頭上沒有這種IC,也沒有燒入器,所以想先請問各位大大,可以直接使用空白的嗎?

网友A:
當然不行 沒軟件怎行啊

网友B:
你先分清楚  哪一顆是記錄使用者設定的,那顆可以用空白的,開機後會自動歸零寫入原始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不行 沒軟件怎行啊

謝謝回覆
因為我先試著把他們拿下來,這一顆ATMHL942 02B 1拿下來還可以開機,另一顆PM25LV020拿下來就不能開機
但是狀況還是依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分清楚  哪一顆是記錄使用者設定的,那顆可以用空白的,開機後會自動歸零寫入原始資料!!

謝謝回覆
我有試過拿下ATMHL942 02B 1後可以開機,但是畫面依舊,拿下PM25LV020後就沒反應,連開機都不行
請問這樣是不是能判斷ATMHL942 02B 1是是記錄使用者設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我有試過拿下ATMHL942 02B 1後可以開機,但是畫面依舊,拿下PM25LV020後就沒反應,連開機都不行 ...

ATMHL942 02B 1這顆是VGA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VX2235WM-4白平衡調整步驟
http://www.viewsonic.com.tw/support/article.php?id=389

感謝回覆

一直進不去只好亂按看看,最後竟然是按著1才能進工廠模式n_029|
但是進入之後復原也沒有效果,而且本來有時候還會正常,被我亂按一下越弄越糟,
還發現螢幕有雜訊會跳動,只好來去馬雲家看看有沒有主板n_00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一直進不去只好亂按看看,最後竟然是按著1才能進工廠模式

你有依照以下步驟依序執行嗎?
VX2235WM-4液晶顯示器白平衡調整作業.
VX2235WM-4液晶顯示器當消費者感覺螢幕的顏色太暗、太亮、顏色不對、缺色等情況時,請依下列方式進入工廠模式調整白平衡(WHITE Balance),確認是否有改善螢幕整個色彩及亮度。
操作步驟如下:
LCD螢幕功能鍵總共有以下五個依序為 : 1  +  2   +    + ▼ + ▲ 。
請依工廠模式選擇適合的Pattern來調整白平衡操作,
底圖為:5-MOSAIC(五宮格底圖)Monter.exe (about 81KB) ,
請先將解析度(Timing)調整為:1280x1024@60Hz.為調整基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一直進不去只好亂按看看,最後竟然是按著1才能進工廠模式

還發現螢幕有雜訊會跳動

===============

基本上這個問題就不太像是EERPOM或是設定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依照以下步驟依序執行嗎?
VX2235WM-4液晶顯示器白平衡調整作業.
VX2235WM-4液晶顯示器當消費者感覺螢 ...

謝謝指導
我的工廠模式裡面沒有白平衡WHITE Balance這個選項,有看到auto color,亮度跟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發現螢幕有雜訊會跳動

===============

我看到當下也開始認為應該有其他問題,
已經淘了一塊主板,之後再來跟各位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