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是否知道可以快速驗證的方法

楼主(2016-08-08):
如圖中兩個瓶子 ,  在103年1月時裝入同等份量的海水,
一個瓶子(左邊)加入沒經過處理的鐵釘,
另一個瓶子(右邊)加入經浸過藥水處理的鐵釘,
直到現在(左邊)加入沒經過處理的鐵釘, 已經生鏽了
右邊)加入經浸過藥水處理的鐵釘, 還是保持103年1月時的狀況
也就證明藥水對鐵釘起了保護防鏽的作用

但是2年多的時間才能證明防鏽的作用, 其時間太長了,
在此請問大家是否知道可以快速驗證的方法?

网友:
可以节省一半时间或只用1/4时间算不算快速?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催化劑 尚未知曉 的情況下
化學反應  大部分  可以通過  [加熱] / [提高濃度]  促進

網路查一下海水的鹽分濃度   直接加鹽提高濃度

其他手段 如打氣泡/搖晃 也可以  只是幾個月下來  麻煩到不太實際

時間以數個月來看  加鹽提高濃度較方便

网友:
電解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大大!
   鹽霧試驗機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鹽霧試驗機可以嗎?

太兇本了吧?

网友:
要加速的話,就是CASS
氯化亞銅+5%鹽水噴霧,304十幾小時就有黃斑了

時間就是金錢,沒有一個產品的開發願意等幾個月甚至幾年再去看結果的,萬非不得已啊…
材料試驗就有方法可以加速,如果你是產品的開發,可以考慮買一台,或者是花錢送去實驗室測試
一次試下來費用少說幾千,幾萬都有可能
一台鹽霧機大概六位數吧

网友:
布泡在濃鹽水裡,鐵釘沾濕鹽水使露出空氣中,並置於布上,放入保溫箱中,這樣不知是否較經濟的做法?

网友:
請google "鐵釘生鏽實驗"

就有答案一堆 (實驗pdf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