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加減壓/調節閥問題

楼主(2016-08-09):
各位前輩好:

在公司有看到這樣東西
但不知道詳細構造或管線流動方式
其看到機台好像是用圖油管調節流量所用
可否有更詳盡的說明
感謝

加減壓/調節閥

加減壓/調節閥

网友:
閥符號是用在單動缸的控制閥.

网友:
有防逆流的單向閥.....

楼主:
據了解右下圖說明是:
此為兩個電磁閥,
每個電磁閥有兩個走向
------左邊那個------
RA導通 或 R只能單走向A(有逆止閥)
------右邊那個------
AP導通 或 AP不導通(兩個逆止閥成反向)

請問這樣的意思是對的嗎?
感謝回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據了解右下圖說明是:
此為兩個電磁閥,
每個電磁閥有兩個走向

依空壓符號是以下
無通電時:RA導通,
有通電時:AR導通,
右側同樣道理......
如果有錯,請指正....

网友:
P-壓力源.A-工作(液壓缸).R-回油(日系會用T).
b通電-A-P通.加壓. (液壓進入A)
a通電-A-R通.釋壓.(A液壓回油箱)

楼主:
有人對於圓圈處有了解其符號意義嗎?
想了解這一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對於圓圈處有了解其符號意義嗎?
想了解這一塊~

不通電時
a:A不能流到R,R能流到A
b:A  P之間不會流動
想像一下漏斗裡面放一顆珠子可以很快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對於圓圈處有了解其符號意義嗎?
想了解這一塊~

這是逆流閥符號,
A進油無法流向P,
只能流向R,

网友:
使用逆止閥可以鎖住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