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H-L37B12W 不開機【軟的】

楼主(2016-08-10):
電視看到一半突然關機, 無法開機. 應該是電源板故障.
拆下電源板,檢測5Vsb輸出為0.

量測對GND的電阻為0, 看來是有零件被擊穿了.

原以為是電容擊穿, 後來才發現兇手是這顆蕭特基二極體.

將二極體拆下量測, 右半邊擊穿.

左半邊OK.

檢測其他晶體,沒發現異常後,換上一顆新的二極體, 上電量測5Vsb.
有輸出了.

裝回後,電視已可開機, 謝謝收看

网友:
高手~~ 謝謝分享  又學習到一些了n_116|

网友A:
樓主客氣了!其實這一點也不軟,是多少經驗的累積!

网友:
好文推!

不過你NG的那個元件,我倒是很少遇到被擊穿後其他元件卻還相安無事

网友:
電阻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客氣了!其實這一點也不軟,是多少經驗的累積!

問題點很明顯,又很好查出兇手,所以歸類成軟的.

楼主:
可能是它保護做得好, 或是苦主運氣好.

楼主:
大顆的電阻檢查OK,小顆的目測OK.

网友:
一點也不軟,
老經驗才知從何判斷,
謝謝分享

网友:
真是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网友:
無私地分享!謝謝喔

网友:
恭喜完修,只要不是看得到的故障,基本上都不算軟,都要花時間檢查的,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