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從 LCD 訊號腳位拉出

楼主(2016-08-10):
例如 有 LCD 顯示的電話機.

lcdtel

lcdtel

請問. 可否從 LCD 訊號腳位拉出, 再做處理?
原本 LCD 是輸出, 但可否只針對輸出至 LCD 的訊號, 拉出做其他處理?
a.如何測量輸出至 LCD 腳位訊號?
b.這想法是否可行?

新手上路, 請多包涵.

网友:
LCD 有編號嗎?有編號再查一下 datasheet 就很容易了!

网友:
這種類型LCD都是訂製品,單純只是顯示玻璃部分,驅動迴路通常是做在電路板主控晶片上,要取出其訊號當然可以,只是要知道腳位與多工掃描對應,還要克服辨識正負波LCD驅動關係。

网友:
>>原本 LCD 是輸出, 但可否只針對輸出至 LCD 的訊號, 拉出做其他處理?

你要做什麼處理,直接說...說不定反而比較簡單
(不一定需要LCD的輸出....)

网友:
作何功用? 這要花的精力非同小可!! 不是不行,而是很複雜!!

楼主:
新手的想法果然還是太簡單了, 本想將來電時, 電話顯示的號碼從 LCD 中取出, 去做應用,

看來還是沒有簡單想的容易.

謝謝各位先進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的想法果然還是太簡單了, 本想將來電時, 電話顯示的號碼從 LCD 中取出, 去做應用,

看來還是沒有簡單 ...

那直接取來電顯示就可以...

直接 google找 "來電顯示 DIY"....

其中一個 google找的
http://shop.cpu.com.tw/product/13966/info/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的想法果然還是太簡單了, 本想將來電時, 電話顯示的號碼從 LCD 中取出, 去做應用,

看來還是沒有簡單 ...

別低落啊~  我有類似做法
以前可連線PC的電表很貴
為了做連續紀錄繪出曲線
我把數位電表七段顯示器資料   擷取下來傳給PC

楼主:
本想跳過複雜電路從輸出端著手, 看會不會比較省事, 看來只是從另一個坑跳到另一個洞
感谢大家的回覆

楼主:
例如某來電顯示的電子產品, ic 是使用  HT9170B ic ..

若從 arduino(做輸入) 拉線 至 HT9170B ic 的 data output (D0~D3) 4個腳位(做輸出)? 由 arduino 端, 判斷 高低電壓, 不知道可不可行 ?

网友:
語音報號碼?

楼主:
第一步如果成立, 在想下一步的應用..

网友:
有一隻弱小的企鵝叫東東.
大家喜歡玩東東,有事沒事打東東,出門回來打東東,吃飯睡覺打東東.

從頭看到尾仍不知是做什麼東東,那大家為何還要提供東東給東東做東東? ...  ...  ...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重點只是想問. 有什麼辦法. 能把輸出至 lcd 的訊號取出而已, 聽完大家的回覆之後,

知道是有難度, 所以問題就此打住, 因為我也沒有能力解決. 第一步都沒辦法解決了, 就不再想這問題了.

是很弱小沒錯.

网友:
擷取信號往簡單的方面去想,能適用不同牌子室內電話機才好。
太難、太耗時、太耗成本,對工程師來說都是殺傷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重點只是想問. 有什麼辦法. 能把輸出至 lcd 的訊號取出而已, 聽完大家的回覆之後,

知道 ...

先了解 LCD 顯示的原理就會知道為何抓取信號的不容易,有的LCD 還會有多種功能顯示,所以單單抓PIN要得結果可能會失望,除非 AM PM 或是 鑰匙 等單獨的顯示!!

网友B:
http://quo.vadis.stojkovic.ch/hacking-a-weighing-scale/

可以但是要花精神學新東西

要找到你手上那片LCD玻璃的PIN MAPPING, 沒有斑馬紙黏死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
https://goo.gl/5KhEgZ

加油去做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quo.vadis.stojkovic.ch/hacking-a-weighing-scale/

可以但是要花精神學新東西

非常謝謝您, 這篇對我很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了解 LCD 顯示的原理就會知道為何抓取信號的不容易,有的LCD 還會有多種功能顯示,所以單單抓PIN要得結果 ...

謝謝, 只是沒有頭緒 ~

网友C:
Holtek HT9032C 或是EMC EM92547A 都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oltek HT9032C 或是EMC EM92547A 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