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交流三相減速馬達幾個問題

楼主(2016-08-11):
這台輸送機的馬達(是不是減速馬達),前陣子因為原料卡住,結果沒注意

還一直讓它運轉,最後開始冒煙;發現時有趕緊關起來,

現在都不敢讓它持續運轉,只有成品到一定的量才開,

這是不是要重新繞線?現在還有再繞線的店家?如果要買新的怎麼找?

因為廠裡還有一顆正常的,我試著要把他換過去,結果全都拆了

才發現四個孔位差一點點,沒辦法換過去。

网友A:
是減速馬達

要不要繞線要量看有沒有線圈短路
有冒煙是應該要拆下來檢查

減速馬達有一定的減速比查一下銘牌上有無型號----跟據型號下去買---但是最前面齒輪應該是另外配置的

网友A:
建議加裝一個過載保護這樣有問題也不會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減速馬達

要不要繞線要量看有沒有線圈短路

沒有銘牌了,太舊我找不到銘牌。

另外現在就算沒開,摸來起來是熱熱的,但是不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加裝一個過載保護這樣有問題也不會燒毀

過載保護是什麼樣子?

-------------------------------
剛剛爬文才發現,減速機是馬達+減速箱
https://world.taobao.com/item/44408353335.htm

所以冒煙是馬達的部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過載保護是什麼樣子?

過載電驛這樣問水電材料就知道了
這要配合馬達功率
一般會問幾匹馬力跟電壓
電壓就是馬達吃的電壓常用三相就380v跟220v
上面電流可調整
所以買來只要範圍內都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載電驛這樣問水電材料就知道了
這要配合馬達功率
一般會問幾匹馬力跟電壓

電驛我知道,不過這種輸送機要另加電驛有點困難,箱子沒空間

輸送機是接到機械後面的幫浦電磁開關,但是他沒接在電驛

幫浦是1/4HP

那個電驛應該是保護幫浦的,我把輸送機接過去會不會常常過載?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驛我知道,不過這種輸送機要另加電驛有點困難,箱子沒空間

輸送機是接到機械後面的幫浦電磁開關,但是 ...

應該是不會跳
保護可以調整

但是正常是要獨立的

1/4hp算不大

网友:
買一個盒式電磁開關...取代押扣開關就好了..卡料就會跳脫了

网友B:
外面有各式各樣的馬達加減速機,固定孔位的問題會比較頭痛,而且你的軸心跟齒輪還是焊死的,可能自己解決電機的問題再找個鐵工做轉換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有各式各樣的馬達加減速機,固定孔位的問題會比較頭痛,而且你的軸心跟齒輪還是焊死的,可能自己解決電 ...

電機問題可能如樓上所說,加個盒式電磁。

鐵工部份本來想自己搞,電焊、車床、圓鋸都有

但考慮到齒輪比的問題,看來還是只能找專門搞輸送機的鐵工

网友C:
搞輸送機的鐵工也是無法解決馬逹問題.
還是要清楚減速馬達的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輸送機的鐵工也是無法解決馬逹問題.
還是要清楚減速馬達的規格.

我指的鐵工是專做輸送機的廠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驛我知道,不過這種輸送機要另加電驛有點困難,箱子沒空間

輸送機是接到機械後面的幫浦電磁開關,但是 ...

大哥您紅箭頭所指的紅白黑三條是您自己加上的嗎?這個位置一點保護都沒有喔。它只是單純的電磁接觸器,不是NFB,也不是積熱電譯。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您紅箭頭所指的紅白黑三條是您自己加上的嗎?這個位置一點保護都沒有喔。它只是單純的電磁接觸器,不 ...

是的,我知道。廠商來就這樣接,我把它改到下面了

楼主:
請問好的這顆減速機,標籤都已經不見

我要怎麼判斷它是幾W,買盒式電磁下面的電驛要配多少安培?

0.5A??還是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