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 6 PLUS(A1524)無法觸控主機板維修,後延伸畫面直線處理

楼主(2016-08-12):
今天的故障案例其實在維修I6或是I6P相當常見,

所以就挑一台來分享,這台機子已經先經過"神*"然後再經過一間通訊行然後才到了這裡

前面報價就不講了,反正是5位數

來看主角比較實際
這支是A1524  5.5吋面板的
由於一開始有用破片先測試過這支是完全無法觸控,但是小弟忘記拍
我們就跳過吧
主板拆下我都會先用電供檢查單板開機狀況,電流是否正常,溫度是否異常
是否有水漬,泥土,螞蟻,當然......單板開機主要是可以先量供電電壓!
觸控供電皆備的情況下就直接進入正題.(由於是在家裡電腦,電路圖日後再補上)
先把觸控IC請下來,由於觸控旁是音頻IC,所以我都會用溫度比較高來快速的拆下來
清理焊盤上的錫點
接下來就是飛線處理"故障原因"
這裡解釋一下這次的原因
I6P的主板本身某些電路相當容易斷線或是接觸不良,而這裡的原因是因為觸控訊號無法提供給A8CPU
導致觸控訊號斷路,而剛好I6P的檢測點就正在觸控IC旁,所以我們直接飛線處理,由於是飛線處理
飛線處一定要用綠漆固定絕緣(各位都是普羅級怪物高手就當我是說說)
IC焊點植錫   還沒定位的樣子

上機檢測發現跑出了兩條白線,但是觸控已經出來了
繼續檢查中間途徑發現
總成端內連坐兩邊都已經被剪開了
直接換掉

換好之後就完工嚕,因為是拍影片給客人  我不知道怎麼船影片來這就跳過了.....

网友:
焊工真好!!

网友:
拆過唉瘋的手機,每每看到版主的"手藝",真心就覺的我跟本是在資源回收場拆回收的....

网友:
flowersun大好手藝~~
請問這種內連座要怎麼解焊及上焊呢??

网友:
有用高工作距離顯微鏡

楼主:
280吹下來250吹上去   250烙鐵捕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280吹下來250吹上去   250烙鐵捕焊

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這大大 專業維修

网友:
傳影片部份

你可以先上傳到 Youtube 後,mark下網址

例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OX3BK2e8o

回文 或 發文時選 "進階模式"  在最上面有字形,大小,表情,圖片,附件....那列快捷鍵的最右邊有一個~"紅色的Tube" Icon~

點這個紅色icon後,會出現一個小方框m然後你將 jVOX3BK2e8o 貼到小方框,即可於回文or發文中看到該影片了.

网友:
好手藝;期待能傳影片上來。

网友:
大大 又妙手回春了

网友:
iPhone 6 觸控瑕疵上新聞了,樓主維修可能會接不完......

http://www.ithome.com.tw/news/107913
iFixit:iPhone 6系列的設計瑕疵會導致觸控螢幕失靈

网友(2016-09-19):
這根本是神啊!!

网友:
強者,小弟佩服萬分

网友(2016-10-19):
這就是專業 還是專業中的專業 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