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梯用PLC

楼主(2016-08-12):
請問電梯有專用的PLC嗎?

感覺主機應該都一樣,只是廠牌不同,裡面的程式有差。

家裡的電梯已經9年多,

這幾天突然不動作,廠商來看過,

建議頂樓PLC整組換新,開價7xK,聽到嚇了大一跳,

PLC只有以前讀書時有修這門課,我記得是晶片寫入可程式控制一些繼電器或電磁開關,我猜電梯應很多限動開關

在公司是操作220V三相電磁控制的機械,常常有時故障也都自己維修。

有一台需PLC控制的機械,但PLC控制的部份就很少摸到。

怎麼會這麼貴??

透過建商朋友去詢問另一間電梯廠商,對方說PLC有分主PLC或各樓層PLC

最貴的主PLC大概1xK,差很大耶!!

想請問電梯零件都一定要用原廠商的嗎?

另外可以改成使用微電腦控制?

但廠商說微電腦都是大陸貨,所以5年就要換掉,這邊我就隨便聽一聽了

网友:
還有軟體費用

网友A:
可以改阿~~~
但划不划算而已~

你是幾停!!這才是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阿~~~
但划不划算而已~

幾停??

你是要問幾樓嗎?5樓

那B廠商可以來處理A廠商的PLC嗎?

各廠商的PLC內容都算是他們的專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幾停??

你是要問幾樓嗎?5樓

坊間有廠商
要多找幾家評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坊間有廠商
要多找幾家評估@

高雄比較有信用的有推薦的嗎?

我找遍google完全找不到有人討論更換過PLC的價格,真的太詭異了

不過爬文看到一篇,原來真的很黑暗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35&t=4698144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雄比較有信用的有推薦的嗎?

我找遍google完全找不到有人討論更換過PLC的價格,真的太詭異了

這不詭異@
也是不能說的祕密...

我最近監造一台電梯
這廠商也擺明講
驗收資後所有圖說資料、電路圖都提供
事後約滿想找其他人也歡迎...
但我看看資料就笑了。

网友B:
電梯沒有專用PLC~~只要需要輸出的點跟程式寫的進去的話
PLC都可以用~~只是有些不良廠商會鎖住軟體
建議多找幾家廠商比較~~現在微電腦板也有台廠的
價錢方面 電梯是危機性機械 好的程式控制 價錢相對高
貴在軟體跟廠商施工品質~~

小弟是電梯維修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詭異@
也是不能說的祕密...

嗯....如果整個系統換家??

硬體、軟體都換,這樣還有後遺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梯沒有專用PLC~~只要需要輸出的點跟程式寫的進去的話
PLC都可以用~~只是有些不良廠商會鎖住軟體
建議多找 ...

怎麼反而崇友報的比小廠大裕便宜?

网友C:
請問你的電梯是哪一家的? 三菱 崇友 ..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反而崇友報的比小廠大裕便宜?

要看內容~~魔鬼藏在細節中
不介意的話~~私訊內容給我 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的電梯是哪一家的? 三菱 崇友 ..

就是我樓上講得那一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的電梯是哪一家的? 三菱 崇友 ..

不是(大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如果整個系統換家??

硬體、軟體都換,這樣還有後遺症?

這要由廠商去評估是否需要全換~

就像有專業廠商可不換主機
直接修改電控變成變頻電梯~~哈(我之前有看到)

网友D:
時間一到電梯就壞......這是正常作法
用到自然壞但是叫人(別家)來看說要換plc......這是有較良心的做法( plc程式鎖住了)
所以......就是這樣啦

還有
微電腦也是可以鎖喔(請不要不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時間一到電梯就壞......這是正常作法
用到自然壞但是叫人(別家)來看說要換plc......這是有較良心的做法( pl ...

所以有辦法約法三章,

不能更改PLC內容?

今天問過對方,他們PLC部份是外包廠商

等於說要換PLC要先把舊主機拿到廠商那邊copy到新主機再安裝

想想這樣有可能動手腳?

网友E:
PLC只是其一
還有一台電梯馬達運轉的變頻器
我公司的電梯(1樓~4樓)
之前換過主控版(沒有PLC)<==?萬 (忘記了)
也換過變頻器 <==13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有辦法約法三章,

不能更改PLC內容?

我看過的狀況(我是說我看過的,不是說所有喔)通常是開門見山就鎖住了
程式連進都進不去,是要怎樣摳啦
你怎麼不請他們的外包拿新主機到你家摳哩

至於約法三章的部分
通常官方說法應該是會拒絕
理由是......怕別人來亂改程式然後你會找他們負責(諸如此類的)
或者遇到真不鎖的
但是價格開高高......賺一筆就走人的

突然想到
電梯公司連一個plc還外包
你找的不會是業務電梯公司吧(我有公司有牌但沒人,接了案子馬上轉包賺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只是其一
還有一台電梯馬達運轉的變頻器
我公司的電梯(1樓~4樓)

變頻器沒問題,是PLC沒有輸出,

今天過去才知道,他們公司連PLC都是委外,

我還以為會帶筆電去,自己重新燒錄.....

把舊的PLC主機拔到廠商那邊,讓廠商COPY到新機,

另外有和保養人員談,他認為是電源供應器壞掉,因為大電輸入有亮

轉成DC那邊沒有動作,等明天廠商CO好再去裝了。

我有跟他要求換下來的東西都要給我,有擴充模組16EYR

楼主:
前天去監工拍回來的,

變頻器
變頻器下面那台不知道是什麼?

廠商COPY回來的程式沒有開延長,需要在另外加上去

我以為現在都改用筆電接,怎知是用這台??

換上去的新主機,一樣士林電機,不過型號有改了

電梯馬達後方這台我忘記做什麼的了
換下來的舊主機和擴充輸出,這種舊型的能接電腦寫入?
我看新型的好像有USB插槽,這種舊的.....完全不知道怎麼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去監工拍回來的,

變頻器

馬達後方那顆是編碼器

這樣變頻器才知是否有失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天去監工拍回來的,

變頻器

1.這個plc如有設密碼保護,網路上有專用程式可移除或是得到原有密碼。
2.要連線plc讀取原程式,需要一條連接ˋ線,有原廠與副廠,早期電腦端是com接頭,新的已改成usb接頭。
3.士林plc與三菱plc相容,要相關資料(編輯軟體、密碼破解程式)google三菱有一大堆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這個plc如有設密碼保護,網路上有專用程式可移除或是得到原有密碼。
2.要連線plc讀取原程式,需要一條 ...

瞭解,就是請教G大神,我慢慢摸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