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是否有可用行動電源驅動的面板

楼主(2016-08-12):
請問站上的各位高手,小弟想做一個可用行動電源驅動的攜帶型的螢幕,不知是否有哪些面板能用來製作?
若有,請問在國內哪可以買的到呢?

有在網路上看過有人做過攜帶型樹莓小電腦都是使用行動電源驅動的,但是看不出來是哪張面板(如圖)
是用小米電源當作小螢幕的電力來源

网友:
這個15吋LCD螢幕可以吃筆電的USB電源就可以用了。。。。(吃筆電的USB電源不能用聲音,因為電力太不夠)

用行動電源當然可以。。。。。

网友:
最方便快速的就是買現成的外接螢幕,

On-Lap1002 觸控式筆記型螢幕

On-Lap1002 觸控式筆記型螢幕

但是如果你想自己用的話,
就要看看手邊有沒有現成的螢幕,
找驅動版看看有沒有吃5v的~

楼主:
請問是找吃5v的驅動版面板不限就可以,還是面板也需要符合5v的限制才可以
主要是想要買台可以隨身攜帶的nuc 迷你電腦 加上一台約7吋的可用行動電源驅動的螢幕(雖然市面上有在賣現成的,但還是想DIY試試)

网友A:
我看以下這篇的介紹
Input V                           :5V~12V
Input Current                  :1A
Resolution                       : 800 x 3 x 480 (RGB)
http://www.aliexpress.com/item/7 ... 480/2054606246.html

或許可以考慮 某些另類有12V輸出的行動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以下這篇的介紹
Input V                           :5V~12V
Input Current                  :1A

SIMON大:
   真是訊息靈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MON大:
   真是訊息靈通!!

7吋 面板 上 露天看到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0740563905

网友:
SIMON大:
   感謝!! 昨天上沒屋頂的,找到把筆電螢幕改成一般螢幕的套件,因為我的筆電掛掉了,要殖球又只能用一年乾脆放棄了,拿來改好像只要幾百元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