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日本正夯的美容新寵「水素水」 真有這麼神奇嗎?

楼主(2016-08-13):
大家看看就好,不一定要信它!
-- 轉貼部份內容 --
約從2014年開始在日本廣為流行的美容新寵「水素水」,又被稱為「氫水」、「富氫水」、「負氫離子水」、「還原水」等,主打水中富含氫分子,可抗氧化,達到美容、保健功效,目前也從日本流行到台灣,不僅有廠商推出相關產品,市面上也有可在家電解分離出水素水的機器。但是,水素水實際效用如何?產品上所標示的氫濃度,就是飲用時的實際濃度嗎?

事實上,市面上販售將水電解來產生氫氣的機器,以前主打的是「鹼性離子水」的名號,而自從氫水受到注目之後,也開始以「還原氫水」、「電解氫水」等名稱來行銷,但其實,「水素水」和「鹼性離子水」基本上都來自相同的機器,也是同一種水,只是行銷訴求不同。這類機器經日本主管機關厚生勞動省認定為可改善腸胃症狀的醫療機器。但這類機器所製造出的氫水,氫濃度其實只有0.1~1ppm,較其他氫水產品低。

-- 原址 --
約從2014年開始在日本廣為流行的美容新寵「水素水」,又被稱為「氫水」、「富氫水」、「負氫離子水」、「還原水」等,主打水中富含氫分子,可抗氧化,達到美容、保健功效,目前也從日本流行到台灣,不僅有廠商推出相關產品,市面上也有可在家電解分離出水素水的機器。但是,水素水實際效用如何?產品上所標示的氫濃度,就是飲用時的實際濃度嗎?  事實上,市面上販售將水電解來產生氫氣的機器,以前主打的是「鹼性離子水」的名號,而自從氫水受到注目之後,也開始以「還原氫水」、「電解氫水」等名稱來行銷,但其實,「水素水」和「鹼性離子水」基本上都來自相同的機器,也是同一種水,只是行銷訴求不同。這類機器經日本主管機關厚生勞動省認定為可改善腸胃症狀的醫療機器。但這類機器所製造出的氫水,氫濃度其實只有0.1~1ppm,較其他氫水產品低。

网友:
看這篇比較能瞭解清楚啥是"富氫水"(單純物理方面,至於效果持保留意見)

反正重點是常壓下的氫氣容於水的飽和濃度是8ppm(百萬分之8喔),經由加壓可以提高濃度(就是汽水啦),至於製備法(產生氫氣方法)通常是由鎂跟水反應或是經電解水產生...
其實目的就是"喝氫水或是呼吸氫氣"
還有,氫氣是難溶於水的(<8ppm)

黑心氫水機(黑心水素水機 黑心水素水) 真相解密
以下為引用
"日本與韓國製的假氫水機。其主要是在濾材中添加鎂棒鎂錠鎂粉去反應。多半是用工業鎂。鎂所反應的微量氫氣因為沒有壓力的關係(不形成亨利定律中氣體溶解於液體的絕對條件)氫氣都跑光了,不會溶解在水中。留在水中的就是氧化鎂與氫氧化鎂。氧化鎂與氫氧化鎂是藥物。衛福部規定上限為每日600mg,商人用氫水騙你,卻沒有標示氧化鎂含量。消費者在不知情之下喝了過多的氧化鎂與氫氧化鎂。對腎臟是有傷害的。某些心血管疾病的藥物與氧化鎂及氫氧化鎂會產稱衝突。因此產生急性藥物中毒或是急性腎衰竭與高血鎂症。"

水素水
以下為引用
"一、不要被富氫水的名稱所迷惑:
富氫水未必都是含有豐富氫氣的水,關鍵看富氫水中氫氣到底"富"到什麼程度。氫水(水素水)中的氫氣含量一般用PPM表示。氫氣在水中的飽和濃度大約是0.8PPM,濃度大於0.8PPM的富氫水就是過飽和氫水。目前市面上多數產品(水素棒、富氫水機、電解水機、大部分瓶裝或者袋裝富氫水)的濃度都在0.8PPM以下;過飽和濃度的富氫水必須採用特殊的工藝強制性將氫氣溶入水中並需要特殊的包裝和儲存方法。這種方法製造的富氫水,濃度可以達到3--5PPM甚至更高。同樣聲稱富氫水,濃度從0.1PPM到5PPM。差別很大!濃度高低不要輕信產品的廣告宣傳,要以實際檢測數據為準。檢測方法以第三方氫濃度檢測為首選。

二、產生富氫水的各種方法:
1、 氫水棒,又稱水素水棒。由日本引入。利用鎂和水反應產生氫氣。將氫水棒放入裝有飲用水的容器中,氫水棒周圍就會產生氫氣小氣泡。在密閉容器中使用氫水棒效果稍好些。如果在敞開式容器中使用,氫氣很容易從水中逸出。另外鎂粒子易被氧化,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加,效果明顯下降。由其產生的氫濃度取決於使用次數、容器是否密閉、 反應時間等等因素。要定期清洗,否則棒體內易滋生各種細菌。
2、 富氫水機(濾芯式),裡面裝有PP棉、活性炭、鎂粒子或者托瑪琳等濾芯,當水流經過鎂粒子濾芯或者托瑪琳微電解濾芯時,產生微量氫氣隨水流一起流出。這種富氫水機基本上都是在家用淨水機的基礎上裝有金屬鎂粒子濾芯或者托瑪琳微電解濾芯而已。同樣裡面的鎂粒子濾芯易被氧化,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加,效果明顯下降。而且水流和濾芯的接觸時間很有限,氫氣含量極微。
3、 電解式富氫水機,採用電解水的方法,通常我們說的電解水機就是其中一種,在過去的幾十年期間,電解水一直被認為可以針對某些疾病有輔助治療效果。在日本,電解水是通過國家衛生管理部門認可和推廣的。過去的理論認為電解水之所以具有醫學效應,是因為電解後的水俱有弱鹼性、小分子團結構。自從發現氫分子醫學效應以後,目前認為電解水效應的本質也是氫氣效應。電解式富氫水機分為二種,一種直接接入自來水管,利用PP棉、活性炭等濾芯先淨化水質,再通過電解槽電解,另一種是直接將乾淨的飲用水注入電解裝置電解,經過一定的電解時間倒出。電解富氫水機的電極很關鍵,劣質電極很容易被氧化且水中的重金屬含量因電解而增多。電解富氫水機的產氫量和電解水的電極、電解時間、電解槽結構形式等有關,選購時,還是要以水中的氫氣濃度為選擇依據。
4、瓶裝或者袋裝富氫水,這種成品富氫水,是通過特殊工藝將高純度的氫氣溶解在純淨水或者其它礦泉水中,然後密封在容器里而製成。氫氣濃度取決於製造工藝,一般可以做到0.5—0.8PPM,採用高壓工藝方法可以達到3PPM甚至更高。選購時,請認准濃度指標(不要輕信標籤上的濃度,最好是先購買一瓶送第三方檢測,以檢測結果為依據)。
5、固體富氫水保健品,目前這種產品以日本引進為主。膠囊形式的包裝,膠囊裡面是粉狀的白色粉末。負氫離子膠囊就是其中的一種。這種食品粉末進入胃裡,遇見水就產生氫氣,使用很方便,而且氫氣的釋放時間相對於以水為載體的富氫水要長。選購時可以通過膠囊中的粉末溶解在水中,再檢測水中的氫濃度作為依據。綜上所述,無論哪種方法產生氫氣,最終都以氫濃度為關鍵指標!"

网友:
介紹一種經濟又好用的美容配方;絲瓜露加百分之五的木醋液(要買純的,有些農用有加肥料)
可敷臉。洗澡後噴很清爽。我家用兩年了很好用。

网友:
小弟是看的霧莎莎,不過抗氧化不是要減少細胞內的自由基嗎,光喝這這水要如何作用真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