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EFFIEL9吋平板電腦鋰電池膨漲

楼主(2016-08-13):
朋友拿給我一個平板電腦(型號: EFFIEL如照片1),裡面的電池膨脹(如照片2),第1次接觸平板電腦,請問:
1.電池是3顆的3.7v電池,還是一顆?
2.電池標是3.7V,為什麼平板電腦上標籤額定電壓是5V?
3.電池那裡可以買的到呢?

网友:
1.電池是3顆的3.7v電池,還是一顆?
2.電池標是3.7V,為什麼平板電腦上標籤額定電壓是5V?
3.電池那裡可以買的到呢?

1.你要用幾顆都可以,卡多顆涷卡固。。。。
2.你應該連充電的道理都不知道。。。
3.只要買裝得下的電池就行了,找不到一模一樣的電池就算是改裝。。。。

网友:
如果換電池修好了,記得上來補上維修完成說明。。。。

网友:
找差不多長*寬*高的電池來替換就好嚕

网友A:
你這電池膨漲 的很均勻  像是出廠就是這模樣

-------------   -----------------  -------------------
1.電池是3顆的3.7v電池,還是一顆?
    3顆小容量 [併接] 當成一顆大容量

如3樓說的 買裝得下的電池就行了
改換要有相當專業知識 尤其鋰聚合電池一定的危險性    無基礎電子專業知識非常危險    所以2樓建議您送修

痞酷站內  烏骨雞學姊 有賣鋰聚合電池  以下幾個都是

A:以下這個  無保護電路  你需要拆解原電池包 沿用原保護電路  ( 最便宜 無基礎電子專業知識 則很危險 )
ATL 385085M1 3.7V 1890mAh 7.0Wh Li-polymer 鋰聚合電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9511247591

原電池包 黃線區是保護電路

B:這個內含保護電路   紅黑線拿出來用  其他線不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7932264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這電池膨漲 的很均勻  像是出廠就是這模樣

-------------   -----------------  --------- ...

如果他連充電的道理都不懂,應該買B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他連充電的道理都不懂,應該買B比較好。。。。。

同意draculaxx大的說法
採用B方案

网友C:
電池膨脹成這樣~很可怕~~~
如果沒保握~直接買一台零件機~
把電池拆下來換~會比較快~

网友:
送修換電池;

楼主:
因為是朋友拿給我的,不知要送那裡修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膨脹成這樣~很可怕~~~
如果沒保握~直接買一台零件機~
把電池拆下來換~會比較快~

請問如何找到零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電池膨漲 的很均勻  像是出廠就是這模樣

-------------   -----------------  --------- ...

我在想有誰住新竹,我把平板電腦送給你,但你要教我如何換電池。呵呵。我有想過將電池電線(紅、黑)接一公頭,也將平板上的電線(紅、黑)接一母頭。就不用燒焊了。想法會不會太天真

网友:
沒屋頂上有賣,請參照:
EFFIEL破屏機
也許電池是好的,可以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他連充電的道理都不懂,應該買B比較好。。。。。

我也覺得B比較好,A光兩個金屬片,要在焊電線上去,焊時電池中如沒有電應該會安全點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B比較好,A光兩個金屬片,要在焊電線上去,焊時電池中如沒有電應該會安全點嗎? ...

有電沒關係。。。。

你自己拿烙鐵,紅焊紅,黑焊黑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是朋友拿給我的,不知要送那裡修耶

背面有客服電話,
買破屏的,
電池也可能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電沒關係。。。。

你自己拿烙鐵,紅焊紅,黑焊黑就可以修好了。。。。

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面有客服電話,
買破屏的,
電池也可能用不久.

謝謝,明天打電話試試

网友E:
由您的相片看來,這台應該不難拆,至少拆機免用吹風機

建議您找塊裝的下的鋰電池(內含保護)來代用,不合用再換掉就好

請問扁的電池一定是鋰聚合物嗎,小弟看包裝寫Li-ion

樓主您還好運,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小弟同事1臺iphone 3g,電池膨到擠破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您的相片看來,這台應該不難拆,至少拆機免用吹風機

建議您找塊裝的下的鋰電池(內含保護)來代用,不合用 ...

changold2:電池我不是那麼熟,你問扁的電池一定是鋰聚合物嗎?可能要請其他先進指導了。我也是第一次。

网友:
我在新竹~
這個交換電池看來不難的(連最困難的拆殼你都成功了,交換這個只差一步)
這種電池好像叫軟包(聽人家說的,18650那種是金屬圓桶的)
1. 這電池是三顆並聯的,像版友講的越多顆可以撐越久,但是要裝的進去; ex:一顆電池用1小時,三個用三小時(這邊是舉例,暫時不要跟版主講損耗那些東西,這樣會搞混..)
2. 電池標是3.7V,為什麼平板電腦上標籤額定電壓是5V?==>電池充電你把它想成是"水"高位置的水才能流到低位置,如果水位一樣高,水就不會流動,所以要比被充電的電壓高一些才能充過去,當然還要有防充過頭的保護電路,這樣解釋的話比較容易聽懂,原因同第一條.
3. 只要能買到尺寸差不多或是擠的進去的電池都可以,拍賣是很方便的管道(記得要買3.7v 不要買到3.3v 的)
4. 4樓版友講的保護電路很重要,建議就直接買有保護板的電池,直接交換,不要分心去搞, 成功率會大增~
5. 這電池很像 Li-ion Polymer Battery.3.7V 5.25Whr For iPhone 4G (1420mah)

网友:
我覺得用18650有(保護電路)的哪一種來改裝比較快也比較安全

网友:
5V應該ADAPTOR輸入電壓,充電電壓應該沒這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您的相片看來,這台應該不難拆,至少拆機免用吹風機

建議您找塊裝的下的鋰電池(內含保護)來代用,不合用 ...

changold2:
可以請教[塊裝的下的鋰電池(內含保護)來代用],如何看呢?

楼主:
拆開平板的電池供大家觀賞,如圖1,是三顆電池並聯。電池拆下後外接電源平板可以開機,如圖2。另外請教圖3內紅色框內的接頭名稱。請問那兩條電線插入接頭是如何固定住的?我想在換電池是也能裝一個這樣的接頭,往後電池故障好更換。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old2:
可以請教[塊裝的下的鋰電池(內含保護)來代用],如何看呢?

小弟基本上都用殺肉的,原則上大多有內建保護

如果是軟包的,用手摸電線源頭是否有包一片狹長電路板

网友F:
其實這類 3C 商品已經膨脹的電池不見得要換掉,可以動一個小手術後就能繼續使用。
先決條件要先確認此電池的蓄電量還高於 60% 以上,可以用電子負載來測或用 APP 來看充電次數與老化後的容量。

買新的代換電池組不見的能買到優良體質的,完全是靠運氣(很低)。大牌子的零件就能直接跟官方買品質有保障。
這稱為減壓手術,只要用細尖刀在電池角落割破一個小縫約 1mm 再用力將內部氣體擠壓出,最後貼上一小片透明膠帶即可。

請特別注意此舉操作不良可能會引起燃燒甚至爆炸,動手前要先準備滅火器或防爆箱以策安全。
只要輕輕割破電池的包裝表面千萬不要深到內部是要訣。

我用此方式救過數台行動裝置包含舊 iPhone,用此方式如果是跟客人要收錢的也請老實說,為地球盡一份力不要製造太多電子垃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拆開平板的電池供大家觀賞,如圖1,是三顆電池並聯。電池拆下後外接電源平板可以開機,如圖2。另外請教圖3內 ...

接頭我有 . 給我收件資訊 . 我寄3組給你玩

但我沒線 . 你要自己焊或壓線

网友H:
鋰充電電池總成由保護電路板<保護電池避免過充、過放、短路等安全性問題>和電池芯所組成

你要更換電池總成可以購買具有保護電路板的電池組,或者僅僅只有電池芯的來替換~

有保護電路板的則是從電池總成的紅黑線那邊解焊,如果單買電池芯就只能把個別電池芯
解焊,按照電池極性焊回..

楼主:
引用 网友H:
鋰充電電池總成由保護電路板和電池芯所組成

你要更換電池總成可以購買具有保護電路板的電池組,或者僅僅只 ...

謝謝回覆,那保護電路板應該就是我拆開電池(如圖1)所看到的。
另請教,每顆電池上標示3.7V 5.52Whr
上網google
5.25X1000/3.7=1419mAh
1419X3(顆)=4257 mAh總電流
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頭我有 . 給我收件資訊 . 我寄3組給你玩

但我沒線 . 你要自己焊或壓線

win00:非常感謝你,那接頭我想去電子材料行,應該可以買到,如沒有再麻煩你。我是不懂那線如何裝進那接頭中,又如何固定住,你說要焊接或壓線...有壓接器嗎?長什麼樣子?或我要如何找相關的資料呢?謝謝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win00:非常感謝你,那接頭我想去電子材料行,應該可以買到,如沒有再麻煩你。我是不懂那線如何裝進那接頭中 ...

光華那的電子材料行我好像有看過有賣 . 線用好推進去就勾住了

壓線鉗一把也要幾百塊少用我覺得划不來
想說我有就用平信寄 . 弄丟也不會痛~~

剛想到你用原本的就好啊 . 只要從你圖3那兩個凹槽拿尖物把倒勾壓下去 . 就可以把線拉出
拉出後在把倒勾用起來 . 線插入後就會勾住啦
(就是我圖片右下那顆端子有凸起一個小小的 . 就是靠那固定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拆開平板的電池供大家觀賞,如圖1,是三顆電池並聯。電池拆下後外接電源平板可以開機,如圖2。另外請教圖3內 ...

你在拍賣打 2p接頭,第一頁就有你要的東西
建議直接買已經壓好線的成品(一條已接好公頭,一條已接好母頭)
或是到材料店直接找類似大小相近(不一定要你圖上的這種)成品接頭來焊接,可能比較省事~

這種接頭需要公,母塑膠外殼(圖中黑色的只是公的那邊)還需要裡面的公針,母針,還要一隻壓線鉗,壓好後直接插進去(針上面有倒鉤,插到底就勾住退不出來了)

可以先在網路上查詢空中接頭字眼先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那保護電路板應該就是我拆開電池(如圖1)所看到的。
另請教,每顆電池上標示3.7V 5.52Whr
上網g ...

是電池組總容量

你乾脆找一塊能放的下電池組替換好了,別買這種三塊電池芯湊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華那的電子材料行我好像有看過有賣 . 線用好推進去就勾住了

謝謝你的指導,我有拆開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在拍賣打 2p接頭,第一頁就有你要的東西
建議直接買已經壓好線的成品(一條已接好公頭,一條已接好母頭)

謝謝你的指導,我有線從接頭拆下來了,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實這類 3C 商品已經膨脹的電池不見得要換掉,可以動一個小手術後就能繼續使用。
先決條件要先確認此電池 ...

這個方法太危險了...會膨脹就是軟包裡面的層間有漏液,混合以後產生氣體
是一種安全性的警告,也是肉眼上的保護....膨脹就不要繼續用了...用刀割這種方法真的太過危險

楼主:
各位前輩大家好:
剛好有一個行動電源故障,拆下電池如圖1及圖2:
可以請問為什麼是三條線連出來,紅線是 + ,黑色是 -,黃色是 ?
原來平板電池是兩條線紅、黑,那要如何接線呢(黃色)?
另如圖3我在拆時可能不小心有刺破外殼袋,要繄嗎?另請問銀白色的包裝紙及黃色包裝紙是什麼材質?
謝謝各位前輩指導,讓我有向前動力,感恩

楼主:
補充平板內部照片

网友I:
引用 楼主:
補充平板內部照片

電池的紅黑線一樣接平板紅黑線,黃線不要理他(請絕緣好,避免意外)
黃線有可能是原行動電源的偵測線,可以的話請拍照片,讓大家幫忙看看
如果有刺破電池的話,請聞一下,有異味的話就真的刺破了,
你先用沒刺破的那個電池先接好,確認沒有問題再來研究另一個電池的好壞~

网友I:
引用 楼主:
補充平板內部照片

銀的是鋁箔類的東西
黃的是高溫膠帶

黃的破沒關係
銀的破就是漏液的意思~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大家好:
剛好有一個行動電源故障,拆下電池如圖1及圖2:
可以請問為什麼是三條線連出來,紅線是 + ,黑色是 -,黃色是 ?
原來平板電池是兩條線紅、黑,那要如何接線呢(黃色)?  ...

怎麼把行動電源電池拆下,卻又扯到平板的電池?
這兩種電池規格不符,電池保護板也不符,不宜替換,

鋰電池分為電池芯和保護板(每個手機鋰電都有一塊保護板)
若你要更換平板的電池,應該是把平板的電池拆下來,
買一樣規格的電池芯,再焊回平板原本電池的保護板即可!
若鋰電池芯接點沒有預留鎳片,可能就沒法用烙鐵焊,要用點焊,
所以大多人也沒法自己更換鋰電池芯!

楼主(2016-09-13):
引用 网友I:
電池的紅黑線一樣接平板紅黑線,黃線不要理他(請絕緣好,避免意外)
黃線有可能是原行動電源的偵測線,可以的 ...

kxmil:
謝謝指導,以下是行動電源的電路板,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銀的是鋁箔類的東西
黃的是高溫膠帶

kxmil:
請問黃色高溫膠帶可以用下圖電氣膠帶代用嗎

网友K:
鋁箔  是  不吃錫的

鋰電池芯 接點 沒有預留 鎳片,可能 就沒法 用 烙鐵焊, 要用 點焊

网友I:
引用 楼主:
kxmil:
請問黃色高溫膠帶可以用下圖電氣膠帶代用嗎

你手邊有電表嗎?可以量一下電池的紅-黑; 黃-黑 電壓是多少嗎?

只要銀的沒破,膠帶是可以代用的(不考慮特殊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麼把行動電源電池拆下,卻又扯到平板的電池?
這兩種電池規格不符,電池保護板也不符,不宜替換,

FlyNews:
謝謝你的指導,先向你報告:原平板因電池(3.7v Li-ion Polymer)膨脹。現剛好有一行動電源內電池也是3.7v polymer。想癈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鋁箔  是  不吃錫的

鋰電池芯 接點 沒有預留 鎳片,可能 就沒法 用 烙鐵焊, 要用 點焊

wu-et:
謝謝你的指導,原平板卜一有裝電池保護板,如圖,我會繼續使用該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手邊有電表嗎?可以量一下電池的紅-黑; 黃-黑 電壓是多少嗎?

只要銀的沒破,膠帶是可以代用的(不考慮特 ...

kxmil:
紅-黑:0.027V;
黃-黑:0.014V
紅-黃:0.012V
電池很久沒有用了,可能電都流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u-et:
謝謝你的指導,原平板卜一有裝電池保護板,如圖,我會繼續使用該板。 ...

我 剛拆過 , 不知好壞 的
我也 沒用過 , 可能好的
都 被分屍 , 化學味道 難聞
我是用 圓鋰電池 試 , 電池 會發熱
沒畫面 , 沒卡 , 可能好的 被拆光
我 沒用過 平板 , 小孩 拿回的

要有 SD卡 , 才有畫面 嗎 ?

我拆光 只剩零件  低階平板
排線 都被 割壞 了

楼主:
拆開行動電源的電池,是兩顆電池組合。第一顆"+" 接紅線,"-"接黃線,另還連到第二顆電池的"+"。第二顆電池"-"接黑線。
沒有保護IC,但還好原平板有。
另請問藍色指標指的是什麼?好像是絶緣用。

楼主:
電池焊接上去了,加上電源,但在平板上的IC板上電池處如圖中紅色線處量電壓趨近於零。另在電池部份(如圖中藍色線框處)量電壓為當初裝之前的電池電壓0.014V。請問是那裡出問題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電池焊接上去了,加上電源,但在平板上的IC板上電池處如圖中紅色線處量電壓趨近於零。另在電池部份(如圖中 ...

沒電正常啊
你拿來用的鋰電池早已過放剩0.014V,就算量有1.X~2V DC那也是過放了

鋰電池,過充or過放~多是一次性就再見了

***你現在只能找"萬用充電器",直接去充你的鋰電池 如果能充電回 3.X VDC那就OK (不過我想因該很難)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沒電正常啊
你拿來用的鋰電池早已過放剩0.014V,就算量有1.X~2V DC那也是過放了

Ultraman:
感謝你的指導,在紅線框處當外接電源接上時電壓不是要有3.7V以上嗎?為什麼量的電壓值接近0。是不是當初電池燒壞時電路板中有和保護裝置起動,造成要連到電池的部位電壓斷路了。
我接外電源是想要直接電池充電,但紅線框內的電壓為0。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開行動電源的電池,是兩顆電池組合。第一顆"+" 接紅線,"-"接黃線,另還連到第二顆電池的"+"。第二顆電池 ...

照你的描述,  紅(第一 +)  黃(第一 -)(第二 +)  黑(第 二 -)   這樣是串聯(對電池來說)

還好這電池沒電,不然真燒板子了

這就是我想先看行動電源的板子,結果還真是2串電池型,不是一般常見的1串電池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ltraman:
感謝你的指導,在紅線框處當外接電源接上時電壓不是要有3.7V以上嗎?為什麼量的電壓值接近0。是 ...

你的想法正確~

但是可能平板那邊需要偵測有電壓才開始充電

現在請拆下來先想方法對電池充電,才能進行下一步

楼主:
電池充好電了,約3.7V。裝上平板如圖。因為空間只能裝一顆(原廠是裝3顆3.7V)。開機後一下就關機了,好像是是電池的電被吃完了。請教各各前輩是這樣嗎?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電池充好電了,約3.7V。裝上平板如圖。因為空間只能裝一顆(原廠是裝3顆3.7V)。開機後一下就關機了,好像是是 ...

恭喜~
弄到這邊已經算是厲害了~
也還好沒燒板子,不然我成罪人了~

請幫忙量一下,電池的電壓在開機過程中有沒有異常的起伏,ex:3.7-->3.2-->3.0-->2.8v-->3.7
如果是的話有兩種可能
1. 電池真的像你講的沒電了或是電池電力不足(簡單講就是電池老了,不夠力了)
2. 電池上面的保護板跳脫(就是保護-->斷電)了

可以試一下插著電源線,再開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
弄到這邊已經算是厲害了~
也還好沒燒板子,不然我成罪人了~

kxmil:
謝謝你及各位前輩的指導。原來的銀白色電池因空間只能裝一顆,而及電流量太小只有3400MAH,一下子電就用完了。我又找了另一顆電池如圖,同為3.7V,電流量為4000mAh。原來的電池保護板我還是有用到。試著充電使用後情況目前ok,另推估電池大約可以用到2小時以上。只是厚了0.02公分,盒子沒有辦法完全閉合,殘念。
要謝謝各位前輩們,一路不厭其煩的教導。感恩。

网友I:
引用 楼主:
kxmil:
謝謝你及各位前輩的指導。原來的銀白色電池因空間只能裝一顆,而及電流量太小只有3400MAH,一下子 ...

沒貼開機圖,駁回重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沒貼開機圖,駁回重送~

kxmil:
不太懂你的意恩。是要貼開機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kxmil:
不太懂你的意恩。是要貼開機圖嗎?

這樣就對了,恭喜完修~

网友:
終於完修了~~

楼主:
呵呵呵,還是要感謝各位前輩及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