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約十年Ro需更換那些?

楼主(2016-08-13):
請問
如題,約十年的ro需更換那些?
目前打算全換?含ro膜七道,
有看到*廢水比*建議換
我家中部,地下水要換多少的??300~400~500
還有這次最後一道原脈飯石改竹碳這樣會比較甜嗎?
謝謝各位

网友A:
儲水桶也要換,管路、接頭有脆化的疑慮建議全換掉.......整套換新的可能比較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儲水桶也要換,管路、接頭有脆化的疑慮建議全換掉.......整套換新的可能比較便宜。

會自己修還是比較便宜啦!!!

RO膜那管三’五百元而己,最貴就這個,還好啦!

管路我曾遇過脆化,破一個很小的洞,射出的水像針一樣細。。。。。一小段換掉就好了。

其實也不用想那麼多,就買來換一換就好了。。。。規格也不用想太多,只要新的’換上能用,這樣就行了。。

网友:
買一支TDS水質檢測筆最實際,其他怎麼換都差不了多少。。。。。。。。。。

(TDS水質檢測筆測出數質在35以下,水質都算超棒的。。。。)

网友C:
從兩方面來評估:

1. 造水水質,draculaxx 大在#4 有提到了
2. 造水速度,造滿一桶水大約要多久時間,若太慢,可能是 RO 膜或是加壓馬達該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儲水桶也要換,管路、接頭有脆化的疑慮建議全換掉.......整套換新的可能比較便宜。

感謝,其中馬達有換過整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自己修還是比較便宜啦!!!

RO膜那管三’五百元而己,最貴就這個,還好啦!

感謝,所以濾材全換。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兩方面來評估:

1. 造水水質,draculaxx 大在#4 有提到了

感謝,買隻筆回來測看看。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兩方面來評估:

1. 造水水質,draculaxx 大在#4 有提到了

另外請教何況要換to膜??謝謝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請教何況要換to膜??謝謝你

你貼張圖,我告訴你!簡單的說:
1. 先把RO外殼的進水接頭螺帽取下
2. 取下RO外殼上蓋,一人可能沒辦法,可能要兩人反方向施力才可打開,或用水喉鉗夾住再開
3. 這時就可看到RO膜了,可用尖嘴鉗夾住上端邊轉邊向外拉,就可取下了,另外也可用起子插入RO膜上端的孔,利用槓桿原理撬開
4。 裝新RO膜時,反順序即可,要注意橡皮防漏墊圈一定要裝好,否則很容易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貼張圖,我告訴你!簡單的說:
1. 先把RO外殼的進水接頭螺帽取下
2. 取下RO外殼上蓋,一人可能沒辦法, ...

圖??我家的ro機嗎?
是手動清洗(把一個閥打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我家的ro機嗎?
是手動清洗(把一個閥打開)

有圖就很好說明了,你的機種是手動沖洗型的,簡單來說,就是將廢水比水路短路,請大量高壓的水沖過RO膜達到清洗RO 膜表面的沈積的沈積物!

网友:
最後一道 (小T)換椰殼活性碳水質比較甘甜 RO膜正常就不用換  10年的RO機 小心爆管 不在家要把水源開關關掉開 以免家裡淹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