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200mA PCB電源變壓器接上吹風機(1200W)會燒掉嗎?

楼主(2016-08-14):
最近我有用一個110/220V:AC5V 200mA PCB電源變壓器製作變壓器,在降壓成AC 5V之前有再拉出一條線與插座連接,用來插電器,我想問的是當我插上吹風機(1200W)後,電流約10.9A,這樣流過變壓器時會燒掉嗎?流過變壓器的另一邊(5 AC)會是多少?

网友A:
兩者電流差太多了,為了安全即使幸運的可用(很不可能),最好為了身家安全,還是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者電流差太多了,為了安全即使幸運的可用(很不可能),最好為了身家安全,還是不要! ...

因為我是要檢測交流電壓的,所以有用到變壓器,但是我接電風扇(60W)約0.55A,超過200MA 沒有問題@@

還是有其他檢測的電路方式呢? 我主要是以Arduino為主轉換成DC後接A0經過計算算出輸入電壓

目前吹風機沒試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是要檢測交流電壓的,所以有用到變壓器,但是我接電風扇(60W)約0.55A,超過200MA 沒有問題@@

還是 ...

原本搞不清你的說法,你是說變壓器和接電器的電源併聯嗎?

楼主:
火線與水線接到變壓器上另外再從火線與水線各拉出一條接電器

网友A:
講的太複雜了,就是併聯,若是如你所說,那就沒關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講的太複雜了,就是併聯,若是如你所說,那就沒關係了!

那請問 變壓器上標示200ma是甚麼意思? 應該不是最大限制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 變壓器上標示200ma是甚麼意思? 應該不是最大限制電流

那個是最大限制電流,沒錯!
不過吹風機和變壓器兩個迴路不同,吹風機的電流不會流到變壓器里面的!
就好像常見的多孔延長線,各吃各的電,彼此之間無關!

网友:
我覺得你的電路有問題  實作上也有問題
不知道能不能夠提供的更詳細

沒有人電壓測量是先用變壓器降壓後再測量的   直接給分壓電阻去衰減就好
再來整個電路的電源  變壓器  負載  他們的關係坦白講我還搞不懂   如果說吹風機跟變壓器有任何串聯的關係
那變壓器一定立刻冒煙   裡面的線徑是走200mA的  接市電的那端更少可能才30mA 而已
超過1A的電流經過就有可能過熱何況是10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