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微波爐裡面右側那片紙金屬

楼主(2016-08-14):
請教微波爐裡面右側那片紙金屬   燒毀了  請問有什東西可替代    那片紙金屬是何作用?   謝謝大家

网友:
  这要看什么原因造成云母片烧毁的。
  如果是单纯的油污造成,那更换云母片后,微波炉就能恢复正常。
  如果您在微波炉内使用金属器皿造成的,那还要看看磁控管微波发射头(天线)是否也遭损毁。损毁的话,单单更换云母片是无法彻底修复的。
  因此,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使用微波炉时,尽量注意不要让油污飞溅、不要使用金属器皿。
  楼大如果是非专业人士,还是交由专业修理人员处理为好。因为这种电器的维修还关系到微波泄露的问题。

楼主:
前輩好  目前把雲母片拿出來  沒裝上去   食物還是能加熱    不知這樣做有危險性沒

网友:
微波爐中的雲母片主要是用來在加熱食物過程中,防止水或油之類的東西濺到磁控管上,起到保護的作用.去掉雲母片磁控管壽命會降低。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解答  感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