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MIO 嚴重失油

楼主(2016-08-15):
這禮拜大家都忙著保養車子 我卻忙著修車子

這台是我家外面我常買的飲料店老闆的
老闆說每次漏機油ˊ只有一點點甚至剩幾滴
針對吃機油部分著手

外觀
不用囉嗦 直接卸下引擎
今天是禮拜六 下午3點才拿給我修
開始卸引擎拆到四點 所以時間很趕
但是很意外的是 汽缸都沒磨損 活塞也是
於是很趕忘記拍照缸壁 直接跟搪缸店換汽缸
拆引擎過程中發現 崎管破損 崎管下面的電木也破損
空濾斷鎖點 採發桿也是車禍被撞歪 導風罩也斷鎖點斷光無法使用

直接殺肉材料比較齊比較快 現場自己殺
導風罩要下引擎 直接引擎堆找 自己拆
剛敘述的殺肉品才三百
滿載而歸
開始組裝 活塞 活塞環一樣對準四支螺桿
這是貼錢交換回來的汽缸
看到裡面的塘線就是一整個舒服感
整理缸頭 清積碳 及汽門研磨 更換氣門油封
不用特工 直接螺絲鎖幾牙把汽門搖臂插銷拔出
兩支插銷拔出之後就可以取下搖臂及凸輪軸(一體式缸頭都差不多這樣)
搖臂磨損嚴重 上面兩支是我的機車備品GY6兩陽通用性極高
凸輪揚程5.5 但是嚴重磨損便5.0但是我忘記拍測量
刻磨機磨除燃燒室及排氣門通道積碳 汽門研磨重作氣密
更換汽門油封
更換凸輪軸
先把凸輪裝上凸輪有記號朝上 再裝上搖臂及插銷
用力插下去就對了
突然想到我沒有拆這裡的螺絲及檔片
不知道上一個維修者忘記裝 還是鬆脫跑進曲軸箱裡面呢?
沒檔片只好用所電瓶的端子代替
裝上缸頭開始對正時
對準T記號
齒輪記號對準缸頭記號 對好之後再次確認正時
及轉動楓葉盤是否汽門相撞(至少八圈)
裝上鍊條調整器 先用小一字些微施力插入至有點緊即可
汽門間隙調整 拆卸汽門搖臂前先鬆開搖臂螺帽及螺絲
裝到這裡已經快半夜12點了 禮拜日再裝上車
裝上後發了快一分鐘才想到有暗鎖 暫時跨接發車
一正個就是好發 復原之後就可以交車了
失油嚴重都會固定壞凸輪及搖臂 但是很神奇的是
汽缸竟然一點損傷都沒有 如果以邏輯來猜測的話
上一個維修者只有換汽缸組而已 凸輪及搖臂都沒更換
還沒拆缸頭之前我有檢查間隙過(沒異常)
則汽缸組裡面 單純刮油環失效了

換下的耗材
刮油還缺口幾乎重疊了
保險一點免得又下一次引擎才整個汽缸組更換(失油嚴重)
看完之後順便點狗狗一下

网友A:
大大 在那邊開業的呢?  那麻專業

PO個名片給大家認識一下吧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在那邊開業的呢?  那麻專業

PO個名片給大家認識一下吧

這只是我的副業賺個外快而已 跟你一樣台中摟

网友B:
所以我不適合修車,看到他引擎本體這麼髒我會整個洗乾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只是我的副業賺個外快而已 跟你一樣台中摟

那麻厲害~~  副業~~

主業一定更厲害~~

話說~~我的機車會吃機油了~  應當是汽缸需要 塘缸了

機車行說要3~4千的樣子

DIY的話~~不知道會不會較省一點~~

但引擎我就不行了~~沒經驗~~大大下次

有再接修引擎案的話~~能否私訊通知一下~~去偷看學習一下

我在太平區這邊 大大在大台中的那區呢?  謝謝^^

网友C:
請問q大,單純刮油環失效應該機油會進汽缸燒掉,這樣驗車會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不適合修車,看到他引擎本體這麼髒我會整個洗乾淨....

哀 這也是我看不慣一個地方
但是時間金錢及環境 只好就這樣了
但是自己的車卻很乾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q大,單純刮油環失效應該機油會進汽缸燒掉,這樣驗車會過嗎

聽說還是驗的過 也許合格邊緣
車主先前不久有驗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哀 這也是我看不慣一個地方
但是時間金錢及環境 只好就這樣了
但是自己的車卻很乾淨 ... ...

所以你汽缸體只是搪過整理沒有換新~僅活塞組換新品...

汽缸搪過跟買新的價差很大嗎?

网友:
好厲害的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汽缸體只是搪過整理沒有換新~僅活塞組換新品...

汽缸搪過跟買新的價差很大嗎? ...

這台車陶瓷汽缸或鐵缸應該價錢應該不優(加上原廠價錢很多人都畏懼材料行很少有囤貨)
材料行買過出兩次包的汽缸 (不知名的汽缸
活塞道上死點完全卡住 還有新的嚴重吃機油)
材料行新的社外品500~900(品質擔憂)
搪缸店的850~1300(品質穩定)
所以價錢跟穩定性你會選哪一個 (我會選穩定 除非客人銀彈夠或指名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麻厲害~~  副業~~

主業一定更厲害~~

如果沒意外的話材料應該壓在一張小朋友
要是有發現別的零件損壞約2張小朋友內
DIY的話最怕就是工具不足 我在南屯靠近高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車陶瓷汽缸或鐵缸應該價錢應該不優(加上原廠價錢很多人都畏懼材料行很少有囤貨)
材料行買過出兩次包 ...

原來新買的汽缸這麼兩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沒意外的話材料應該壓在一張小朋友
要是有發現別的零件損壞約2張小朋友內
DIY的話最怕就是工具不足  ...

哇!!~ 壓在一張小朋友  真是太強了~~

別的零件!!~  嗯 我有換過離合器總成  皮帶  DIY換

不知道是指汽缸 活塞之類的零件嗎?  那邊就真的網路看過而已

DIY除了怕工具不足!!!~也怕知識經驗不足!!~

南屯近高鐵~~  喔~~住在黎明路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壓在一張小朋友  真是太強了~~

別的零件!!~  嗯 我有換過離合器總成  皮帶  DIY換

黎明路上黃昏市場對面巷子
經驗麻 別怕 既然都是台中有我在
至於工具就看你有那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新買的汽缸這麼兩光啊~

所以材料行的汽缸只能挑原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黎明路上黃昏市場對面巷子
經驗麻 別怕 既然都是台中有我在
至於工具就看你有那些了 ...

哇~~有高手在不怕了~~

弄這個應該是大工程!!~ 要萬事具備~~

花費時間完工應該要一天了吧!!~

工具 我有空壓機~~氣動板手~~  一般的手工具~~大概如此^^

若要拆汽缸也是一大挑戰n_081|

网友:
大大比較強,零件都是原廠的喔,我都用露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哇~~有高手在不怕了~~

弄這個應該是大工程!!~ 要萬事具備~~

如果是那台換煞車油,只是汽缸的話,應該不用很多工具,8、10、12,T型板,8-10  12-14梅型板手,尖嘴鉗,十字起子,小一字起子,9梅開,如果有調鳥工具,厚薄規,,不用像他整個下引擎,

网友E:
我以前騎豪邁125(買新車),騎了一陣子也是會吃機油(按時到機車行保養),後來也花了好幾千元給人"搪缸",無奈修好後還是會吃機油,最後就換車解決了,所以我的印象就停留在豪邁125會吃機油。

其實能拆裝到這種程度又組裝的回去,沒有相當基礎是無法辦到的,我看過版大的手藝,也是都細工處理,外觀部份應該自己去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騎豪邁125(買新車),騎了一陣子也是會吃機油(按時到機車行保養),後來也花了好幾千元給人"搪缸",無 ...

你選的車行不好喔,應該是機油換的不好吧,

网友D:
版大,當過學徒幾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那台換煞車油,只是汽缸的話,應該不用很多工具,8、10、12,T型板,8-10  12-14梅型板手,尖嘴鉗 ...

我試過了 下與不下引擎 反而下引擎比較好施工
工時反而比較快
不下引擎反而空間工具受限不好施工 也沒比較快
光是呼吸蓋可能車架擋住螺絲 或呼吸蓋被車架擋住
還有 導風罩是確定下引擎才可拆卸(因為左右的不是上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大,當過學徒幾年吧,

只當過汽車學徒一年 因家裡關係而離開
科系也是汽修科畢業(氣質修養科)
至於機車憑當學生印象 及網路時間金錢進化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騎豪邁125(買新車),騎了一陣子也是會吃機油(按時到機車行保養),後來也花了好幾千元給人"搪缸",無 ...

我想會繼續吃機油 也許汽門油封 或這技術問題 品質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那台換煞車油,只是汽缸的話,應該不用很多工具,8、10、12,T型板,8-10  12-14梅型板手,尖嘴鉗 ...

哇!!~ 大大是高手喔!!~

工具都知道該準備什麻才齊全

我沒調鳥工具,厚薄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哇!!~ 大大是高手喔!!~

工具都知道該準備什麻才齊全

小支的扭力板手,如果都沒有的話,跳蚤市場有在賣,重點是吃機油會很嚴重嗎,機油換好一點,會不會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過了 下與不下引擎 反而下引擎比較好施工
工時反而比較快
不下引擎反而空間工具受限不好施工 也沒比 ...

可能是我習慣不下引擎吧,目前只試過 豪邁,迪爵、G3,是可以不下引擎就拆了,下引擎是比較好施工啦,但很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當過汽車學徒一年 因家裡關係而離開
科系也是汽修科畢業(氣質修養科)
至於機車憑當學生印象 ...

非常厲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小支的扭力板手,如果都沒有的話,跳蚤市場有在賣,重點是吃機油會很嚴重嗎,機油換好一點,會不會改善, ...

嗯嗯~~連扭力板手  也沒有!!~

跳蚤市場!!~  我們這邊太原路三段跟東光路這邊有一場

但都很熱!!~  可能要很早出門!!~

加油是800cc 跑800公里後 大慨剩下600cc

我用原廠的機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嗯嗯~~連扭力板手  也沒有!!~

跳蚤市場!!~  我們這邊太原路三段跟東光路這邊有一場

一般工具我都是在那一場買的,特工要去旱溪 自由路四段有一間巷子內,有一區 「建國市場,搬過去」,我用原廠油,騎快一點會熄火(100km),所以應該是油的問題,

网友:
那個殺肉場應該是在太平吧,

网友:
好手藝!請受小弟一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工具我都是在那一場買的,特工要去旱溪 自由路四段有一間巷子內,有一區 「建國市場,搬過去」,我用 ...

大大

我們住的距離應該沒有很遠喔^^

自由路四段那邊 離我不遠~~那邊我有去買過螺絲~~

去跳蚤市場買工具~~ 其實若沒有做功課的話~~也不知道他們賣的是便宜還是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大

我們住的距離應該沒有很遠喔^^

老實說,有點遠,騎腳踏車去那買個機油螺絲墊片,來回要很久呢,從旱溪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實說,有點遠,騎腳踏車去那買個機油螺絲墊片,來回要很久呢,從旱溪去 ...

那麻健康~~  騎腳踏車 ~~

買螺絲墊片~~ 要買幾片 才夠呢?

買太少不知道店家願不願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麻健康~~  騎腳踏車 ~~

買螺絲墊片~~ 要買幾片 才夠呢?

一片就會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