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各手機廠商工程模式密碼

楼主(2016-08-15):
各手機廠商工程模式密碼.請謹慎使用.

■ 宏碁Acer:*#*#3646633#*#*
■ 華碩ASUS:*#*#4636#*#*
■ Google NEXUS系列:*#*#4636#*#*
■ 宏達電HTC:*#*#4636#*#*
■ 華為HUAWEI:*#*#2846579#*#*
■ 富可視Infocus:*#*#3646633#*#*
■ 樂金LG:3845#*802#
■ OPPO:*#*#4636#*#*
■ 三星Samsung:*#0*#
■ 索尼Sony:*#*#7378423#*#*
■ 小米Xiaomi:*#*#6484#*#*
■ 聯發科晶片的手機:*#*#3646633#*#

网友A:
能否再深入解說一下呢?

如何使用呢?

當作撥電話號碼進入嗎 ? (剛試了一下sony手機,的確是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再深入解說一下呢?

如何使用呢? 當作撥電話號碼進入嗎 ?

是的.請謹慎使用.

网友:
謝謝分享 這教學肯定實用

网友B:
請問開工模後可以直接root嗎
以前gsm時代,開工模只能看連線基地台資訊,抓訊號死角,傳說可以指定某一基地台連線密技,按到手酸也搞不出來

网友C:
想請問一下
三星Samsung 手機
裝置名稱  Galaxy J7
型號  SM-J700F
Android版本  5.1.1
Android 安全性修補程式層級  2016-02-01

主要問題是 鈴聲 跟 媒體播放聲音太小   最主要是鈴聲太小  常常沒接到電話

想請問在不刷機的情形下  有沒辦法進入工廠模式 將聲音調大

請不吝指教 指導

网友:
這個有用,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開工模後可以直接root嗎
以前gsm時代,開工模只能看連線基地台資訊,抓訊號死角,傳說可以指定某一基地 ...

不行直接root~~只能做一些設定更改
進去後看一下就知道
如果可以直接ROOT那就太方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請問一下
三星Samsung 手機
裝置名稱  Galaxy J7

可以~~找到聲音相關設定可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到聲音相關設定可調整

我的手機是華碩ASUS:*#*#4636#*#*可是找不到聲音相關設定可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到聲音相關設定可調整

就是進去後  找不到聲音調整的
進去後 只出現測試的

在網路有找到的說明

三星工程模式測試功能說明

Red:螢幕顯示全紅色
Green:螢幕顯示全綠色
Blue:螢幕顯示全藍色
Receiver:聽筒測試
Vibration:手機震動功能測試
Dimming:螢幕顯示三原色的明度漸層
Mega cam:開啟後鏡頭測試
Sensor:各項感知器(Sensor)測試
Touch:觸控螢幕測試
Sleep:待機狀態測試
Speaker:喇叭測試
Sub Key:按鍵測試,按壓不同按鍵時螢幕會顯示不同的顏色
Front cam :前鏡頭測試
LED:LED顯示燈號測試

网友:
三星Samsung電池工程模式密碼*#0228#

网友:
華碩Zenfone test工程模式密碼打開計算機,輸入.12345+=

网友:
感謝分享....等一下拿支已除役的手機來玩玩看..
謝謝....

网友:
聯發科晶片的手機 要:*#*#3646633#*#*才能進去

网友(2016-09-22):
太讚了 好東西 非常感謝~!!

网友(2017-02-26):
非常感謝以上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