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X555LD 加一支4 GB RAM,無法開機

楼主(2016-08-15):
請教各位先進,
我將一台X555LD原本主機板有4GB RAM,想加裝一支4GB RAM,
也確認規格是DDR3L 1600,結果發生插上後就無法開機的狀況,將新加的RAM移出後,就開機正常。
已經試過三個廠牌RAM(創見、美光、ADATA)狀況均相同。
但是如果插上DDR3 1600會抓不到記憶體,
但是可以正常開機,想請問各位先進,這是相容性問題?還是我的主板壞了?

网友:
1.建議你直接 tel 華碩詢問

2.check有無新BIOS更新

3.若此筆電視你自己的  & 沒有整台拆開過胡搞瞎搞過
   那我不會認為是主機板有問題,我會認為是BIOS或是RAM的限制(如單面或雙面區分)

4.你文中有個問題並沒說清楚,你是否有單獨"只插"你買的新 RAM 能否開機呢?
   假如也不行,那很明顯的就是 RAM (單雙面的問題)

另外你違反版規,你的貼圖基本上無任何意義,主旨也未標上"廠牌"

這帖應轉到"硬體討論區"

楼主:
抱歉!發錯版了,也未依板規發文。
請版主: draculaxx大 或 Wish大幫忙刪掉此帖,謝謝!!

网友:
第四代的土豆~~~~應該是6或7系列的晶片組
應該不會挑RAM吧?

你的是不是OB~4G在主機板上那種?

楼主:
To a471大
正是OB 4GB的RAM。照AIDA64跑出來是Haswell平台。

网友:
我記得01有人回你了,原廠是說需要「低電壓」的記憶體模組!

楼主:
To Peter180
您也看到M01上面的發言。結論是要到皇家俱樂部坐坐!!
我知道是DDR3L 1600,我還用了原廠表列的
海力士 HYNIX/HMT451S6BFR8A-PB
狀況還是插上去不開機
已過保,不大想去原廠,所以才在此問各位專家!!

网友:
你有沒注意原廠資訊是單面顆粒還是雙面顆粒!!

不能用錯喔!!

网友:
我覺得,我好像有點白回文

如你之後回覆所言, 你因該是後來新增的RAM根本不能用(不管是單獨插 or 新增)

如果說你能將你"原本"那條NB內附的原廠RAM,給拍張詳細照片(需有型號及RAM顆粒型號)

我想答案其他相關人員就會給你了

而且我其實第一篇回文也告知你重點了

不管哪一家筆電廠商~它們的資料多是參考用的,它們測試的RAM廠牌模組,多事在該筆電未上市前所蒐集市面上或RAM廠商提供的sample

而你N年後要新增RAM,你覺得那份資料準確性如何呢?

NB你要加RAM使用,老實說你若買不到跟原廠一模一樣的RAM,那你還是骨力一點

帶NB去電腦賣場~當場測試吧! 我想當場測試OK才買,對賣家也無損失,除非店員是肉腳

楼主:
To Ultraman大
別這樣說,你沒有白回復。至少您的回文,可以讓我知道方向!!
就是這裡有眾多高手,才在這裡問各位專家。
這裡的貼文有讓我修好過NB,所以才想在這裡發問~

网友:
他這台出貨預裝的4GB是直接On Board在主機板上的....無法拔除

也就是說他必須4G+擴充的模組來一起運作~

打電話問華碩快修,假如他們沒有吃閒飯應該會知道這種情況該怎麼解決...

网友:
知道故障原因的不願意告訴你真實情況....告訴你原因你也處理不了這種故障問題..你的零件沒有買錯,絕對可以安裝,只是存在某種原因,導致你加上第2支記憶體,無法開機....
1::就算送回華碩維修,也不一定能搞好你的電腦故障問題.
2::若是華碩保證搞好你的電腦,那麼條件一定是需要((大把的銀兩))以及((非常多.非常多的工作天))..
一點建議..找民間的維修站,幫你搞定((當常看著他修理,筆電不要離開你的視線,免得筆電被做手腳))..
因為常在網路上免費教人修電腦,被人找駭客把我的很多論壇帳號都黑了,所以在此發言有所保留,真正的病因就不明講了,免得自己又挨槍!!
結論::大師級別的來稿,兩三下就解決不開機的問題 ...  半桶水來稿,要修很久,搞不好把你的筆電全部解體了也修不好..

楼主:
本來想放棄了!
既然還有先進再回復,更新一下狀況。
上周接受各位先進建議,送回了皇家一趟,結論是主板有問題要換,然後就是開天價。
送到外面維修站,也是說主板問題。現在處理方式是4GB能用,就繼續用。在網路上尋找是否有類似案例處理。
現在在還沒拆機狀況之下,已將BIOS更新至最新402,還是不行,也確認主板上RAM的顆粒是美光MT41K512M8RH-125,Timing為11-11-11-28。

网友:
若你用DDR3L(低電壓)記憶體,仍不行~~這要動大刀

主板問題

參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0645-1-1.html

要動主板& 只能用DDR3L(低電壓)記憶體

建議你拆開NB拍照,重新於NB討論區,開新帖

這需要主板點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