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奇美 TL-32S4000T 無聲無影 有背光

楼主(2016-08-15):
故障情形 :
有待機紅燈
開機亮綠燈
無聲無影
有背光

電源有 3.3V / 5V / 12V / 24V

型號:

ERR  0v    BLON 4.9v

請各位前輩提供一個維修方向謝謝

楼主:
大大那個0V是正常的嗎?

楼主:
主機板重何查起

网友A:
無聲有可能在pc模式, 無影有可能t-con有問題,
不過也有很大的可能是主板壞,
何不參考這篇先試試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tl-3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聲有可能在pc模式, 無影有可能t-con有問題,
不過也有很大的可能是主板壞,
何不參考這篇先試試 ?

大大
ERR  0v 不是主機板的問題喔
0V不用管他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ERR  0v 不是主機板的問題喔
0V不用管他嗎

先量看看t-con有沒有電送過去再說, err信號標示 前面沒有反相符號(# or / or ...), 我的認知是"H" Action,電視應該是正邏輯,也就是"H"才代表有error, 若有錯請莫怪..

网友B:
除非您很明確知道故障原因及故障點,一般都建議從供電查起。所以建議先查電源板,再查主機板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看看t-con有沒有電送過去再說, err信號標示 前面沒有反相符號(# or / or ...), 我的認知是"H" Action ...

這棵是保險絲嗎?
另一邊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您很明確知道故障原因及故障點,一般都建議從供電查起。所以建議先查電源板,再查主機板供電。 ...

電源供應器 3.3V / 5V / 12V / 24V 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棵是保險絲嗎?
另一邊沒有電壓

應該就是了,換上不要急著送電,先量量看後端有無短路,若有要先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就是了,換上不要急著送電,先量量看後端有無短路,若有要先排除.

後端 要測量哪個部分
這是保險絲?有替代品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後端 要測量哪個部分
這是保險絲?有替代品嗎?

就你量到0V那端對地的阻抗會不會很小,
那顆零件正面來個特寫吧!(一般我會上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量到0V那端對地的阻抗會不會很小,
那顆零件正面來個特寫吧!(一般我會上2A) ...

网友A:
應該是3.15A / 32V Fuse SMD_Fuse_nfcc_nfhc.pdf (96.46 KB, 下載次數: 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3.15A / 32V Fuse

可以先上這個3A 250V 測試看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先上這個3A 250V 測試看看嗎?

只要後端有確定沒短路是可以啦,只是我沒想到你會拿這顆出來,絕緣記得要做好,你看到的金屬幾乎都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後端有確定沒短路是可以啦,只是我沒想到你會拿這顆出來.

只有這種保險絲
對地阻抗檔位是這樣量嗎?這樣是後端有短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這種保險絲
對地阻抗檔位是這樣量嗎?這樣是後端有短路嗎?

你用20K檔量看看是不是700多歐姆,如果是應該沒短路,上電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20K檔量看看是不是700多歐姆,如果是應該沒短路,上電試試吧!!

早上已經上電測試
保險絲沒燒
燒了QP1
元件上面寫 A30f

2K
20K
20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上已經上電測試
保險絲沒燒
燒了QP1

你有先參考這篇10F & 12F,解決鐵殼與T-CON零件短路的問題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tl-3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先參考這篇10F & 12F,解決鐵殼與T-CON零件短路的問題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 ...

跟這片邏輯版不同
我的是這種的

處理方法也一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這片邏輯版不同
我的是這種的

這種的問題就比較大條了,難換一片試試,後面某部份短路(也有可能面板及軟排),要慢慢查了,不太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的問題就比較大條了,後面某部份短路(也有可能面板及軟排),要慢慢查了,不太好搞啊!! ...

QP1   A30f 可否有替換元件
所以現在檢查方向是邏輯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QP1   A30f 可否有替換元件
所以現在檢查方向是邏輯版

參考看看是不是類似電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看看是不是類似電路吧!!

電路圖有類似

楼主:
紅色圈起來的贴片三极管
三顆可以都用同一顆嗎?
左上邊那一顆 代號 : A30f (查不到)
右下邊那二顆 代號 : A7W = BAV99 = 1N4148 兩個二極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紅色圈起來的贴片三极管
三顆可以都用同一顆嗎?
左上邊那一顆 代號 : A30f (查不到)

燒掉的是D5那顆嗎? 感覺應該是P1(A30F PMOS有附Datasheet)那顆比較像啊???
D3,D4,D5應該都是一樣的才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掉的是D5那顆嗎? 感覺應該是P1(A30F PMOS有附Datasheet)那顆比較像啊???
D3,D4,D5應該都是一樣的才對啊 ...

搞錯了
燒掉那顆是 P1 ( A30F ) 沒錯

A30F 有替代品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錯了
燒掉那顆是 P1 ( A30F ) 沒錯

這份更詳細的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份更詳細的給你參考

謝謝~~

网友C:
保險絲燒斷 應該是0V後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燒斷 應該是0V後端有問題

VGH 1.95V
VGL 0.07V
懷疑是 CM501 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