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F-H14MR電扇有嗯聲不轉動

楼主(2016-08-15):
PANASONIC F-H風扇系列價格不斐,屬於長壽機種

F-H14MR這款沒有配置負離子除臭功能

馬達無咬軸無擴孔情況。插電,啟動,電功25.5W有嗯聲,不轉
這代表主線圈有受電但啟動線圈有斷路
(註:啟動線圈斷路時,啟動電容上會有110V殘壓,小心觸電或損壞DVM電表)

4UF啟動電容正常,剩下這就是啟動線圈290歐斷路

拆開馬達尋找斷路

外層線圈較粗為高中低轉速的主線圈
內層線圈較細為啟動線圈

從外觀上找不到啟動迴路斷路之處

還好得貴人相助,調到一顆原廠新品馬達

故障馬達的線束端,要從主板上先移除

焊上一條引線(黃綠),才能抽出舊馬達的線束,否則新馬達會很難穿線引回主板

故障馬達上的支桿,要用8mm套筒取下。將支桿再裝到新馬達上

新馬達線束與引線(黃綠)焊接後,抽回引線將新馬達線束抽回到主板端

高轉速58W、中速45W、低速35W,完修!

三太子滷肉腳的功力只適合修電風,混飯吃!

网友A:
換馬達要多少銀兩啊?

网友B:
綁線的地方...整個都因高溫而變色了n_094|
紅圈處看起來號好像是燒斷的地方(有顆圓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馬達要多少銀兩啊?

馬達600,工資300.-,無夠工!
美眉的就不需要計較了~

楼主:
PANASONIC F-H14MR電扇有嗯聲不轉動

引用 网友B:
綁線的地方...整個都因高溫而變色了
紅圈處看起來號好像是燒斷的地方(有顆圓珠)

這顆故障馬達上有幾個製程上FO外物入侵的缺點
但都不是斷路的所在,所以才換馬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換馬達要多少銀兩啊?

可以去回收場挑一個,
最多換溫度保險絲.
我看過有人買過...
但立扇與箱扇馬達不共用.

网友D:
話說,你們附近的回收場真多,尤其是還有賣東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600,工資300.-,無夠工!
美眉的就不需要計較了~

知道了....看樣子它還是有機會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回收場挑一個,
最多換溫度保險絲.
我看過有人買過...

回收場找不到一樣的馬達吧?

网友:
很好的維修教材…

网友:
天氣熱,生意應該不錯哦,又有很多妹妹可看,幸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收場找不到一樣的馬達吧?

妹妹喔!
有時會看到,
幼齒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話說,你們附近的回收場真多,尤其是還有賣東西的

以前常看到一個阿伯,
買好幾台說要修一修,
送鄰居....
還真有心...
我有問過一台不超過50元,
好像用秤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600,工資300.-,無夠工!
美眉的就不需要計較了~

換新的比較快吧!我家的立扇(捷寶牌買東西送的贈品)幾乎整個夏天24小時不休息(灣上還要給狗吹)。我的習慣冬天不用時,分解.清乾淨。軸承噴點潤滑保護劑(WD40)裝箱,待明年用。所以膠殼摔壞較多,算算至少用十年以上。

网友:
軸承噴點潤滑保護劑(WD40)裝箱,這招應該很好用,

网友:
請問三太子大大,你的第四張圖標示4UF啟動電容正常。請問你是如何量知道的?請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