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請問桌電可使用無線接收網路嗎

楼主(2016-08-15):
大家好  幫朋友問一個問題   他的桌上電腦沒網路線可接  他要使用認識隔壁的網路  請問   他的電腦要買那種硬體才能使用無線接收網路ㄋ   謝謝大家

网友:
可以使用USB無線網卡

网友:
USB無線網卡+1
但要知道對方能支援無線的等級..
也要能收訊的到才行...

网友:
小米wifi也不錯用

网友:
先用手機wifi試試看收得收不到....

网友:
也可考慮使用 PCI 無線網卡。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pQKHcP6AXQQ_AUIBigB

网友:
我是使用D-Link友訊 DWA-125 USB 無線網路卡

價格約在兩百多跟三百多之間~

网友:
目前802.11n~單天線規格的USB無線網路卡很便宜~~約莫500以內

建議你先用手機wifi確認隔壁的無線訊號強度先,並了解對方wifi ap
的規格,再來挑選無線網卡規格。

网友:
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若網路的穩定性對你很重要,最好不要考慮無線網路,這也是公司行號較少用無線網路的原因,男一要項需考慮的是安全性。

若一定要用無線網路,那麼多比較準沒錯,目前這類產品很多,甚至有不少姆指般大小的產品,但接收功能如何不得而知了:

1. 慎選廠商
2. 你所需要的通訊協定,如A B N 或更快的 A/C
3. 價格問題,這類產品現在很便宜了,但不妨買價格高些但效能較好的產品,畢竟一分錢一分貨,使用者的口碑也是很重要的
4. 若有可能買和你的 無線AP同家產品

网友:
先問清楚隔壁的ap規格(型號),再選擇無線網卡會比較好喔

雖然不清楚您的"隔壁"是多遠,建議如果對方的ap是54mbps以下(原因很多,機子老舊是其一),就不用浪費時間去連了

小弟家中是用"東 Link"的設備,三年快速維修真的很好用

网友:
小米隨身wifi 便宜又好用

网友:
建議買可以接天線的產品,萬一訊號不夠強也可使用定向天線的方法.

楼主:
謝謝大家解答    感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