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室內對講機聲音

楼主(2016-08-16):
請問大家  室內對講機俞氏牌型號LT-320B 以前剛安裝好  聲音正常   過沒多久聲音越來越小聲   後來剩室內機有微小聲音  室外機完全沒聲音   其他功能都正常  話銅有使用3用電表量過 沒斷路    請教各位前輩該如何改善沒聲音的問題  (這棟樓層  有些跟我一樣問題  有些正常)  聲音大小不知跟那顆電容好壞有關係嗎?  謝謝幫忙

网友:
感覺跟訊號接線比較有關係!?
接線搖動一下會不會變好一些?

网友:
檢查一下黃色那個開關是否因氧化造成接觸電阻過大.

楼主:
室外機照片
大家好 室外機 接點外觀看起來沒問題  室內機已確認沒問題了  因有跟後門的室外機做測試   後門的室外機也沒問題
問題點可能在前門室外機 或者前門的舊線  請問如是前門的室外機  圖裡的那片組件那裏有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外機照片
大家好 室外機 接點外觀看起來沒問題  室內機已確認沒問題了  因有跟後門的室外機做測試   後 ...

電源供應器有沒有檢查過電壓是否正常?或是跟後門對調看看。

有兩套就比較簡單了,室外機機板也可以對調試試看。

网友:
喇叭有測試過嗎?

楼主:
你好  電源供應器檢查過電壓正常
喇叭也沒問題   有空我再去對調2片組件試看看

网友A:
#3樓 Ricky  說的開關要好好檢查,當話筒提起時,放開該開關的接點電阻要檢查,必要時用短線短路之,看聲音有無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樓 Ricky  說的開關要好好檢查,當話筒提起時,放開該開關的接點電阻要檢查,必要時用短線短路之,看聲音 ...

恩  好  謝謝你提醒

网友:
聲音放大有問題,建議把門口機那顆 LM386 換掉,
聲音耦合電容也順便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外機照片
大家好 室外機 接點外觀看起來沒問題  室內機已確認沒問題了  因有跟後門的室外機做測試   後 ...

中間收音喇叭25歐姆/和圖左 外放音喇叭  ...都拆下來看, 喇叭振膜紙棚,是否有吸附生鏽廢鐵 ,影響振膜收音/ 放音!!!

楼主:
首先先謝謝大家  目前問題差不多修好了  能聽跟收到聲音了  但聲音不大
剛開始電表查看電源供應器電壓正常   但門口機只有3V
解決方式是將樓上的線與樓下兩處不同線的接頭  有嚴重氧化 (有些線甚致一摸就斷了) 氧化處剪斷重接時還用砂紙將線磨亮接上    門口機重測目前有9V   但不知門口機9V算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