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關於LCD裡的24C02........

楼主(2016-08-16):
原本的AD板有問題,於是上網買了一片一模一樣的AD板。

一裝上,能用,但發現按鍵位置不同。那應該就是firmware不同。
也就是同樣的AD板,但型號不同的機種。

讀出原AD板上的Mxic 25L2026E,並寫入新買的AD板上。。。。
開機以後發現顯示[DVI-D]與[HDMI]的EDID NG

查舊文,有人說新AD板24C02要寫入原AD板上的資料。
又有人說,LCD會自動把資料寫入24C02。。。。。。

我進工程模式弄一弄以後,發現EDID NG還是存在。

請問先進,這24C02到底要不要拆下來重燒???

网友A:
24C02不會自己寫.一定要有軔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02不會自己寫.一定要有軔體.

天啊。。。。看來要動刀動槍了。。。。

那要是24C02壞掉,這不就沒救了???

firmware有人存檔,但24C02就沒見人放存檔了。。。。(如對岸的資料光碟)

楼主:
補充一下。。。。。。

舊板的軔體有寫到新板上,也都完全一樣。。。。。

有軔體就能用工程模式把資料寫進24C02裡面了嗎???

還是非得把舊板的24C02拆下來焊到新板上才行???

网友:
市面上目前顯示器會在輸入端子附近放EEPROM,主要是記錄就是EDID或其它相關顯示資料,當有接外部訊源就會自動偵測達到與主晶片溝通進而才會做影像處理,就像筆電接外部顯示器螢幕就會顯示目前有接某牌的顯示器就是EDID作用,建議將舊板上的拆下裝上新板或如果有備份也可以重燒一顆
PS:儲存EDID的EEPROM故障時會有無訊號現像

楼主:
目前上網研究了一下........

用RT809F可以在線讀寫firmware,包含24C02,不用拆下來.......

難怪我用RT809F寫入新軔體後,VGA的EDID OK,但DVI跟HDMI的EDID NG........

我在板子上看到有二顆24C02,一顆24C16。

因為只有用VGA寫入,那就只有VGA的EDID有被擦寫,當然也就只有VGA的EDID沒問題.......

楼主:
但24C02也不是每一片都能在線讀寫,這要看情況。

网友B:
我遇到相同的問題,不知道,從別家的機器換一顆上來有沒有作用? 不同品牌機器儲存的格式/地址會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相同的問題,不知道,從別家的機器換一顆上來有沒有作用? 不同品牌機器儲存的格式/地址會一樣嗎? ...

24C晶片裡的EDID資料是有公訂規格的。。。。。。

格式是一樣,但資料不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C晶片裡的EDID資料是有公訂規格的。。。。。。

格式是一樣,但資料不一樣。。。。 ...

曾經因HDMI無訊號,從另片一樣的板子,拆換過24C02,但狀況依樣...要如何重新寫入正確EDID?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上網研究了一下........

用RT809F可以在線讀寫firmware,包含24C02,不用拆下來.......

要不要拆下來燒燒看.當然還是要照慣例要先備份一下...
rt809f對付sop8~16隻腳的真的好用..不過像是40多隻腳那種bios就無用武之地了..哀
主要是看主機板處理晶片的類型..有些無法在線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經因HDMI無訊號,從另片一樣的板子,拆換過24C02,但狀況依樣...要如何重新寫入正確EDID?

板子一樣不代表裡面的資料一樣。。。。。

如果板子一樣,把舊板的24C晶片拆下來換到新板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拆下來燒燒看.當然還是要照慣例要先備份一下...
rt809f對付sop8~16隻腳的真的好用..不過像是40多隻 ...

目前把舊板的24C晶片拆下來換到新板上,現在完全沒問題了。

當然24C晶片拆下讀寫到新板上也是可以解決。但一樣要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