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2A55-M LK/CM1435/DP_MB -- BIOS (已解決)

楼主(2016-08-16):
ASUS  F2A55-M LK/CM1435/DP_MB

BIOS 求助

官網的檔案是 CAP -- 我需要 BIN 或 HEX 檔案

有備份的大大幫幫忙 -- 感謝

网友A:
你原本的有備份嗎
方便傳上來看可不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本的有備份嗎
方便傳上來看可不可以修改

原本就以不開機--應該是已被更新壞了

我用 F2A55-M-M1188 BIOS 可開機 - 有些問題存在

如 CPU - FAN  溫度  K/B 等等

看 ASUS FM2 得板子 BIOS 好像都用 CA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就以不開機--應該是已被更新壞了

我用 F2A55-M-M1188 BIOS 可開機 - 有些問題存在

那你試試這版看看,你的是套裝主機
不知這版行不行
F2A55-M LK1.02.rar (3.06 MB, 下載次數: 70)
這版是官網我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試試這版看看,你的是套裝主機
不知這版行不行

試試 -- 感恩

网友B:
一般BIOS檔的副檔名不同,但內容其實是一樣的。。。。。。

我大多直接寫入BIOS,結果都是成功。。。。

不過,以上言論不負責。。。。。因為說不定我知道得不夠多。。。。但沒必要在BIOS檔搞鬼吧!!整客戶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BIOS檔的副檔名不同,但內容其實是一樣的。。。。。。

我大多直接寫入BIOS,結果都是成功。。。。

有些CAP檔燒錄器可支援直接寫入這是指AMD的部分INTEL就不同了有的能直接燒入有的不能
沒支援的就要手動修改去掉開頭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CAP檔燒錄器可支援直接寫入
沒支援的就要手動修改去掉開頭部分

目前 F2A55-M LK1.02 可開機

K/B 溫度也正常

再來試試 你改的  F2A55-M LK/CM1435/DP_MB

可以開--後再用原本官方 BIOS 更新一次 都OK

真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BIOS檔的副檔名不同,但內容其實是一樣的。。。。。。

我大多直接寫入BIOS,結果都是成功。。。。

沒去研究這塊--所以不了解

你這樣一說應該來研究一下才對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CAP檔燒錄器可支援直接寫入這是指AMD的部分INTEL就不同了有的能直接燒入有的不能
沒支援的就要手動修 ...

請問 獅子魚 大大

你改是返組譯去改還是由燒錄器內 Address 改的

剛有觀察 address 位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 獅子魚 大大

你改是返組譯去改還是由燒錄器內 Address 改的

都可以改我通常都用WINHEX這套下去改
只要看BIOS這顆容量多大就修改多大的容量下去燒
像這台主機板是把前面多餘的拿掉就可以燒
從官網下載檔案檢查容量這顆是8MB 應該是007fffff
多了7F0
從前面拿掉多餘的7F0保存就OK了

補充內容 (2016-8-17 10:41 PM):
應該是多7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改我通常都用WINHEX這套下去改
只要看BIOS這顆容量多大就修改多大的容量下去燒
像這台主機板是把前 ...

瞭改--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