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太陽能熱水器這條管子的功用

楼主(2016-08-17):
小弟家的太陽能熱水器會漏水,原因管子破了個洞

綠:冷水入口   紅:熱水出口   紫:接太陽能板  藍:漏水管子

像小便一樣噴

請問這條漏水管子的功用,下班準備去買管子來換,這條用手摸是軟的,不知道接高位水塔那端裡面有啥玄機
早上出門前拍的,匆忙中沒時間搬梯子上去看

网友:
我家也是這牌子的太陽能熱水器,管路接法一樣,漏水的這條管路,它的功用應是將熱水桶內的壓力與外界平衡,避免桶內壓力太大。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原來這條是呼吸恆壓用,下班去買條塑膠管來換

网友:
讓水塔及太陽能儲水桶儲水桶壓力一致,保持水流順暢!
通常是不會漏水的,因為作用只是保持桶內壓力和外界一樣,會漏水表示有一個桶子壓力過大,可能水太滿,要往另一個桶流!

网友A:
應該是熱水過熱時蒸氣排出口
最近太陽很大...
南部熱水都有機會到90多度
裡頭水應該都快滾了吧
噴出來的應該都是熱水...很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熱水過熱時蒸氣排出口
最近太陽很大...
南部熱水都有機會到90多度

不過小弟摸噴出來的水只有比室溫略高,所以小弟也很納悶,這條管子做啥用的

网友:
依Lazy104提供的圖來看是: 空氣管 (水位平衡管)

另外我覺得 LZ的發文"圖&文很清楚",所以才能在第一時間內,就會有很多明確的回覆

不像很多求助文,多是圖文交代不清不楚,讓大家一起玩猜猜樂.

楼主:
多謝L大指導,多虧您的圖,小弟大概猜到為何這條管子會漏水卻又不燙的可能原因了

應該是之前的使用者空氣管伸入冷水塔部分太長,產生虹吸現象,把冷水塔的水吸出來
否則昨天洗澡,儲熱槽的水熱到會燙下一層皮,如果漏的水從儲熱槽出來,不太可能溫度這麼低

网友:
儲熱槽內溫度太高?

网友A:
看到這一張圖
突然想到...我家之前是舊自然進水系統
如圖所示...
現在是改成電磁閥進水加熱水循環
2個搞在一起了
暈~~~

网友B:
因水變熱會膨脹,這是非承壓桶的太陽能熱水器,才有個洩壓管把溢出的熱水給水塔,
而承壓桶的太陽能熱水器則是接洩壓閥,壓力太大會滴水或噴水。

你原本的可能是白鐵編織外覆層的橡膠軟管,
可改用一般4分白鐵波紋管或鋁塑管,耐候性才較好!

若白鐵編織外覆層的橡膠軟管在水塔那一頭同樣有4分牙,
可以換頭用,漏水那頭塞進水塔裡即可!!

另外,因為水塔水位比太陽能儲水桶還高,且兩者是連通的...
就算洩壓管末端沒接觸到水塔水面,沒有虹吸,也同樣會一直漏水,
水不熱,就只是熱水從破洞處噴光了, 但冷水一直補進來...!

若過了n天才發現,水費恐怕會增加不少! 漏掉的水費照樣要繳,
但可向自來水公司要求減免代收的清潔費+什麼環保碗膏費...

网友C:
但可向自來水公司要求減免代收的清潔費+什麼環保碗膏費
如何申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水變熱會膨脹,這是非承壓桶的太陽能熱水器,才有個洩壓管把溢出的熱水給水塔,
而承壓桶的太陽能熱水器則是 ...

那這樣是否電費也增加了
因為熱水漏光
若是利用傳統溫度控制方式
那它會常常加熱
畢竟未達到溫度...

楼主:
昨天下午爬上去看,管子的材質是類似電纜外皮的灰色PVC軟管

因為材料行相同斷面直徑的管子只有透明軟管跟瓦斯或高壓空氣用內夾網布塑膠管

小弟先把破裂點以下切除,原管裝回套上束緊環,1小時後不會漏水算是完工

管子上方接水塔的地方只是從水塔的洞伸進去放著,完全沒有固定或是接頭等,竟然也撐了20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可向自來水公司要求減免代收的清潔費+什麼環保碗膏費
如何申請??

看到水費帳單後,打電話給自來水公司,他們就會幫你處理,但好像有限制次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這樣是否電費也增加了
因為熱水漏光
若是利用傳統溫度控制方式

若有設定時加熱, 八成電費會增加不少,
若一樓有抽水馬達打水到頂樓,馬達的電費也會較多,

但現在夏天,洗冷水可能都還嫌熱,不一定會把定時加熱開關打開。

楼主:
漏水量其實不多,頂多一般水桶3-5桶,否則水費單應該會看出來

小弟定時加熱從來都沒開,代替的是熱水下來會通過瓦斯熱水器,平時熱水器電池拔掉,如果碰上連續陰雨天水不夠熱再裝電池開瓦斯

半桶瓦斯用3年還沒用完

网友:
增長知識,謝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一張圖
突然想到...我家之前是舊自然進水系統
如圖所示...

我家的太陽能也撐了20年
但人數一直增加(ˊˊ6大4小),太晚洗的都可機會洗到冷水(自然進水冷水一直加)
再加上三不五時聽到電加熱時電磁吸入的聲音
電費也實際增加了不少

所以評估升級的可能(太陽能系統好貴...)
最後,多買了一組真空管,將新舊2組串在一起
再統一收到儲熱桶(1噸)
並利用電腦控制,也可以看到溫度,控制加熱的溫度
方便好多,而且效率好上許多
裝到目前3~4個月,加熱時間只累積約1.2小時
南部裝太陽能真的很省~~

真空管

真空管

控制箱

控制箱

PS.changold2大大有機會
可以清洗一下儲熱桶,之前更換拆下時,裡面好多水垢
多少會影響太陽能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太陽能也撐了20年
但人數一直增加(ˊˊ6大4小),太晚洗的都可機會洗到冷水(自然進水冷水一直加)
再加 ...

多謝前輩提醒,小弟偶爾會開箭頭洩水閥清一下沉澱

至於清洗桶內,需要拆掉右側加熱器模組,因為這台已經用了20年,橡膠類零件大多老化,小弟怕一旦拆開裝回,會有漏水問題,等零件備齊再來動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水量其實不多,頂多一般水桶3-5桶,否則水費單應該會看出來

小弟定時加熱從來都沒開,代替的是熱水下來 ...

水一直流的量,會很驚人的...

例: 正常水龍頭水流量是每分鐘10-15公升, 以10公升來算好了!
每度水費約15-20元,以15元來算好了!
流1hr就600公升=0.6公噸=0.6度x15元=9元
1天 24hr 14.4度x15元=216元,
3天 43.2度x15元=648元
且用水量愈多,加乘的費又愈高.....

因你那還只能噴小小的,不像整個水龍頭打開, 水費應該不會增加很多,
但若拖了幾個星期才發現噴水,漏掉的水費同樣不少錢!

另外,水費是2個月收一次, 現在發現漏水,要下個月或下下個月的水費單才會反應。

----

儲水桶裡沉積的水垢並不會影響加熱或集熱效率,若沒阻塞水管,沒必要就不要清,
否則把那原本已固定住的水垢又打散,讓水垢細粉狀流進暗管造成阻塞,這才麻煩....
但儲水桶各個出入接管內的水垢是可以把它通一通,清出來,才不會影響到進/出水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