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玩具車維修問題

楼主(2016-08-17):
兒子的玩具不會動,拆下後一條黑線跑出來,但找不到是焊在哪邊的...

网友A:
那個是天線,另一端不用焊的。
這樣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天線,另一端不用焊的。
這樣是正常的。

所以這是遙控汽車嗎?
不是開關按了會自己跑?
他感覺是那種撞到障礙物,會翻跟斗的車
原本我是看到電池接點的鐵片生鏽,換了一個鐵片後開關有作用
因為玩具車上的燈有閃爍,但車子就是不會動...

网友:
線皆在板子端上有ANT字
所以是天線沒錯
找一找遙控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這是遙控汽車嗎?
不是開關按了會自己跑?
他感覺是那種撞到障礙物,會翻跟斗的車
因為玩具車上的燈有閃爍,但車子就是不會動...

開關ON 時,馬達上有無電壓,那顆 MCU 上面是否有電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關ON 時,馬達上有無電壓,那顆 MCU 上面是否有電壓呢?

馬達跟MCU 都有電壓

网友:
剛剛搜尋了一下"49mhz remote control car",一堆遙控玩具車出現。

看來沒有遙控器很難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