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tron ch-5702 接線問題

楼主(2016-08-17):
在公司看到此重量檢測器
有6條接線
輸入2條直流低電壓電源
2條COM
2條感測數據

沒有相關文件圖與標示
想請問在接線上如何判斷哪條是哪條?
感謝回覆 :)

网友A:
可能要去原廠註冊一個帳號才可以下載規格書.

補充內容 (2016-8-18 01:40 PM):
http://www.ktron.com/process-equ ... ales-load-cells.cfm

网友:
型號應為:K-SFT-60(Smart Force Transducer).輸出可能是RSˋ485/422.請參考:http://www.pfe.pt/pfe/imdata/n18_124.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去原廠註冊一個帳號才可以下載規格書.

為了生意好,規格書一般都是開放的,你怎麼會想說還要註冊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為了生意好,規格書一般都是開放的,你怎麼會想說還要註冊呢?

Google只找到不是很詳細的規格書.雖然知道是RS422或RS485的介面,但沒有說明各色訊號線的功能.
我上官網查,要下載規格書就要註冊, 有些公司為了某些考量,會要人註冊帳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ogle只找到不是很詳細的規格書.雖然知道是RS422或RS485的介面,但沒有說明各色訊號線的功能.
我上官網查 ...

你說的我知道,那就像有些在路邊要填問件的就是要個人資料,也是要做生意用.

之前在寫對你的說法疑惑時,還沒想起,你一說,我也想起來很久以前也有遇過類似的,看到後馬上跳出該網頁,一般遇到這種的,除非真的必要,否則都是直接離開.

楼主:
各位前輩:
知道出來接腳各用處,但這6隻接腳都未標示,該如何量測以接到正確位置?

感謝回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我知道,那就像有些在路邊要填問件的就是要個人資料,也是要做生意用.

之前在寫對你的說法疑惑時,還 ...

KEYENCE OMRON 好像都要註冊,其實註冊就註冊沒差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
知道出來接腳各用處,但這6隻接腳都未標示,該如何量測以接到正確位置?

既然是 RS485輸出,就算是接腳給你也沒用,除非你不想用他,因為他有特定格式,接上電腦才會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