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噴射KTR 噴油嘴漏氣油

楼主(2016-08-17):
自己的豪邁需要大維修了 失油及有怪聲音 雖然修好了 日後有空再發一次

因為還要上班所以從宜蘭調一台機車回來 就是KTR
這兩個禮拜就騎這台上班 但是偶爾就是會聞到汽油味
今天休假心血來潮大概外觀檢查一下是否油管破裂
當還沒看到油管就先喵到噴油嘴漏油

外觀
噴油嘴 就是他了
拆坐墊 油箱 相關電路拔除
當拆下噴油嘴時 有點晃動 已經有心理準備繳學費了
發現只是油封變形破損 但是破那樣的形狀當初可能沒裝好
但是這油封好像有點眼熟 一般五金百貨有買過不同尺寸而已
拿去比對之後 竟然有同規格的 價錢還不夠買一支冰棒 才五塊錢
組裝回去
連續開關及發車 也沒漏油了
該餵狗了

网友A:
多謝Q大實例教學

請問武車噴油嘴構造大致都是這樣嗎

這是小弟以前修的COIN 125

噴油嘴跟支架間還有個ㄇ型卡筍,您的並沒有,您相片中紅色箭頭構造大多會另有對應卡勾
因為小弟經驗這個支架有點軟,光用卡的不知會不會漏

网友:
感謝分享n_116|

嗯~~一支冰棒要6元

网友:
這是當初生產時沒有安裝好,擠壓導致變形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Q大實例教學

請問武車噴油嘴構造大致都是這樣嗎

我也不知道耶 我第一次真的碰噴射車 我拆下來就是這樣

网友B:
以後要追縱,會不會變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後要追縱,會不會變形啊,

現在沒漏油就不會動到他了 就算漏油 5摳就搞定
但是這種油封不知道會不會膨脹

网友C:
汽油的應該不一樣,橡膠材質一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的應該不一樣,橡膠材質一定不行。

昨天又拆了一次 但是一樣情形
會膨脹且沒辦法再裝回去
裝回去也會漏油 所以不拆他會沒事
就算漏油 現在也進化到不用拆油箱
只要一顆螺絲就可換油封

网友D:
那個要換綠色的0環才不會變形...裝上時抹些黃油較好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又拆了一次 但是一樣情形
會膨脹且沒辦法再裝回去
裝回去也會漏油 所以不拆他會沒事

汽油要用VT材質 . 最少也要HNBR . 一般是NBR為主
去空油壓店買就有了 . VT約10塊 . HNBR約5塊

裝的時候我是直接手沾一點點機油抹一下外圈 . 就很好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要換綠色的0環才不會變形...裝上時抹些黃油較好裝..

你怎麼知道有綠色的想買不知哪買的到
我是拆到汽油幫補上的汽油壓力閥才有綠色油封
但是噴油嘴原廠就是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油要用VT材質 . 最少也要HNBR . 一般是NBR為主
去空油壓店買就有了 . VT約10塊 . HNBR約5塊

請問大大麼分辨呢
我只有知道 一種很有彈力
另一種就是些微死硬帶點彈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麼分辨呢
我只有知道 一種很有彈力
另一種就是些微死硬帶點彈性

外觀上VT是咖啡色 . 有些是黑色 (顏色是可訂做....)
HNBR是黑色

直接去專賣空油壓配件的店跟他說你要買材質VT的O令 . 如果沒有才買HNBR
(工業區附近比較多) . 例如新莊區化成路這兩間 . 太原路也有一堆

組裝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觀上VT是咖啡色 . 有些是黑色 (顏色是可訂做....)
HNBR是黑色

感謝WIN00大提供寶貴的資訊
我想請問W一下 你的此圖是KTR的還是光陽其他擋車的維修手冊呢?
因為我需要這台KTR噴射維修手冊 目前我只有噴射酷龍的
雖然大同小異 但我不知數據是否完全跟KTR的一樣
目前開始走上噴射這條不歸路 這台問題一大堆
還有忘了問 這些店家也都是台北的嗎? 我是台中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N00大提供寶貴的資訊
我想請問W一下 你的此圖是KTR的還是光陽其他擋車的維修手冊呢?
因為我需要這 ...

台中我不熟 . 可能google一下離你比較近的空油壓店或油封店比較快

网友:
FKM,VITON的材質比較恰當(除耐油,還須顧慮的耐熱);安裝時,使用的機油以礦物油加,或2T的機油。
日本KEIHIN的O-RING是紅色的,YAHAMA的原廠汽門油封也是紅色的。都是高溫耐油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