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NCO LT-32HD 無法記憶頻道及音量

楼主(2016-08-18):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這有一台新格的電視
目前是開機完全沒有記憶
選台時沒有顯示頻道數字及沒有聲音
並且大概十秒鐘所有按鍵及遙控失效
當頻道數字出現後
聲音出現及所有操作都正常

仔細測後發現
當操作正常時
進去目錄調整後跳出
或調整音量後再選台
都會大概十秒按鍵及遙控失效

這台已經有被處理過
eeprom也被換過了
上面是24C08
無法確認是不是原本的
試著換了顆空白的無效
這顆應該裡面有程序
複製出來重燒也是無效
懷疑不是原本的24C
可能已經被前手換掉了
查到禾聯很多型號也是用這片板子

請教前輩們有沒有程序可以提供給小弟測試
幫忙確認是否原本就是24C08
萬分感激

网友A:
他的eeprom是不是壞掉的?(看那焊油都沒清....)
目錄還可以進去調整,先把ic的資料考下來,然後在正常時進入目錄(選擇回歸原廠設定)試試看資料會不會回歸
如果不會,把烤出來的資料燒進新的ic,再做一次試試看,然後那顆24ic的周圍電路量看電壓.寫入跟保護需要滿足一些條件,也許傷到周圍電路導致無法記憶也有可能(因為我先前燒錄過主機板的bios,看起來很像是晶片壞,sop-8pin電壓量起來很奇怪.但是後來把排阻修復以後,電壓回歸3.2xv,bios就正常了能開機)

网友B:
U9t重燒 U10使面板程序  U9控制開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eeprom是不是壞掉的?(看那焊油都沒清....)
目錄還可以進去調整,先把ic的資料考下來,然後在正常時進入目 ...

前輩
腳位電壓3.3v都是正常
有重燒進一顆新的試過不行
也有在目錄下回復原廠也無效
A2跟wp脚有控制線
開機都是high
所以才猜測裡面應該是要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U9t重燒 U10使面板程序  U9控制開關機

前輩
我來網路上找找看有沒有程序
再重燒試試
謝謝您提供寶貴資訊

楼主:
剛剛把U9重新讀出
清除後再重新燒錄
還是一樣的狀況
再繼續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