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電視CABLE訊號 測試

楼主(2016-08-18):
因為我們台南已經數位化 沒有CABLE的訊號  可以測試電視的TUNER
請問我們要如何測試這功能有沒有正常

网友:
用 AV轉RF 調變器  (一般的只能輸出第13頻道,而專業的可以調整要輸出的頻道)

https://www.google.com.tw/webhp? ... F-8#q=av%E8%BD%89rf

或找看看一些 影音設備 有沒有 RF 訊號輸出的 (一般調變的頻道是13ch,所以電視機要先切換到13ch後,就可以收看到調變器的節目)

网友:
買個室內天線有cable的,接起來因該可以測試有線頻道

网友:
LS-138M
https://tw.bid.yahoo.com/item/ ... tor訪客-e70852690

AVM138 有線電視調變主機(同軸線專用)
Agile A/V Modulator
http://mall.pcstore.com.tw/adm/prd.htm?PRID=W500387424

以前有用過第二種 , 這類屬專業型偏貴些

楼主:
現在就是台南 都不能側 CABLE訊號 就很麻煩 XD 買哪種東西想說又不常用 XD

网友:
數位電視好像有同軸輸出? 不過就是可能要多花一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就是台南 都不能側 CABLE訊號 就很麻煩 XD 買哪種東西想說又不常用 XD

我本來想到 古董錄放影機都有RF OUT (NTSC-M調變) 骨灰級的老前輩可才能有...
但是這想法不太實際...

想著想著  或許找找 二手 衛星接收 (解調器)   舊款非DVB-T 那種
我有兩台舊的有RF OUT (NTSC-M調變)    可惜人和物....在泰國...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6006125584
找到最便宜的,其實有一些二手專賣網站也有,要找一下會更便宜~

网友B:
紅白機現在還有吧,以前是有RF訊號,很久沒看到了,中古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白機現在還有吧,以前是有RF訊號,很久沒看到了,中古商找找。

我以前也有一台紅白機 但是也不知道放拿邊囉 畢竟好幾10年囉

网友:
這台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來想到 古董錄放影機都有RF OUT (NTSC-M調變) 骨灰級的老前輩可才能有...
但是這想法不太實際...

你在找我嗎? ...
我有一台錄放影機 ...

网友C:
我有一個疑問喔  你想測試RF有無正常 既然你在台南都已是數位化 這是趨勢 難道你電視要賣到外縣市嗎 不然RF好壞是有意義嗎 還是基於科學精神想看看

网友:
chroma 2135  是給 電腦顯示器的 VGA圖型產生器  RGBHV
沒有 RF 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個疑問喔  你想測試RF有無正常 既然你在台南都已是數位化 這是趨勢 難道你電視要賣到外縣市嗎 不然RF ...

其實像我們在台南市南區.隔壁就是高雄市.
還是會有高雄市的送電視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個疑問喔  你想測試RF有無正常 既然你在台南都已是數位化 這是趨勢 難道你電視要賣到外縣市嗎 不然RF ...

上週因為有人給我買這台電視 他在雲林~ 因為沒有試CABLE 我告訴他
之後 他竟然說 不能用 要退給我
~ 我還跑去高雄阿智那邊測試 結果正常 ~~被他給騙囉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週因為有人給我買這台電視 他在雲林~ 因為沒有試CABLE 我告訴他
之後 他竟然說 不能用 要退給我
~ 我還 ...

你來找我試我就跟你買了~~~~

或許他不會用~~或許他反悔了~~~總之回到你手上沒壞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週因為有人給我買這台電視 他在雲林~ 因為沒有試CABLE 我告訴他
之後 他竟然說 不能用 要退給我
~ 我還 ...

所以喀 這就是原因  我想建議你要事先聲明 不然有很多人會以為你在問毫無意義的問題 不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來想到 古董錄放影機都有RF OUT (NTSC-M調變) 骨灰級的老前輩可才能有...
但是這想法不太實際...

西門兄說的可行
三太子卡懶,沒有CATV信號就是用AV IN轉RF OUT

网友:
這照片看起像電腦營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