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5.5"黑白CRT黑屏無光域

楼主(2016-08-18):
老師拿這個現役機台上...黑屏CRT來考三太子
老師都不知道三太子的實力,糞土之牆不可汙~

CRT是韓國現代化製品,雙面銅箔PCB

外供15VDC,電流0.75A,近似產品的規範,但是畫面為黑屏

目視檢查:無爆容、燒焦、裂焊..等情況
測量:限流電阻無斷路’晶體皆良品

水平晶體D362,單測為良品

CRT燈絲根本就沒亮

管座六PIN,有四支腳呈現低阻
也不知道哪兩支腳是燈絲

電源部分,15V供壓,經12V穩壓後(藍箭頭)供至主板

主板上12V轉5V、38V、105V

到了水平晶體D362、FBT,三太子就不會了!
懇請前輩指點~

网友A:
水平晶體C極有無交流電壓?

若沒有由B極往後查,水平是否有震盪.

若有交流電壓,看是否燈絲限流電阻開路?

把CRT管座拔下來,量測CRT腳,其中兩腳低電阻的就是燈絲腳位.

网友B:
三太子瞬間發爐~~~~映像管的機器直接進回收廠了吧 X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瞬間發爐~~~~映像管的機器直接進回收廠了吧 XD

我看到現在有些蠻舊式的CNC機臺都用這種的

工業用的東西價格都修起來比較高,不修好像很可惜n_060|

P.S. 上次看到一台這個的維修價超過一台42"的,這樣講出來會不會被打n_062|

网友D:
除了FBT之外,好像沒看到其他的昇壓裝置了
如果水平晶體沒動作的話
那個84V跟105V是哪來的?

网友:
燈絲一般都是 FBT輸出提供電源的
給5VDC, 限流看看燈絲會不會亮就可以確定哪個腳
沒有震盪訊號驅動D362, FBT就沒輸出, 不亮
以前玩過一個10吋的電視, 12VDC 供電 車載用, 也是類似的設計

以下是以前的紀錄
---------
你說的不錯, 這個電視機是可以12V輸入, 穩壓後給電視 IC AN5256K, 電壓是 8.3V/DC – 10V/DC, 精密可調整.

微控制器是由7805 提供5V/DC, 其他的電源都是 FBT 昇壓後提供, 例如 24V給垂直掃描IC, 110V – 140V 給 CRT 板.

因為電視 IC AN5256K的 RGB輸出腳直接連到CRT板上的三極管的B腳, 所以有三種可能壞的地方, 包括 IC / 三極管 / CRT. 假設是你提出說是 G 通道的話, 調換三極管就可以簡單確認, 如果是CRT壞的話, 那又如何測量呢? 已經試驗過, 分別單獨拆除 CRT板上的 RGB 的每個三極管, 螢幕都會缺其中一色, 所以不確定是不是 G 通道還有問題.

調節亮度或對比度時, 屏幕下部有顯示用的水平條狀棒, 應該是長方型的. 但上星期才注意到另外有疑點的地方是,  水平條狀棒兩端比較外擴, 越往下越外擴, 電源電壓越調高, 外擴越多. 所以才注意到螢幕上部左右幅度比較正常. 試過把垂直線圈反接, 畫面上下對調後, 外擴的位置也跟著對調, 所以確定是掃描或校正的線路產生的. 如果電源電壓調低, 整機的電壓會變低, 外擴的情形就減低但同時整個畫面就暗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晶體C極有無交流電壓?

若沒有由B極往後查,水平是否有震盪.

感謝wecj師父指點:
水平C極有32.34 VAC

按照您的指示:
把CRT管座拔下來,量測CRT六支腳,全都無限大
燈絲斷了! 又是做白工~ 謝謝您寶貴的經驗分享!

維修心得:
1. CRT板,在板測量阻抗前須先放電,否則易發生低阻的錯誤判斷
2. 燈絲不亮,就應先拆下CRT管座查燈絲端,否則就像三太子繞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瞬間發爐~~~~映像管的機器直接進回收廠了吧 XD

看到銀幕上留下的殘影,在機台上有它的用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FBT之外,好像沒看到其他的昇壓裝置了
如果水平晶體沒動作的話
那個84V跟105V是哪來的? ...

哈!雄爸~ 不要問它從哪裡來?
機台上的東西都是趕著用
燈絲斷! 已經把它退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現在有些蠻舊式的CNC機臺都用這種的

工業用的東西價格都修起來比較高,不修好像很可惜

讚讚讚! 這種好康事要早一點分享~
不然! 三太子都當17"顯示器收修!
以後沒經驗的東西收修就要問客人,打算花多少

网友E:
灯丝断了,将crt反过来,灯丝加高点电压,打!打它,可能会自动接通

网友:
去買車用螢幕直接取代
便宜又省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灯丝断了,将crt反过来,灯丝加高点电压,打!打它,可能会自动接通

哇操~~~您老都這麼維修電機的ㄚ~~上回電影裡俄過太空人修台灣航太設備那招
你指導的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哇操~~~您老都這麼維修電機的ㄚ~~上回電影裡俄過太空人修台灣航太設備那招
你指導的唷!?~ ...

修过很多公共巴士的crt车载7寸鉴视器

灯丝断了就加压,打打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很多公共巴士的crt车载7寸鉴视器

灯丝断了就加压,打打就好

長知識了~~原來修CRT燈絲跟養孩子一樣~~~打打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修过很多公共巴士的crt车载7寸鉴视器

灯丝断了就加压,打打就好

是利用瞬間熔融相接的原理嗎?...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灯丝断了,将crt反过来,灯丝加高点电压,打!打它,可能会自动接通

請問巨風大,怎麼樣的反過來,而高壓是加到多少?電流大約多少?怎麼樣的打?
能不能教一下?或是能提供視頻,謝謝.

网友I:
這個不是用NTSC訊號嗎,業主有沒有考慮過買台小電視來代替

网友:
CRT長期在震動環境,燈絲就很容易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操~~~您老都這麼維修電機的ㄚ~~上回電影裡俄過太空人修台灣航太設備那招
你指導的唷!?~ ...

開鑽孔機的"世界末日"

网友:
燈絲斷無解費用高,能不能找舊品,我只知換管座的菜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雄爸~ 不要問它從哪裡來?
機台上的東西都是趕著用
燈絲斷! 已經把它退修了!  ...

你誤解我的意思了啦
我要表達的是
CRT的中壓,高壓,燈絲電壓
都是從FBT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這個不是用NTSC訊號嗎,業主有沒有考慮過買台小電視來代替

沒那麼單純,工具機用的螢幕都是特殊規格.

輸入訊號不是NTSC複合訊號也不是RGB訊號,而且只能找原廠商買替代品,一台大約2萬上下.

因為我接修過有聽廠商說才知道的.

不過三太子接的那台有兩個RCA座或許不一樣,我接到的都是特殊快速接頭,很像RS232的放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那麼單純,工具機用的螢幕都是特殊規格.

輸入訊號不是NTSC複合訊號也不是RGB訊號,而且只能找原廠商買替 ...

這樣就有夠十分非常ooxx了

5.5"黑白CRT小弟買過1支,921地震過後不久,整理東西時電視不小心落地砸到crt

那個時候只會用e-mail,跑去電器行翻使用手冊,找到億聲的,就發e-mail問臺中維修據點,有地址後屍體帶著直接殺過去(臺中市東山路巷子里一間透天民宅),還好那天有人在,就依樣畫狐狸,找一支同尺寸腳座一樣的當場裝上,上電有影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800大洋

過了快20年,應該也沒料件了

网友I:
小弟看到三太子您相片中這個(箭頭地方)

如果手上有可收NTSC訊號裝置(小電視,早期DV)要不要拿去現場死馬當活馬醫

如果能顯像就不用一定要找一樣的CRT來換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小弟看到三太子您相片中這個(箭頭地方)

如果手上有可收NTSC訊號裝置(小電視,早期DV)要不要拿去現場死馬 ...

買一台有AV端子的22或24吋LCD更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買一台有AV端子的22或24吋LCD更省事^^

機台用的,lcd會不會太大臺反而不好裝,而且業主願不願意在問題解決前先幫有AV端子的22或24吋LCD買單,可能要先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丝断了,将crt反过来,灯丝加高点电压,打!打它,可能会自动接通

巨風師父您說太晚了~
不然用電蚊拍1000V給它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誤解我的意思了啦
我要表達的是
CRT的中壓,高壓,燈絲電壓

CRT三太子根本就不會修,都馬貼圖上來問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弟看到三太子您相片中這個(箭頭地方)

如果手上有可收NTSC訊號裝置(小電視,早期DV)要不要拿去現場死馬 ...

紅、黑色兩個RCA為併聯,僅接收VIDEO影像訊號
工廠機台送來修的都很趕,盡量少收修,不然壓力會很大
這台退修了! 謝謝老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問巨風大,怎麼樣的反過來,而高壓是加到多少?電流大約多少?怎麼樣的打?
能不能教一下?或是能提供視頻,謝 ...

http://www.go-gddq.com/html/s681/2012-06/1020424.htm

按这钟方法去试,但成功概率不是百分百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利用瞬間熔融相接的原理嗎?...

用高压拉弧的方法较有效

http://www.go-gddq.com/html/s681/2012-06/1020424.htm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高压拉弧的方法较有效

http://www.go-gddq.com/html/s681/2012-06/1020424.htm

讚讚讚! 巨風師父開課了
順便請教您:

今天又收一台機台的9"CRT

這七PIN信號該怎麼接?

管座7PIN,是不是都是PIN3/4為燈絲? 燈絲30.9歐殘餘壽期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讚讚讚! 巨風師父開課了
順便請教您:

电丝电阻30几欧?

灯丝供电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丝电阻30几欧?

灯丝供电多少伏?

客人急,已經取回~
燈壓沒得測量了~ 殘念!
謝謝巨風師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