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代用諮詢

楼主(2016-08-19):
一組電路原本電容規格是25V 470,經測量後確認運作電壓只有12V...

廠商設計25V是以高一倍規格去運作,但手頭上沒有25V規格電容有16V
的,用16V代會不會太過份?

网友:
质量好的16V电解电容完全能胜任12V电路的滤波,想想厂家用25V电容已超一倍电压的余量,为什么它还会坏?

网友:
電容就像機車一樣........

你原本是用125cc的機車去載貨........你要換250cc的當然更好.....

如果沒有125cc(25V)的機車,要用100cc(16V)的當然也可以。。。,,甚至你要用50cc(10V)的也還是可以。。。。

一樣的距離,一樣的負荷,cc數小也能到,只是引擎容易壞而己。。。。。

而,很老化很老化的125cc(25V)的機車,性能是比50cc(10V)的還差還差而己。。。。。一切都是看能力,看性能,看狀態而定。。。。

网友:
去年已在你的主题讨论过滤波电解电容问题,我在23楼以下有相关发言:電腦用到一半主機板放炮是不允許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56019-1-1.html
现在很多机器里面的及元件市场上的电解电容,很多质量有限,能用几年再坏就阿弥陀佛了,有的新电容装机开机就损坏,你把进口报废老机拆下的16V470μF和市面上购买的新的25V470μF一同装在机上用,有可能25V的寿命比不上拆机16V的,上面链接30楼我的维修实例得到的经验是,大陆名牌厂配的25V2200μF电容要长命耐用只能用在5V场合,如果把拆机16V2200μF电容用于12V滤波,估计寿命比原厂配25V2200μF还耐用。

网友:
廠牌品質耐用度應該有差別。如果用串聯修改會不會較保險?

网友:
除了電壓,還要考耐率漣波電流,工作溫度,使用時間長短……

楼主:
我是打算用來更新老顯示器P+I板上的電容啦,因為出廠年歲(2004)已高雖外觀正常
沒有鼓包、漏液,但應該耗損了....非日系的

會想用代的是因為我不想在囤電容了,每次都用同規格害的期它規格的庫存升高,放
久壞掉也浪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用來更新老顯示器P+I板上的電容啦,因為出廠年歲(2004)已高雖外觀正常
沒有鼓包、漏液,但應該耗損 ...

>> ... 會想用代的是因為我不想在囤電容了,每次都用同規格害的期它規格的庫存升高,放
久壞掉也浪費...

想代用,...
1. 電壓規格取高的(較耐用)
   例: 25V 470uF,
    如果手上只有 50V且裝得下...那很好
    如果手上只有 16V且用於 12V電壓,也許可以,但...

2. 容值取差不多的
   如果放很久,取(容值)大的,然後量所剩電容量
   例: 25V 470uF,
    如果手上有 560, 680, 820, 1000uF放很久了,量一下剩多少容量....
    如果 只有 330uF,就要看狀況...
   或者有一堆 100uF或220uF,可用並聯,但要看有沒有空間...

3. 用不同 材質/類型(ex:固態) 電容
固態電容代換電解電容參考表
http://bbs.pigoo.com/thread-26626-1-1.html

註: 當然在代用上,還有溫度,ESR,...等等其他問題也要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會想用代的是因為我不想在囤電容了,每次都用同規格害的期它規格的庫存升高,放
久壞掉也浪費...

我主要是主機板、PSU、液晶螢幕為修用,但用量的很少~~
每次都嘛會剩一些....擺久了會壞,所以想說用代用的消耗掉...

用高幾階規格的代用低階的是可以,增加通用性避免規格種類太多,但經常
碰到位置限制尺寸規格.....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主機板、PSU、液晶螢幕為修用,但用量的很少~~
每次都嘛會剩一些....擺久了會壞,所以想說用代用 ...

位置跟尺寸是一大問題沒錯....

如果 你的 "主要" 任務是代用...
那 位置跟尺寸 應該就是可以克服的...
甚至用低一階...保證沒有 位置跟尺寸 問題...
就看你的"重點"是什麼?

當然有時候,每種狀況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或許你可以舉個實例或最近遇到問題來討論看看....
或許痞酷高手有不同的看法及良方....

--------------------------------------
"主要"重點的選擇....
例: 買車 有 安全性,操控性,省油,....及最後的價錢
如果你經費足....
可以選 安全性10分,操控性10分,省油10分,....(分數愈高愈好)
但如果經費有限無法選頂級,接下來就看到你重視什麼....
以安全為主  可以選 安全性9分,操控性6分,省油5分,....
以操控為主  可以選 安全性7分,操控性9分,省油4分,....
以省油為主  可以選 安全性5分,操控性6分,省油9分,....
當然經費還是不足,就要再下修項目...

网友B:
>每次都嘛會剩一些....擺久了會壞,所以想說用代用的消耗掉...

這個可能電容液乾掉了,我也買過新的電容就大肚子,不知是誰播的種.
沒在用的新電容最好用兩層密封袋包起來,最少也要一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嘛會剩一些....擺久了會壞,所以想說用代用的消耗掉...

這個可能電容液乾掉了,我也買過新的電容就 ...

还是新电解电容质量不好,我拆用了几十年报废闲置多年的电解电容为什么没大肚还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新电解电容质量不好,我拆用了几十年报废闲置多年的电解电容为什么没大肚还能用? ...

這是因為新的電解電容的電容液被改了配方,所以你都用不久就壞掉了,舊的電解電容,我也有很多,超過30年了,根本不會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是因為新的電解電容的電容液被改了配方,所以你都用不久就壞掉了,舊的電解電容,我也有很多,超過30年 ...

感觉科技进步了,时代却倒退了,新的不如旧的,我4楼提供的链接提到,25V2200μF电容要长命耐用只能用在5V场合,那可是超过了4倍额定电压,要是用以前的老电容,5V滤波用6.3V的电容就能长用不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科技进步了,时代却倒退了,新的不如旧的,我4楼提供的链接提到,25V2200μF电容要长命耐用只能用在5 ...

你知道嗎,世界存在一個暗黑集團,科技是一直在進步,照理說東西要越耐用才對,但是為了營利,都把科技用在如何控制零件和產品在使用期限不久就開始毀壞,而不是讓東西不壞.

讓電子零件毀壞所需要的是改變原物料的特性,要讓電子產品毀壞,就要降低電容的耐壓,降低電阻的W值.

塑膠類的更扯了,原來環保要的是,當產品埋入土裡約兩個月就開始分解,兩年內分解完畢,現在則是打開封裝就開始了崩壞的過程了,所以塑膠繩也不能綁東西吊起來放太久,不然的話會繩斷而摔壞物品,曬衣服用的夾子,用一兩就壞了,碎了,像麵麩一樣的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嘛會剩一些....擺久了會壞,所以想說用代用的消耗掉...

這個可能電容液乾掉了,我也買過新的電容就 ...

我是用夾鏈帶裝著(賣方用的).....我是碰過新品外觀正常卻壞掉的
用晶體測試器測容量變成電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跟尺寸是一大問題沒錯....

如果 你的 "主要" 任務是代用...

就只是更換液晶螢幕電源板上的輸出端濾波電容.....
因為運作電壓才12/5V,原始料件上的是25/10V規格,
不想再買25/10V電容了,想拿現有的16/10V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科技进步了,时代却倒退了,新的不如旧的,我4楼提供的链接提到,25V2200μF电容要长命耐用只能用在5 ...

因為東西太耐用生意人就賺不到錢~~~~你看台灣大賣場裡一台32"的液晶電視
最廉價的甚至賣到7000NT有找(折合1400RMB),它裡面的用料能有多好?

扣除管銷、運輸、利潤、成本...搞不好成本才700RM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嗎,世界存在一個暗黑集團,科技是一直在進步,照理說東西要越耐用才對,但是為了營利,都把科技用在如 ...

原來你也是受害者....
環保材料是我拒絕往來用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只是更換液晶螢幕電源板上的輸出端濾波電容.....
因為運作電壓才12/5V,原始料件上的是25/10V規格,
不 ...

那就 給它"代"下去...

就像樓上幾位說的...東西愈來愈不耐用,時間到了就壞了...
除非你換不同材質(例:高分子固態電容)....不然"現在"的元件,"時間"到就壞....

註: 固態電容,也有假冒的....真頭痛,吃這個癢, 吃那個也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嗎,世界存在一個暗黑集團,科技是一直在進步,照理說東西要越耐用才對,但是為了營利,都把科技用在如 ...

你講這個我媽有經驗~~~她曾講過曬衣服的夾子比起30年前的還容易壞

她怎麼知道/感覺出來的?~~~因為她有一組夾被單用的大夾子,買的那
天正好是學校出大事的那一天,所以她一直清楚的記得是什麼時候買的
。她那組夾子用了快二十年才壞掉,因為樞紐的地方脆弱了....

而她現在用的大小夾子在同樣的保存情況下一年多就脆掉粉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你也是受害者....
環保材料是我拒絕往來用品...

別買環保材質的進口車,會修到你眼淚滴不完.....最後換用副廠的不環保件

楼主:
對了大家~~電源板輸出端的大小濂波可以用三用電錶看出來嗎??

我沒三太子那種高檔的電錶也能測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 給它"代"下去...

就像樓上幾位說的...東西愈來愈不耐用,時間到了就壞了...

濾波電容也可以用固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濾波電容也可以用固態的?

google找到的,參考一下...

https://read01.com/jxMd6o.html
固態電容性能全方位解析
....越來越多的主板廠商都將自家的高端主板的處理器供電部分均採用的是固態電容,....

网友:
電容我現在自己都找經銷商買了  特別要找 105度 10000Hr的
電容是有特別做時數的沒錯...........而且就跟阻抗值一樣有統計出誤差n_011|
只有測試用的才買電子材料店的

http://www.rubycon.co.jp/catalog/j_pdfs/aluminum/j_ZLJ.pdf
要耐用必須要選高耐溫 耐壓要加倍  最好還可以根據紋波電流 來增加電容量使用
紋波電流  RMS電流 好難量好麻煩n_072|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大家~~電源板輸出端的大小濂波可以用三用電錶看出來嗎??

我沒三太子那種高檔的電錶也能測嗎? ...

RMS AC mV檔也許可以

楼主:
~老大我那台是便宜貨啊~~有沒有路邊攤等級可以用的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找到的,參考一下...

https://read01.com/jxMd6o.html

這倒是拉~~主機板用很多,但我記得好像某些電路固態電容不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我那台是便宜貨啊~~有沒有路邊攤等級可以用的招?!

不要太在意  '''電容就裝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嗎,世界存在一個暗黑集團,科技是一直在進步,照理說東西要越耐用才對,但是為了營利,都把科技用在如 ...

这样做有违环保理念,一台大电视可能用几年后因一只短命电容而被用户往垃圾堆一扔就成垃圾,虽然短命产品有利拉动GDP成长,却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庆幸我有一台电风扇用了三十多年,洗衣机用了二十九年,燃气热水器和消毒碗柜用了二十几年,电压力锅和微波炉也用了十多年,这些都还在继续服役,那台长命风扇估计还能用几十年,我已交代孩子,等我死后那台风扇千万别卖,留着租给拍电影电视剧的当历史道具。电冰箱倒是用了三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來你也是受害者....
環保材料是我拒絕往來用品...

受害是社會大眾,我也是其中一人.
問題是有很多你不知它是偽環保材質,還一直用,等到它壞才知道.
還有可能有許多產品,你都買不到非偽環保材質的.

楼主:
嘿~~~那個25V電路真的不是12V,我發現是16V電路......還好沒亂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害是社會大眾,我也是其中一人.
問題是有很多你不知它是偽環保材質,還一直用,等到它壞才知道.
還有可能有 ...

我是買n*鞋子,
穿沒三次,
就乎key...(不到一年)
所以後面換愛*達,
就會問店員是否為環保材質....
不然改買sus304材質的用品..
唉.....現在偷很大....

网友E:
只要电容质量好,这样代换不过份。

如果是用手头存放时间较长的旧电容代换,建议用两个电容并联,这样可以有效降低ESR.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對了大家~~電源板輸出端的大小濂波可以用三用電錶看出來嗎??

我沒三太子那種高檔的電錶也能測嗎? ...

我不知道三太子那種高檔的電錶是哪一个,但我知道测试纹波,安捷伦1253B    日置4281   日置4282这三种手持表都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电容质量好,这样代换不过份。

如果是用手头存放时间较长的旧电容代换,建议用两个电容并联,这样可以 ...

舊不舊不曉得~~~因為修得少就用的少,怕擺久了自己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三太子那種高檔的電錶是哪一个,但我知道测试纹波,安捷伦1253B    日置4281   日置4282这三种手 ...

因為跟據過去知識....要檢查濾波電容是否失效濂波太高必須得用示波器
可是三太子老兄卻用三用錶就量出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跟據過去知識....要檢查濾波電容是否失效濂波太高必須得用示波器
可是三太子老兄卻用三用錶就量出來 ...

如果怀疑电路板上的滤波电容老化,可用普通数字万用表~20V档在路粗测纹波电压,如果有几伏交流电压就要怀疑电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怀疑电路板上的滤波电容老化,可用普通数字万用表~20V档在路粗测纹波电压,如果有几伏交流电压就要 ...

收到!~交流20V檔位.....看有沒交流電壓

网友F:
電解電容很常見,很好買,很便宜,不用鑽這牛角尖用次規格作維修,自己用當然要用好一點,客戶維修也應該不能馬虎,手上沒有?既然有心修,跑一趟材料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解電容很常見,很好買,很便宜,不用鑽這牛角尖用次規格作維修,自己用當然要用好一點,客戶維修也應該不 ...

嗯~~肯定得跑了,因為我發現25V規格的電路上居然是跑16VDC,我手上沒有16V
以上規格的,勢必得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交流20V檔位.....看有沒交流電壓

测出来了吗?

楼主:
有~~居然有兩位數的數字

不過問題應該不是出在電容,等搞好了再一起掃掉~
03年的太久了

网友E:
有~~居然有兩位數的數字

是测试12V直流电源的交流纹波电压,多少V,交换表笔后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居然有兩位數的數字

是测试12V直流电源的交流纹波电压,多少V,交换表笔后测过吗? ...

DC16V左右的電路居然有AC35V...

沒換錶筆

网友G:
你量 AC 的方法  去量 乾電池  能量到多少 AC V ??

有木有 先串隔直流的電容 再去量 AC 濂波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量 AC 的方法  去量 乾電池  能量到多少 AC V ??

有木有 先串隔直流的電容 再去量 AC 濂波 ??   ...

沒有串電容說~~~沒人講ㄚ..

沒有量電池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沒有串電容說~~~沒人講ㄚ..

沒有量電池咧

如果是指針三用表  把黑棒(COM) 改插到 左上插口(OUT)  ....
(OUT) 內部是一個 0.1 uF 電容 串到 (COM) 端..  目的就是 隔直流
因為少用很多人都忘了

如果是數位表...  自行串電容吧..

AC 檔  量測目標物  DCV+ACV    如 16VDC+ 5VAC  情況
電表 少有能同時說出有 VDC+ VAC

讓你量乾電池   就是說  你給ACV 檔  輸入一個純DCV
電表 會給你一個 甚麼樣的 ACV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指針三用表  把黑棒(COM) 改插到 左上插口(OUT)  ....
(OUT) 內部是一個 0.1 uF 電容 串到 (COM)  ...

我研究看看~~我是數位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