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V擴音器電位器不良

楼主(2016-08-19):
型號PIONEER VSA550很老機,鈕到沒有聲音,前置喇叭還聽到少少聲音,而後置聽到少少雜聲
還有機每按一下各功能鍵或聲音選擇,後置喇叭會有卜一聲,煲熱部機約二十分鐘就沒有卜一聲
可能是電位器不良,請問用WD40噴在電位器孔內有用嗎?或要換過新?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先用三用電錶的電阻量測檔,測量看看

网友:
WD40噴在電位器孔內有用嗎
應該是有用但是撐不久

有東西就換新的
沒東西可換才用整修零件

電位器故障接觸不良在音響故障算常見的

网友:
應該要看磨損的程度,我是特別買電子接點清潔劑使用,WD40用在機械上。不知是否較正確?

网友:
WD40是品牌名稱

网友:
注意看看VR各腳與石墨的接點.是否因旋轉久了接觸面鬆動了..或是時間久了接觸面氧化了.接觸不良或接觸面阻抗變高..希望不是..不然好像不好處理..可能只得點銀漆之類的

VR

VR

楼主:
這電位器很難找到全新

网友A:
WD40它一般是用於除銹,適用於金屬類,並不適用於電子。

電位器的碳膜層,即使不用放久了也是會壞,一般有雜音就都得換新了。

只是這種 4 ch 帶馬達的電位器應不好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它一般是用於除銹,適用於金屬類,並不適用於電子。

電位器的碳膜層,即使不用放久了也是會壞,一般有 ...

試用了酒精清洗電位器,試聽沒了雜聲,但將音量向左鈕到盡沒聲,依然有聲音,聲音原來在後置喇叭左聲道發出來,再將音量向右鈕少少就沒了聲音,
還有是每次按面版各功能鍵如TV,CD,TUNER等,都有卜一聲,卜聲是在後置喇叭左聲道發出來
請問以上情形都是關電位器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電位器很難找到全新

碳膜壽終正枕, 鴨寮街應該有賣,
但是價錢不會平易近人.

网友:
如果你的輸入訊號是可以控制音量的,你將電位器銲死(等於轉到最大聲),利用輸入來調整音量,簡單又實用。

网友B:
這種之前有在公司看到
東西太多已經找不到去哪裡了
不過那是樣品也放很久了
現在用是這種四連大馬達的
如果規格有合用要自己改一下
可以私下跟公司買
有要再私訊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之前有在公司看到
東西太多已經找不到去哪裡了
不過那是樣品也放很久了

請問有找到嗎,我有空拆看看我的,是不是長的一樣,最近又沒聲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種之前有在公司看到
東西太多已經找不到去哪裡了
不過那是樣品也放很久了

看你的圖片,這因該是福華做的。

网友:
這個要用6連動含馬達的下去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91482724

网友:
先鋒的VR選鈕角度好像不一樣,可以用這種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914784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找到嗎,我有空拆看看我的,是不是長的一樣,最近又沒聲音了,

大大,vr的樣品太多了,同事不知道塞到哪裡去了,很難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圖片,這因該是福華做的。

大大厲害,一眼就看出

楼主:
這個二手都找不到,可以找個相似改裝嗎?
這電位器第一,二,三排各三腳,四排六腳,5CH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二手都找不到,可以找個相似改裝嗎?
這電位器第一,二,三排各三腳,四排六腳,5CH ...

雖然有很多行家不建議用wd40,反正那顆已要換一顆,不如用wd40清看看還有沒有救,清完後放乾再上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