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菱Q系列-計時器T問題

楼主(2016-08-19):
大家安安
  小弟需要做20個計時器,每個計時器需能計時2小時,但我使用T計時器,值只能到16960就停了。

請問該如何解決這問題,或是其他方法,謝謝。

网友:
不知PLC細節...

但以寫程式角度而言...
先做一個計時器,是以秒或分為基礎...
例: T1 (以秒為基礎)
  每次T1 滿足(1秒到了)
  就增加TSec(秒)計數
有兩種方法...
  A: TSec(秒)...一直數到 7200(秒) = 7200/60/60 = 2 小時
  B: TSec(秒),數到 60(歸零), TMin(分)加1, 同樣TMin 數到60, THur(小時)加1

當然T1也可以 以 分 為基礎....
例: T1 (以分為基礎)
  每次T1 滿足(1分到了)
  就增加TMin(分)計數
有兩種方法...
  A: TMin(分)...一直數到 120(分) = 120/60 = 2 小時
  B: TMin(分)... 數到60, THur(小時)加1

网友:
1. DMOV 是 32位元(Double Word)搬移指令,K1000000 實際上是搬入 D200及D201兩個WORD,
 D做為TIMER 設定值僅取16位元即D200(bit0~15),D201無效,D200值為16960無誤。
2. TIMER設定值最大為 32767(即3276.7秒),還不到一小時(3600.0秒),故2小時無法用單一TIMER達成。
3. 可以思考以下方式:
 1) 使用3個TIMER
 2) 使用1個TIMER+ INC或DEC或計數指今。
 3) 使用時鐘脈波 SM412 + INC或DEC或計數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