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割草機油箱漏油維修(把焊槍當熱熔槍使用)

楼主(2016-08-19):
割草機油箱漏油
在中間的接縫裂開。問了兩家農機行沒零件可換,所以用塑鋼土補,用水加壓試漏沒問題,但加汽油後用了兩次又漏了。於是想汽車塑膠保險桿也可重新熱塑,先找焊材修補較安全。

洗碗機清潔劑pE桶,無蓋裁切開口改成活動可掀蓋子當回收桶用,耐酸鹼所以很耐用(種菜堆肥用的廚餘桶也適用) ...

洗碗機清潔劑pE桶,無蓋裁切開口改成活動可掀蓋子當回收桶用,耐酸鹼所以很耐用(種菜堆肥用的廚餘桶也適用) ...

pE桶裁切廢料,剪下細長條當焊條用。

pE桶裁切廢料,剪下細長條當焊條用。

用調光器調整焊槍熱度,才不會燒焦冒煙。

用調光器調整焊槍熱度,才不會燒焦冒煙。

銲槍頭;之前改裝給小雞剪嘴用的,所以有小圓洞。

銲槍頭;之前改裝給小雞剪嘴用的,所以有小圓洞。

不知是PP或PE材質

不知是PP或PE材質

起先沒用調光器所以有些燒焦。

起先沒用調光器所以有些燒焦。

网友A:
請問樓主您用哪種材料當焊材,裝汽油的容器不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用哪種材料當焊材,裝汽油的容器不好處理

圖一,圖二的洗碗機專用清潔劑桶,改裝用途所裁切下來的廢料。

网友B:
那個汽油桶應該是PP的

网友C:
有賣pp  焊條,可以買來焊,要用熱風槍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賣pp  焊條,可以買來焊,要用熱風槍加熱

哪裡有賣?下次試試看也許更好用。

网友D:
改裝成金屬油箱~~大罐ㄟ凍卡久

网友E:
五樓大大  pp  焊條是什麼型樣可否附上圖片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裝成金屬油箱~~大罐ㄟ凍卡久

引擎要擺動180度以上,油箱可能不好固定。太重揹起又會不靈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汽油桶應該是PP的

這樣用一般不用的白色水桶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樣用一般不用的白色水桶就可以了。

鮮奶桶夠不夠你用?~~~那也是PP的~~~2L容量

金屬油箱比較耐用安全~~~只是能否找到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鮮奶桶夠不夠你用?~~~那也是PP的~~~2L容量

金屬油箱比較耐用安全~~~只是能否找到合用的

能當焊條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裡有賣?下次試試看也許更好用。

賣PP,PVC板的商家,
以前都看用在電鍍設備的電鍍槽.
我看到焊接是工業用熱風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樣用一般不用的白色水桶就可以了。

白色水桶有可能是PE的,像牛奶罐就是PE

PE的特色就是底部接縫是一條線

网友:
不錯不錯  分享招式給大家觀摩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五樓大大  pp  焊條是什麼型樣可否附上圖片 >>>>>>>>>>

塑料焊條

网友:
感恩 allen388399 大大無私分享

楼主:
感謝分享,找時間看附近哪裡有,還可去對材質以免搞錯。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水桶有可能是PE的,像牛奶罐就是PE

PE的特色就是底部接縫是一條線

PP的也是底部接縫是一條線(脫模產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P的也是底部接縫是一條線(脫模產生的)。

說的也是,還是得從標示與產品特性下去判斷

网友F:
請問焊時有什麼要注意的,溫度要設定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焊時有什麼要注意的,溫度要設定多少度?

簡單克難式工具無顯示溫度,我是邊焊邊調,太熱會燒焦冒煙,太冷則融化很慢。

网友G:
割草機油箱壞了,
看哪個品牌的割草機? 機身上應該有原廠的電話,
打電話問原廠就能買到油箱了!

拍賣網站也有 割草機 油箱 ,若規格符合也可以看看!

油箱不容易壞,農機行當然不會有這種東東的庫存備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割草機油箱壞了,
看哪個品牌的割草機? 機身上應該有原廠的電話,
打電話問原廠就能買到油箱了!

5年前在網路上買的,上網沒找到一樣的,聽說現在很多是大陸廠商找代工廠拼裝,所以市面上品牌,型式非常多。找得到算運氣好。

网友H:
裂縫有油氣及油痕、應該焊接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裂縫有油氣及油痕、應該焊接不起來。

用沙拉脫刷刷再沖水,沒有遇到不融合的問題?

网友:
我上個月去日本玩,買了好幾組下面的產品

http://www.plarepair.jp/hanbai.html

速乾(5鐘),不會折斷,比原本材質更堅韌,原本還很懷疑,買回使用後,不得不豎起大拇指 (無保存期限)

好用是好用不過很傷.....money.....真的很貴,一點點容量要價不匪

一般你剛使用買 PL-16 一組即可, 1680日元~約台幣 NT:530元 (日本現場買,不含運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