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為何在AC751板子上PC36破損短路會造成 No Power 現象?

楼主(2016-08-19):
拿到主機板後先大概看一下有沒有明顯燒焦、或爆電容,看不出明顯破損,接著量測CMOS電池約3V,振盪器也有反應,再來接上電源尋找待機電源3V、5V,兩個都正常有找到,19V在一開始有量到,在繼續往後量後,開始量不到,發現有幾顆電容為短路,開始仔細看哪顆零件有問題,找到破損的電容,查詢電路圖得知為PC36。
從電路圖及Layout圖中找出PC36的位置,由圖一看出它是屬於19V TO 12V 這一段電路的元件,當PC36電容破損短路後,造成+12VSB這段無法繼續導通,讓+12VSB_ON沒有電壓,進而造成No Power之現象。

PC36之位置電路圖 (紅色圈處)

PC36之位置電路圖 (紅色圈處)

PC36之位置電路圖 (紅色圈處)

+12VSB Layout圖 (白色區域)

+12VSB Layout圖 (白色區域)

+12VSB Layout圖 (白色區域)

+12VSB_ON Layout圖 (白色走線)

网友:
謝謝來自微星的工程師加入技術傳承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