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老電腦喇叭復活記

楼主(2016-08-19):
完全沒有電子電路的經驗
但因為要幫小朋友修玩具
所以...找了許多資料
也產生了些興趣

目前還是在朦朧的階段
要如何使用,正確判斷都有一些問題
不過,要是不碰,要是不燒幾個元件
我想是學不會的

底下也不確定是否正確
還請站上大大指教

先經過初步的檢視,主板上元件正常,沒有爆電容,也沒有外觀有問題的
不過插上電時,小喇叭電源不斷閃爍,好像一直有元件重啟,12V輸出不正常
所以應該是電源端的問題
一個一個拆....先電容....ok
再2極管....好像怪怪的,記得為單向導通性,但......雙通ㄋ!
等零件到...換上
一切都恢復正常了
好開心,好好玩

不過,有了這一次經驗,深深覺得懂得不多
再加油吧~~

网友:
嗯,很有成就感,又環保,附予新生命,一舉多得!

网友A:
樓主您太客氣了,完全沒有電子電路的經驗應該不會買這麼高檔的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太客氣了,完全沒有電子電路的經驗應該不會買這麼高檔的電表

對電子電路只是存在國中實習課,焊裝一個電鈴
之前用的三用電表還是我弟的
因為想說有興趣要研究,所以自己買一個
一般外面的水電行,一個也要3百多
所以當然要跟烏骨雞學姊買呀
功能又多,多少贊助pigoo

買了後就邊看書邊學習
有空就解焊,測測電容值

反正,那些原本是要丟掉的
用力玩,不燒幾個元件,我想應該也學不會吧
ㄏㄏ

网友B:
這種切換式的電源壞的如果是次極圈的整流2極體記得要換高速的呦

网友C:
這麼厲害,
馬上知道二極體的特性及故障點,
我是來這邊,
前輩教導才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切換式的電源壞的如果是次極圈的整流2極體記得要換高速的呦

不太懂??
我是直接依照它上面的標記去買零件的
1.5KE200A,淘寶上是寫瞬態電壓抑制二極體(TVS)
所以,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厲害,
馬上知道二極體的特性及故障點,
我是來這邊,

先將全部電容解焊...分別量過
電阻機率不大...所以在線測試
最後才懷疑到那一個二極管
其他不知道的先略過...
所以,其實是花了蠻久時間的
中間也看了一些對岸的電子書(很討厭的書,書前言寫說不會用太難或太多數學來編寫,不過還是很多看不懂)
所以買零件時,連後方不知名的零件也買好
深怕後方元件也內傷了
通電的時候還深深吸口氣
怕哪裡爆了~~

PS.對岸零件好便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將全部電容解焊...分別量過
電阻機率不大...所以在線測試
最後才懷疑到那一個二極管

原來如此,
我也是一步一腳印的進步,
東西修多了,
更能判斷可能問題在哪裡,
二極體本身有編號,
應用的很廣,
我都拆廢板子上的,
其實以前也被電容砲聲嚇到,
糗事很多,還修過燉鍋,修到短路
現在比較不怕了.
但要記的電線前端要有保險裝置,
我是用有保險絲的延長線,
有人會用無熔絲開關做保護....
歡迎加入愛修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