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飛瑞B1000 UPS充電電壓過高

楼主(2016-08-20):
品牌:飛瑞
型號:B1000(UPS)
問題:充電電壓過高 27.8V

名牌

正面

本機的充電方式跟一般UPS不同之處在於
一般的充電電路是獨立出來的
而本機型則是利用全橋電路做整流與升壓兩種工作
由SG3845M作升壓控制,並將訊號回授至MCU
再由MCU去驅動全橋電路

SG3845M

電池電壓經過176K(R116)->33.2K(R122)並連100K半可調電阻->10K(R103)->SG3845M的PIN 2

而小弟是拆掉VR002,直接並連一顆電阻到R122背面

改完後的充電電壓

全版樣貌

這次要換上去的電池
電池出廠日期

SG3845M的各腳電壓
1.  4.61V
2.  2.48V@BAT 27V
3.  0.76V
4.   1.9V
5.GND
6. 3.27V
7.    12V
8.      5V
謝謝觀賞

网友A:
恭喜完修~
真因是VR 老化導致電阻值不對,電壓升高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真因是VR 老化導致電阻值不對,電壓升高是嗎?

應該是VR老化導致沒錯
但VR與R122電阻,繞了一大圈
所以跟PCB的走線多少也有影響才對

网友:
恭喜完修.真是高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厲害,對UPS很熟才有可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對UPS很熟才有可能知道

其實,這是小弟花了三天追線路
才得到的資訊

雖然一開始就鎖定這棵3845
但是有一顆電晶體擋在前面做開關
所以就放棄了想法
到最後才再追回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完修恭喜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