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223HQ液晶螢幕高壓板上的電子零件

楼主(2016-08-21):
各位大哥請問如下圖的電子零件可以用拿種代替,麻煩請各位幫忙.

電子零件腳斷了

電子零件腳斷了

電子零件腳斷了用畫的,上面的型號是(210119BA 0T50061)
新手發文,如有問題麻煩各位請多包涵,感謝.

网友A:
这是 瑞鼎 出的ldo  RM2101 但找不到pdf   難由字面查到實際輸出電壓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page 4
http://wenku.baidu.com/view/bf293c523c1ec5da50e27022.html

可以用電源供應器 替代輸出端 由0V  慢慢升高電壓  看實際電壓輸出 電路開始作用
再找零件替代

网友:
請問樓主您有必須原板修復的壓力嗎,小弟對這種的現在都直接換高壓公板了

不論成本或時間都比原板修復優勢,只是失去抓出真正原因的機會

楼主:
沒有壓力~只是不知道要去拿裡找公板,中部有好的介紹商店嗎?
方便提供公板型號或廠家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瑞鼎 出的ldo  RM2101 但找不到pdf   難由字面查到實際輸出電壓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 ...

感謝你,因為本身沒有電源供應器,打算去台中電子街問看是否可幫忙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瑞鼎 出的ldo  RM2101 但找不到pdf   難由字面查到實際輸出電壓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 ...

剛想了一個想法
因為我不知道穩壓IC的實際輸出電壓
那我可以去買輸出3V  4V   5V   6V回來測試
由小伏特開始接慢慢接到大伏特,請問這樣測是可以嗎?會造成別的問題嗎?

网友B:
參考痞酷這篇 第三張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52223-1-1.html
紅圈處是 電壓輸出
你從紅圈處 查線路到主板上  看是哪個IC 進入那隻PIN腳
查到IC DATASHEET 比對 那隻PIN腳  基本規格應該有說明須幾伏特供電   那就是了

LDO IC 基本上 多半是 給低壓供電使用  如降成3.3V /2.5V / 1.8V
少數7V降成5V  要降成 6V以上沒見過 因為不合理沒必要

要猜就從1.5V往上慢慢調到3.3V  ,  3.6V 也不行時 就停下不要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你,因為本身沒有電源供應器,打算去台中電子街問看是否可幫忙測試

大大你好

電子街!~  應該是找不到這樣可以幫忙的店家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個人感覺-猜測-是沒有)

大大若去逛到~~有遇到這麻好的店家~~可以再分享一下嗎?

另外想請問大大 是螢幕故障 PI板的問題嗎?   型號有嗎? 是4H.0K302.A02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壓力~只是不知道要去拿裡找公板,中部有好的介紹商店嗎?
方便提供公板型號或廠家嗎?   感謝 ...

臺中市部分小弟在2家買過,1家是文心路旁四川一街裡,一家是豐原稅捐處旁成功路邊,yahoo網拍都有開店

4燈小口1片120,點到24吋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

電子街!~  應該是找不到這樣可以幫忙的店家

大大你好~型號是,4H.0K302.A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痞酷這篇 第三張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52223-1-1.html

今天去電子材料行問了老闆~他跟我介紹降壓ic如下圖,一比較下去~感覺不太對,會不會是我眼睛的問題~~傻傻分不清

降壓ic

降壓ic

IC的編號:1117-3.3  H624.PE這顆IC
後來還是傻傻的先把他焊上去試試看

焊上去的IC

焊上去的IC

開電後整顆降壓IC會很燙~~螢幕沒動作
ˇˇ"失敗~~我當時問老闆他說降壓IC最低只有3.3V這是真的嗎?
還是我被騙了.
目前只試3.3V的降壓IC
還可以再試試看3.3V以上的IC嗎?求解
LDO<===他的中文名子是線性穩壓IC嗎?

网友:
降壓IC 有很多種,比3.3更低一堆,一般出的是較常用的,若沒有可用調整輸出方式,上網可搜尋一堆,找出適合又容易取得,最主要是輸入電壓與輸出電壓壓差
另外PCB零件包裝這麼大表示耗電大,用小包裝一定耐不住發燙,該改用大包裝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電子材料行問了老闆~他跟我介紹降壓ic如下圖,一比較下去~感覺不太對,會不會是我眼睛的問題~~傻傻分 ...

LDO(Low Drop-Out)低壓差穩壓器指的是輸出與輸入間的最小壓差可降至約1V以下,仍能達成穩壓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電子材料行問了老闆~他跟我介紹降壓ic如下圖,一比較下去~感覺不太對,會不會是我眼睛的問題~~傻傻分 ...

谷哥 說... 用 [ 1117  TO252 ] [ 1117  SOT223]
              或[1084 TO252 TO263] 搜圖片
-----------------------------
1084-XX   或是 1117 -XX  都是LDO低壓降線性穩壓IC
( XX  表示電壓  1.2~5V ; XX=33 即 3.3V  ; )
你圖裡向店家買的封裝SIZE 為 SOT223 一類  是小號封裝SIZE的
看看   TO263 / TO252
--------------
跟店家說把大尺碼 1117 / 1084拿出來瞧瞧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解釋
今天去電子材料行老闆介紹一塊可調式穩壓IC模組:型號0900
想請問這一塊模組要怎麼接到下圖電路
麻煩各位大大幫解惑,感謝.

楼主:
感謝某某老闆的幫忙中於完修了這台螢幕
下圖是外接一個DC轉DC3.3V壓電模組(正面圖)
下圖是背面接線圖
然後是感動的一刻~~~(螢幕中間是用小畫家塗調畫面)
YA~~~真的滿感謝某某老闆的幫忙!!!
雖然不是全部都歸自己修好的,不過在這段期間~~也學到滿多知識~~感謝樓上的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