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5bm畫面異常

楼主(2016-08-21):
這一台Acer AL1715bm畫面異常,大家可以由圖片中看出整體畫面略顯"偏白"甚至帶點波紋..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P+I板外觀目視正常,輸出的+5DCV...for AD、+16DCV...for高壓,電壓值均在範圍內....

依照自己在這邊學習的印象.....這樣的問題似乎是面板的T-CON電路出問題才會這樣對吧?

P+I板上的電容目前已更換輸出至AD板的+5DCV這路,高壓的25V規格電容缺料中...

AD上的電容目前尚未動到,但直覺上似乎不是AD出錯才會這樣....AD上頭的DC-DC各路線性
降壓均正常~~3.3、2.5V

网友A:
菜單正常嗎?
或是檢查VGA的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單正常嗎?
或是檢查VGA的線

菜單該如何才算正常?...它也是白濛濛的

VGA線?~~你是說D-SUB訊號線?

网友B:
偏光膜變質?也會白濁白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光膜變質?也會白濁白濁的

不!!~我肯定偏光膜好的,它有時候開機久了才會變白濛濛的.....

簡單的可能是P+I或者AD板上某顆電容換了就好了~

麻煩的就不敢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我肯定偏光膜好的,它有時候開機久了才會變白濛濛的.....

簡單的可能是P+I或者AD板上某顆電容換了 ...

比較擔心有傷到FPC.

网友D:
色彩可象是正常的,就是图像偏淡

菜单里看看对比度,是否过小

或清洗下屏线  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行,就检查逻辑板上的vcom电压,一般为7伏左右

还不行就通用板点屏,确认是主板还是逻辑问题

确认不了就会修到头大  。。。。。

网友:
偏光膜+1

楼主:
這台真的讓我抓破頭啊,因為它居然有時會正常說,很像有啥接觸不良。

等過幾天我再把細節貼上,這型號在這邊很少有,他是bm型有內建喇叭的款式。

楼主:
這台偏光膜好的,因為正常時它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色彩可象是正常的,就是图像偏淡

菜单里看看对比度,是否过小

這台可以正常有時又異常,很像被老師出考題考倒了。
它菜單裡的參數都正常,我持續在抓它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擔心有傷到FPC.

這我會去巡一下,不過它正常時可以一直持續正常,故障不是持續壞那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可以正常有時又異常,很像被老師出考題考倒了。
它菜單裡的參數都正常,我持續在抓它問題 ...

有时会好,就是接触有问题,或有脱焊

昨天修台液晶电视,故障就象这样图像偏淡

般动屏线插头,影像有变化,胶带加厚屏线插头、清洗、重插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会好,就是接触有问题,或有脱焊

昨天修台液晶电视,故障就象这样图像偏淡

我打算開鐵罩子去查看一下它屏線在T-CON端的狀況~

這台被保護得很徹底不容易看到面板

网友E:
T-CON+1..晶片過熱也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ON+1..晶片過熱也會這樣

收到!~~我會摸摸它的~~~~用手指測溫

楼主:
我剛抓到!~~~~是T-CON上的DC-DC電路!

一顆AAT101A的晶片~~~當畫面異常時我摸摸它9~16pin這邊就會正常
<應該說第12針PRDS腳位的一顆MLCC電容>

當畫面白濛濛時摸一下就正常了~~~~直到你OFF再開

我已經加焊補強過了,可能不是虛焊造成...

好硬啊!

楼主:
今天繼續奮鬥....................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面板的型號"TOPPOLY TD170WGCA1",這是被群創吃下的統寶光電的17"產品。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這張面板也被使用在通路商"捷元"自有品牌的17"顯示器-LG701中,是塊LVDS 6BIT-FRC的面板。
LG701中的結構與我這台Acer AL1715bm幾乎雷同,P+I板PCB的佈局不同,但基本電路架構一樣,
一樣有支援音源輸入(顯示器內建喇叭),只是捷元的似乎還支援3.5mm喇叭輸出與VR旋鈕調控音量
,我這個沒有。P+I板接上AC市電後輸出DC+15V、+5V,15V給四燈小口高壓板使用,+5V輸出至
AD板上,經線性降壓轉換出3.3/2.5V電壓給MCU、主控晶片使用。面板電壓有可能在P+I板上經一路
專屬線性降壓輸出,也有可能使用這個5V供應<實際狀況廠商依使用的面板種類而異>

AD板上與P+I連接線的訊號不外乎+5V、GND、高壓板的亮度、EN訊號
P+I另有音效進入的相關電路與AD處理完後輸出喇叭的接線(由按鍵板連接兩個小喇叭)

P+I和AD板,AD和它同型號其他子型號略有不同(MCU和主控),但P+I都幾乎相同架構

AD板

AD板

AD板

P+I板

PI與AD

PI與AD

目前我抓到這顆ATT1101A晶片的第12IN在異常時摸一下會顯示正常,可是編號C13的MLCC卻沒短路

IC1

IC1

IC4

IC4

另外兩顆晶片給大家參考

IC2

IC2

IC3

IC3

或許我該直接換該晶片?!

网友F:
1.先查U4透過R701調出的Vcom電壓應約4.Xv 電視才是7V左右
如果此電壓不合理. 先換u4 可用LM8261替代
我有換好過
2.如果VCOM電壓正確.換IC701我也換好過(記錄更換前後溫度)
3.上述2個如果都做了沒有好 請試補焊(或更換)主晶片.忘了是否此機種.有補好過
4.圖像已經完整.與AAT1101無關
5.留意R701的接觸不良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先查U4透過R701調出的Vcom電壓應約4.Xv 電視才是7V左右
如果此電壓不合理. 先換u4 可用LM8261替代
我有換 ...

可是為什麼我在畫面異常時摸一下aat1101 9針這一側卻會恢復正常??
直到我關機重開才又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為什麼我在畫面異常時摸一下aat1101 9針這一側卻會恢復正常??
直到我關機重開才又異常?

因為摸一下是有代價的
http://jokes.bluezz.tw/c.php?id=22726

楼主:
這台具有防偷窺功能,要摸一下解鎖。

臺中w董來電訂購一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繼續奮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繼續奮鬥....................

去漬油痕跡清潔電路板留下的。

楼主:
昨天我在研究Nicholas大給我的線索~~~~~

1:u4會燙誒,vr701一端有約10V,一端有4.25V,一端跟之前一樣,是導通的。

2:目前故障症狀是開機是畫面白朦,圖像顯示算完整。摸一下ATT1101的9~16針這一半邊
畫面會恢復正常,直到關閉顯示器重開又不行。

3:要換東西除了1101可以找到,其他我就吃力了。得看有無可殺的

Smd vr是只有兩端有阻值嗎?

网友F:
這塊面板年事已高 錫都鬆掉 你可試補焊1101及其整組週邊看能否消除此電路對您的干擾.
試調整vr701看畫面有何變化.
您摸到9.16腳敏感部位畫面變正常時.再測一下這VR的4.25V的點電壓變成多少?
畫面不正常時將此電壓調成畫面正常時的電壓.畫面是否恢復正常.
試畫一個VR的電路符號有3支腳.簡略的應用可以把中間箭頭腳與其他任一腳連在一齊.可變成2隻腳的VR.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塊面板年事已高 錫都鬆掉 你可試補焊1101及其整組週邊看能否消除此電路對您的干擾.
試調整vr701看畫面有 ...

收到~~我嘗試看看...

那U4手指摸會燙是否異常?~~這塊面板的T-con我用手摸了三塊IC
都感覺溫度蠻高的,但是卻沒有導熱介質讓熱傳導到T-con電路板保護蓋上去

楼主:
我將畫面異常時U4五個腳位的電壓和畫面正常時的比較如下~

電壓

電壓

明顯發現PIN1腳位電壓如果有4V畫面應該就正常,1&4似乎是連動的...

要怎麼讓他一秒變正常呢?~~~就是摸U2 ATT1101A IC的9~16PIN,它

亮度變變就正常了.....

网友G:
關鍵字:VCOM,運算放大器,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關鍵字:VCOM,運算放大器,BUFFER

感謝海洋大指點迷津~~~

目前已歸納出...
1.U4本身就是一個OPA架構IC
2.第三PIN Vin+基準電壓設定應該正確無誤是4.30V左右
3.PIN 1 OUT和PIN4 VIN-相連,OUT錯!~VIN-也錯
4.既然VREF電壓正確輸出的OUT卻異常,只有1.XV,代表U4壞了!

不解是的是怎麼摸ATT1101A另半邊即可讓他恢復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