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教主機板電池問題

楼主(2016-08-21):
前輩好
請問  我將微星主機板G31TM-P21的電池取出   也沒接110的電上去   隔天再放入電池卻出現
cmos settings wrong
cmos date/time not set
press F1 to run setup
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mtinue
問題是鍵盤也不能按f1跟f2  也進不去biss  請問我該怎處理

网友:
會出現這個原因是因為你沒接上電池,CMOS 中的時間日期不對,你可試試

1. 接上一個新的電池再行試試
2. 你接上電池後,按 F1 鍵還是無效嗎?

网友:
原因如上述~儲存BIOS運作參數的COMS沒電了之後遺失了

請換上一顆CR2032 3V電池後看看能不能開機,然後進入主機板
載入BIOS預設值後儲存,再依照需要個別設定後儲存..

楼主:
你好  我有換上另一個電池  (在別一個主機板測過拿出隔夜放進是沒問題)  按f1跟f2都沒反應

网友A:
其實CMOS 的資料是存放在南僑晶片中的,最壞的可能是南僑有問題,無法存入 CMOS 的設定資料!一般來說即使日期有問題,按 F1 鍵應該可 PASS過去!

另外,以前的主機板CMOS 有一個 JUMPER,你的 JUMPER 位置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CMOS 的資料是存放在南僑晶片中的,最壞的可能是南僑有問題,無法存入 CMOS 的設定資料!一般來說即使 ...

請問JUMPER是跳線嗎   我其他東西都沒動  只拿出電池   隔天又放進去   就開不了機   BIOS也進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JUMPER是跳線嗎   我其他東西都沒動  只拿出電池   隔天又放進去   就開不了機   BIOS也進不去

那就是有鬼了~~~其實CR2032電池沒裝在一些主機板中仍可正常開機運作,
只是無法保存BIOS設定值而已。只要PSU插頭拔掉、POWER的主機板ATX24P
插頭沒插上主機板就會遺失BIOS儲存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JUMPER是跳線嗎   我其他東西都沒動  只拿出電池   隔天又放進去   就開不了機   BIOS也進不去

那個 JUMPER 是一個三端點的插座,兩兩一組(中間是共同點),一端是清除 CMOS 資料,一端是正常的位置,位置不對 自然 CMOS 資料永遠不對,不過我覺得很奇怪,按理說 CMOS 不對,鍵盤應該還可使用,除非鍵盤無法使用,例如介面設定或是壞了,有試過用另一鍵盤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JUMPER是跳線嗎   我其他東西都沒動  只拿出電池   隔天又放進去   就開不了機   BIOS也進不去

鍵盤是哪一種接頭? USB還是PS2

网友:
第一~你的電腦原本是好的嗎?
第二~你是用USB鍵盤還是PS2鍵盤,因為有些需要PS2鍵盤~才能做動~

网友:
鍵盤重新拔除再重新接上、且需ps2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   找到了  介面設定的問題   感恩喔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使用USB鍵盤的關係,若是的話換PS2鍵盤,開機後進入BIOS將USB鍵盤支援打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   找到了  介面設定的問題   感恩喔

大大, 您多少也說明一下解決的地方或步驟, 不該是一句話就帶過~~
不是說按F1跟F2都沒反應, 那又怎麼改介面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 您多少也說明一下解決的地方或步驟, 不該是一句話就帶過~~
不是說按F1跟F2都沒反應, 那又怎麼改介 ...

習慣就好啦~~~你要求太多人家嗆你一句"不爽不要回阿我又沒求你"...你就被堵住嘴了

這種案例我碰過太多了...

网友:
我猜是原生不支援USB鍵盤(需改BIOS設定,將USB KEYBOARD設為ENABLE),用PS/2鍵盤即可進入設定畫面。
不過,還是建議樓主將解決步驟作個交待。
好讓以後有相關問題的人查到這帖時,也可以順利和快速的解決問題。

楼主:
大家抱歉  昨很忙  還來不及解說  想等今天再補充  對不起  謝謝大家關心   我解決方法是將鍵盤長方形USB插頭  改用另一個鍵盤是圓形插頭  插在上面USB的圓形孔  才能進bios 開機     唯一遺憾的是裡面英文  看不懂長方形USB插頭要從那個去改   只能等有空再用GO翻譯慢慢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抱歉  昨很忙  還來不及解說  想等今天再補充  對不起  謝謝大家關心   我解決方法是將鍵盤長方形USB插 ...

第三大項 Intergrated Peripherals這項找看看
一般周邊都會放在這邊設置.

网友:
ˊ

引用 楼主:
大家抱歉  昨很忙  還來不及解說  想等今天再補充  對不起  謝謝大家關心   我解決方法是將鍵盤長方形USB插 ...

那就是ps2孔阿..
所以圓頭接頭的鍵盤就是ps2的鍵盤,
因為你的bios沒有開支援usb,
所以鍵盤才沒有反應

楼主:
第三大項 Intergrated Peripherals這項找到了  長方型的USB也可用了    謝謝大家幫忙喔

楼主:
歹勢  出現一個新問題   電腦關機又自動重開機    請問是否也是設定問題
GO翻譯   第4大項電源如下

acot function   ACOT功能
acot standby state         ACOT待機狀態
power button function   電源按鈕功能
restore on ac power loss     在恢復交流電源損耗
wake up event setup  喚醒事件的設置

wake up event by    喚醒事件通過
resume from s3 by usb device   從S3恢復由USB裝置
resume from s3 by ps/2 keyboard  由PS / 2鍵盤S3恢復
resume from s3 by ps/2 mouse  從PS / 2鼠標S3恢復
resume by PCI device (pme)  通過PCI設備恢復(PME)
resume by PCI-e device  通過PCI-E設備恢復
resume by PCI rtc a1arm  通過PCI RTC a1arm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