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P8H61-M LX PLUS 短路維修

楼主(2016-08-22):
主機板型號: P8H61-M LX PLUS

故障狀況:觸發就斷電.風扇動一下

故障分析:有短路

處理過程:
主角:

型號:

非常好運.拆第一顆電感就發現這一顆MOS短路.心裡有一點毛毛的.不會這麼好運吧

對地阻值還是很低.又發現這兩顆短路

固態電容也是會壞喔

短路

短路

接著又發現CPU VCORE PWMIC胃穿孔.唉-換吧(只要是CPU電源部份短路.都要注意PWMIC)

就是這一顆

上假負載-CPU電壓出現

上CPU

此主機板沒有PCI插槽.所以就順便分享 DEBUG使用經驗

首先將JUMP插在廠牌位置

再來第一腳對準第一腳

只要確實對準第一腳.其他"腳位數"是否相同就不重要了

準備開機

第一次看到插DEBUG跑碼.很新鮮

完修

感謝許多會員朋友在上一篇幫我按讚消業障.             所以獻上這一篇.表示我的心意.謝謝你們

還沒買除錯卡的朋友建議直接買這一片.一次到位 http://bbs.pigoo.com/thread-57173-3-1.html 在65樓

网友A:
嗯~~~~~~~H61還不是很久的嘛~~我都找不到二手的說

那個卡終於看到真正用法了

网友B:
那個卡終於看到真正用法了........感謝chiyimonitor大教學示範

网友C:
又是一偏好文~

我還沒買 除錯卡~~  買了也是  不會修主機板!!!~

太高深了~~

网友D:
真夠專業的!佩服 佩服

网友E:
大師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現在才真正看到DeBUG介面的ˊ用法,之前試過都只顯示00。

网友F:
很想學學修主機板,奈何鄉下地方買不到除錯卡,熱風槍也不知道價格,因為我朋友是在開回收商的,最多我是拆拆記憶體、CPU跟硬碟,主機板只能拿來開開看,能開機好的就留著,基本大多放棄,總不能一直跟朋友A東西。

网友G:
我記的 P8H61-M ........ (套裝PC)

政府標案 PC機種,好像多還在5年保固內

但是你這片因該不是綁套裝PC的,因該是零售版

不過華碩的固態電容品質也不行,倒是讓我有點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H61還不是很久的嘛~~我都找不到二手的說

那個卡終於看到真正用法了 ...

H61與H75都漸漸過保固.故障品會越來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記的 P8H61-M ........ (套裝PC)

政府標案 PC機種,好像多還在5年保固內

其實企業對產品的責任只到保固期而已,產品的價值也僅到保固期~~~
廠商才不會故意用比較好的可以用超過保固期的料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61與H75都漸漸過保固.故障品會越來越多

這塊是MOSFET擊穿帶走了PWM IC?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記的 P8H61-M ........ (套裝PC)

政府標案 PC機種,好像多還在5年保固內

政府標案我就沒接觸過.民間一般好像保固三年.至於固態電容.請大家不要被鋼鐵的外表迷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是MOSFET擊穿帶走了PWM IC?

MOSFET擊穿帶走了PWM IC的機率不高.但-在天雷勾動地火的瞬間.很多事情說不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師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現在才真正看到DeBUG介面的ˊ用法,之前試過都只顯示00。

所以.進步是來自於相互的分享喔

网友H:
班長 果然神級的修理,
有個問題一直想問,
為什麼MOS會短路?
可能的原因是為何?
因為有修過一塊板子(很舊),
換好電容只維持一次開機,
開心1分鐘,
後來就是"觸發就斷電.風扇動一下",
因為沒有熱風槍就放著,
可以順便推薦一下,
熱風槍嗎?
謝謝~~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班長 果然神級的修理,
有個問題一直想問,
為什麼MOS會短路?

有些零件故障會短路,有些故障會開路。。。。

MOS跟二極體通常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班長 果然神級的修理,
有個問題一直想問,
為什麼MOS會短路?

第一個問題屬於"分析"的範圍.並非我的專業.熱風槍-學姐應該有賣.可以PM問問她. 熱風槍有需要.否則很多東西玩不起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卡終於看到真正用法了........感謝chiyimonitor大教學示範

不客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偏好文~

我還沒買 除錯卡~~  買了也是  不會修主機板!!!~

有需要的時候再買就行.否則哪買得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夠專業的!佩服 佩服

謝謝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些零件故障會短路,有些故障會開路。。。。

MOS跟二極體通常是短路。。。。 ...

d大 , 感謝回覆..
我會記在腦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個問題屬於"分析"的範圍.並非我的專業.熱風槍-學姐應該有賣.可以PM問問她. 熱風槍有需要.否則很多東 ...

上次有詢問,
目前期待新的熱風槍.
有預算,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想學學修主機板,奈何鄉下地方買不到除錯卡,熱風槍也不知道價格,因為我朋友是在開回收商的,最多我是拆 ...

現在網路很方便.沒問題的.我很想到台東或花蓮的海邊.去做我有興趣的事.臺灣基本上已經很少有鄉下地方了.哈哈

网友J:
這種故障應該都是超頻過度造成的,其實主機板不超頻好好用超過5年都不是問題喔~~
話說回來 C 大好像忘了告訴大家如何找到蟲的喔~~教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種故障應該都是超頻過度造成的,其實主機板不超頻好好用超過5年都不是問題喔~~
話說回來 C 大好像忘了告訴 ...

唉呀.少畫一個圈圈.補上

网友K:
偶啥都不會只會加分跟按讚XD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偶啥都不會只會加分跟按讚XD

按讚令人喜.加分令人"頌"啊

网友:
真是厲害,感謝分享,又學了一課。

网友:
恭喜大師

楼主:
哈哈.褲底都溼了

网友L:
我發現一個讚不夠,多點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發現一個讚不夠,多點幾個~~

一個鞠躬不足以回報你.多鞠幾次.哈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唉呀.少畫一個圈圈.補上

請教這種電感,像圖中的R68,要如何量好壞?我用LCR表量到是電阻值,是代表這個壞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M:
請教這種電感,像圖中的R68,要如何量好壞?我用LCR表量到是電阻值,是代表這個壞了嗎?

如果它斷路.就代表壞.不過我還沒碰到過.就好像我在街上還沒遇見過林志玲一樣(老大可能碰過.說不定還認識.)......扯遠了.哈哈
如果它短路......什麼話-它本來就應該短路(此電感形式為choke.導通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