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Benq EV2430顯示黑屏.不均勻.電源重開好一下又出現黑屏

楼主(2016-08-22):
新手發問
Benq EV2430顯示黑屏.不均勻.電源重開好一下又出現黑屏.請問哪裡出問題
感謝

网友:
什麼資訊都沒給, 我告訴你,"壞了"

网友A:
背光異常+1
先查電源版+恆流板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
LED背光出問題~

可能是恆流板壞,也可能是LED燈條上LED燈珠壞......也有可能我唬爛你

好了快送去給老闆修吧~~老闆如果質疑你,你就說痞酷網師傅說~~~維修打8折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異常+1
先查電源版+恆流板供電是否正常

感謝..告知

网友B:
LZ 發文主旨及內容也多符合版規,所以我給你的建議如下:

1.你第一個關卡是要設法打開螢幕外殼,不然什麼問題多是有可能的

(如果第一道關卡克服不了,那就可以考慮買新螢幕or送修)

2.如果你有辦法打開,螢幕外殼後,可以拍下裡面的電路板或是你先目視有無故障元件(電解電容)

3.後續可以將你測量的數據貼圖上來,這樣才好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 發文主旨及內容也多符合版規,所以我給你的建議如下:

對,資料太少無法判斷,而且背光怎麼很奇怪,有修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發文主旨及內容也多符合版規,所以我給你的建議如下:

感謝講解..新手發問.版規不熟.
換過電源板2次
第一次撐1年
第2次半年又發生故障..
謝謝熱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講解..新手發問.版規不熟.
換過電源板2次
第一次撐1年

如果說你更換電源板2次,多是相同問題

那仍是電源板不良供電不穩,你可將電源板拍照貼圖上來

楼主:
目視..沒有異狀..

网友:
BenQ EW2430V 是一台24吋的LED背光顯示器,看照片只有下方靠近BENQ LOGO的地方有亮,不是LED壞就是LED恆流板壞。

网友D:
樓主您的led電源多少v,可以的話試著直接往燈條加電壓,交叉比對問題是電源,燈條,還是燈條控制電路

楼主:
謝謝各位熱心回答..我再試試

网友E:
查修方向LED燈條及恆流板,如果新手第一次就要處理LED燈條,那就比較有難度,至於如果是恆流板的問題的話,那要維修對新手而已可能手頭也要有工具才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查修方向LED燈條及恆流板,如果新手第一次就要處理LED燈條,那就比較有難度,至於如果是恆流板的問題的話, ...

請問一休大師,需要什麼測試工具?
thx

网友G:
這個難啊,我遇過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按開關都不會亮,把插頭換方向,結果好了,就是電路板都會有 L跟N,那是什麼意思,我還在了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個難啊,我遇過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按開關都不會亮,把插頭換方向,結果好了,就是電路板都會有 L跟N,那 ...

由於是交流電, L N互換沒有差別!
參考資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查修方向LED燈條及恆流板,如果新手第一次就要處理LED燈條,那就比較有難度,至於如果是恆流板的問題的話,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t=LED%2B%E6%B8%AC
這算工具之一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75&highlight=LED%2B%E6%B8%AC
這算工具之一嗎, ...

當然~~這是一樣非常好用的測試工具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一休大師,需要什麼測試工具?
thx

燈條就要有LED測試工具,不過就我遇到的大都是恆流板出問題比較多,這只是我個人經驗不代表你的情形就一定是恆流板出問題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資料太少無法判斷,而且背光怎麼很奇怪,有修過嗎?

好像五燈大

网友:
燈條損壞+1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32-1-1.html
參考看看~

感謝.症狀一樣..知道要怎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您的led電源多少v,可以的話試著直接往燈條加電壓,交叉比對問題是電源,燈條,還是燈條控制電路 ...

"直接往燈條加電壓"這對新手來說有難度..
昨天台電送電不穩.斷電兩次..我的螢幕就出問題..
我沒做任何動作.今天顯示正常.沒有顯示不均勻..
可能真的是電壓不穩..快壞了.所以電壓不穩就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