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廠牌 8W LED燈泡 閃爍維修

楼主(2016-08-22):
兩年前買的 8W LED燈泡
廠牌從外觀已經不可考
通電時會快速閃爍
直接給他開腸剖肚

驅動板正面:

驅動板正面

驅動板正面

驅動板背面:

驅動板背面

驅動板背面

LED晶體:

LED

LED

以下這顆電容電容凸起,判斷是他造成閃爍
拆下後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確實無法充電:

因為手邊沒有一樣的新品,從其他廢電路板殺肉
原本是 400V 6.8uF 我只拿到 400V 22uF
因為太大顆塞ˋ不回去,先偷懶焊在背面做測試n_151|
上電測試:

通電後果然亮了,而且不再閃爍:

因為在拆解過程中把燈泡的螺紋及塑膠外殼用壞了
所以將他接上電源線,改以插線方式:

在LED晶體板背面補上散熱膏:

散熱膏

 散熱膏

完修收工:

焊工拙劣 ,見笑了
在這個充滿大師與高手的論壇裡 簡直班門弄斧

另外,請教一下各位先進:
通電之後,會有吱吱吱的聲音
請問是甚麼原因呢?
改善方法為何?
謝謝各位先進指教

网友A:
把機板用酒精洗一洗,電容漏液引起。不然很快就掛。

网友B:
吱吱聲,應該是變壓器的聲音....
喬一位置或者鐵片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機板用酒精洗一洗,電容漏液引起。不然很快就掛。

用酒精全部擦了一遍
聲音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吱吱聲,應該是變壓器的聲音....
喬一位置或者鐵片鬆了...

檢查了一下變壓器~鐵片確實鬆鬆的
請問Jason680大
用東西把它塞緊就可以了嗎?
還是有甚麼特殊方法
請賜教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查了一下變壓器~鐵片確實鬆鬆的
請問Jason680大
用東西把它塞緊就可以了嗎?

好像 有專用的膠, 或其他 痞酷 大大 是否其他"妙招"...

不用花大錢,也沒有專用膠...
個人想法---沒聲就可以
1. 塞緊
2. 三秒膠
3. 其他
各有各的優缺點,簡單(手上有)的可能撐不久...
不過也沒關係,小東西 沒聲就好了...

网友:
我用過......適量的三秒膠
小心過多會垂流到電路板
不然就是點一點後,翻過來放置等硬化

网友C:
有錢 就用環氧樹酯 / AB膠

沒錢克難就 用三秒膠
不要用滴的   不要多量    用點的 點在鐵芯與線圈框架上
禁止三秒膠流入線圈區(同樓上講的....點一點後,翻過來放置等硬化)

网友:
我也有一顆  可是不會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錢 就用環氧樹酯 / AB膠

沒錢克難就 用三秒膠

請問禁止三秒膠流入線圈區的原因

小弟以前試過,三秒膠電阻超高,滲透力又好,烤漆破了不想重烤,把破裂區清乾淨點上三秒膠就不怕生鏽

只是三秒膠很脆,會熱漲冷縮的環境容易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禁止三秒膠流入線圈區的原因

小弟以前試過,三秒膠電阻超高,滲透力又好,烤漆破了不想重烤,把破裂 ...

因為 不知三秒膠是否會攻擊 漆包線 的 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 不知三秒膠是否會攻擊 漆包線 的 漆

原來如此,
這也是需預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