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知道這顆嗎? AMSC-236

楼主(2016-08-22):
請問有人知道這顆嗎?
AMSC-236
網路都找不到資料
這是altec喇叭的,好像是變壓器
有人知道哪裡有賣嗎?

有其他顆可以取代的嗎?
麻煩了,謝謝

网友A:
拍整張電路板 跟整反面    可以大致推出是什麼功能
阻抗變換用變壓器就困難了

网友B:
好像是 數位輸入的變壓器,這..容易壞嗎?

网友C:
是不是 4隻腳 , 接DAC的SPDIF輸入訊號 ??
試試 Pulse Engineering 的PE-65612   露天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4隻腳 , 接DAC的SPDIF輸入訊號 ??
試試 Pulse Engineering 的PE-65612   露天有看到...

是四隻腳的,我再去露天看看,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整張電路板 跟整反面    可以大致推出是什麼功能
阻抗變換用變壓器就困難了 ...

http://ppt.cc/Dgt6A

圖來囉,再麻煩您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 數位輸入的變壓器,這..容易壞嗎?

有一顆膨脹了……應該是掛了

网友:
參考CS8415A-CS Datasheet,可以先把變壓器移除,用4顆10n的電容串聯(如圖)

522.96 KB, 下載次數: 23

网友:
脈衝變壓器無誤,PE-65612可以取代,不然用電容交連也行,不過要把連接RXP與RXN的100歐電阻(如果有的話)拿掉。

网友:
有沒有修好, 記得回來出個聲 超好奇der...